感觉柴油机升功率太低了

楼主(2016-04-15):
今天看见发电机用的6缸柴油机,6.49L排量,功率只有84KW,折合升功率只有12.94KW/L
而且这还是带增压器,转速1500rpm的中速机
是柴油机就这样,还是这台机器太落后了

网友:
国产的升功率都低。

网友:
是这台机器太老了,现在的柴油机虽说功率和同排量的汽油机比还是要低,但是没那么多了,刚刚查了宝马、路虎3.0t的柴油机功率190kw,哈弗2.0t的柴油机也有110kw了(之前出的2.5tc的倒是只有80kw)

网友:
发电机柴油机,国产低端的农用柴油机,图的就是便宜即可,不求先进。

现代的电控共轨车用柴油机,还有美国强鹿的拖拉机柴油机,您找一台去看看人家的铭牌。。。。。

当年某大城市公交系统采购进口柴油机,把康明斯,卡特,强鹿,底特律柴油这些个美国大老板都聚集到一起讨论,当着人家所有人的面说:卡特机器是工程机械的不行,强鹿是拖拉机的,哪能用在汽车上啊!

网友:
一千转以上柴油机都算高速了。

中速机是几百转的。我这好多货轮、渔轮主机B&W一般都是500转的、或者750转,铭牌都是“中速柴油机”。

网友:
升功率高的转速高,这种柴油机一般转速较低,能跟发电机转速很好的匹配。对燃料的要求也比高速柴油机低。

网友:
潍坊的机子那么好那里的房子早涨价了

依维柯的425,2.5的好像130KW左右,江铃福特的2.0T好像180KW,这些机子扭矩也不小的

网友:
这类发动机更看重燃油经济性,强化程度不重要。

网友:
功率是小   但是  扭矩大得很

网友A:
其实跟本是要搞清楚发动机的实际用途,升功率这个单位 用来忽悠一般消费者比较靠谱,但是用来评判发动机的综合热效率 那就有点片面了,发动机的特性是 无穷多变的,  主要表现在最高转速和最大扭矩几个方面, 而功率正好和最高转速及扭矩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 汽油机长处在于高转速,而扭矩是短板, 相反 柴油机扭矩是优点,而转速是短板, 所以当然在升功率相对肯定吃亏, 再者 这类固定内燃机属于稳定工况运行,要么发电,要么抽水 鼓风压缩空气等,对转速要求不高 但是要相对恒定, 而扭矩越大越好, 如果单纯的用升功率来衡量这个机器显然有失偏颇, 相反如果按照固定内燃机的标准去衡量汽车内燃机也会出现怪异的结果。  当然了汽车用内燃机的要求可变转速越高越好, 扭矩范围越宽越好,当然了这样的发动机数据肯定非常好看 但是绝对不适用于固定动力设备。  相反 固定设备用的内燃机安装在汽车上也是非常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跟本是要搞清楚发动机的实际用途,升功率这个单位 用来忽悠一般消费者比较靠谱,但是用来评判发动机的综 ...

精辟,学习学习

网友:
貌似机器老了,有高速的还有低速的,

网友:
机器太老了,都不带2次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