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机主机装系统!

楼主(2016-04-15):
  求助,得了个捕鱼机主机,有2g内存,4g固态,还接了个u盘,可能是鱼机程序吧!
1是不是我买个usb的无线网卡,就能了解网络?
2,本机电源能带的动台式机250g的硬盘吗?
3,这机怎么给她装个xp系统,有玩过的麻烦说下谢谢,当网络高清机用呵呵

网友:
1,装上驱动插上USB网卡能连网络。2,我的渔机用250G盘装系统工作正常。3,法Xp不麻烦,U盘装的,小电子盘要装精简版,放高清电影够呛!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还能做什么用,请教

网友:
你会给台式机装系统吗?GHOST在运行的时候是导入安装数据,真正安装是要重启,所以你先把硬盘插电脑上GHOST,完后关机,吧硬盘插这个机器上让他装系统。如果蓝屏换硬盘模式。

网友(2017-03-08):
当个下载机不错,性能一般

网友:
有没有直接装的看电影的系统,知道的说下,装XP 7都卡,

网友:
这个已经用不了主流系统了,玩玩可以

网友:
做下载机不错 其他就免了吧

网友:
想请教U盘装游戏,开机直接自动进游戏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7-04-11):
下载,上个网页就知足了吧。。。

网友:
可以装xp或者win7系统主要看具体参数  鱼机也有好多种配置  如果是d525的cpu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装usb网卡装上驱动就直接上网了

网友:
没有家用价值,处理器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