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剥离音圈纸盆粘胶的方法。

楼主(2016-04-16):
朋友托我修喇叭,是音圈断了。要修,得把音圈与纸盆间的粘胶溶解开或者设法剥离开,试用了油漆稀料,不行。谁有什么好的办法?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反正音圈已坏了,用修足刀一点一点地割掉。油漆稀释剂应该不能化胶的,用烙铁慢慢划掉还是可行的。
要是普通喇叭换音圈真不值。

网友:
用带嘴的壶,然后加水放火上,有蒸汽的时候用蒸汽软化纸盆的胶

网友:
我有一个那一圈橡胶样的东西坏了的,同求好的方法。

网友:
好像当年我就是用纯度好点的香蕉水可以稀释,要多泡一会,多年没修过喇叭了,不知道现在用啥高科技

网友:
张知识了!很好!

网友:
喇叭真没这么搞过,楼下的来说咋搞吧

网友:
最好用香焦水.泡10多分钟用溥刀片就化开.很好用.网上也有卖价太高.1瓶10多元

网友:
....买一只焊塑热风枪  40大洋  调节合适的温度 加热 纸盆背面的铁架  温度一到 轻轻就拉开了 然后顺着圈一路扯

网友:
用洗板水泡一会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2017-04-24):
我用四氢呋喃慢慢泡胶就软化了

网友:
家里用的吹风机吹一会就好了

网友A:
别修了,什么型号,我供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什么型号,我供你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并谢谢各位热心的网友。目的是捣鼓着玩,不为要喇叭,是体验“修”的乐趣而已。

网友(2017-06-23):
拆下之后换音圈可是个技术活,深度要注意,还要注意不能擦边,否则白捣鼓了。

网友:
香蕉水可以软化掉。新的音圈上胶前垫入纸片 固化后抽掉就不插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