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磁环矿机用号筒高音喇叭放音

楼主(2016-04-16):
北京的电台环境还可以,本地十多个台,拉根天线就能收音。但是手头器材没有最好的高阻耳机,没有舌簧耳机,没有正宗的变压器,只有耳塞机,手机充电变压器,也要折腾。

先说听弱台。没有舌簧耳机和高阻耳机,无法做比较,只能用几个变压器,几个耳塞机,换来换去,找出比较好的一对,试听中波。

白天,可以完全收到北京本地14个台,其中11个台信号较强,另外三个高端弱台,1098中央藏语,1143民族之声,1251中国国际,信号依次减弱。

晚上太阳一落,高端外地台就会冒出来,可以收到1278河北石家庄台,1359中央台,1134,1188韩语台,1170韩国国际,1206韩语,1215中央,1305混台,1332河南台,1377中国之声,1440赤峰蒙语,1512济南故事台,1566良友台,1584山西大同台,等等,轮番出现,有时就消失了,跟气象环境有关。

磁环用R40C1,典型双回路,12 /62 圈,多了缠不下。

先用蜂蜡炸线圈,怕受潮。

楼主:
高端要想收台多,没有Q值高一些的可变电容,很难达到。本人试了五,六个空气可变,最后只有两个还可以。薄膜的暂时没有,不清楚。好的空气可变一换上,高端台立即呈现出来。换上低Q可变,高端弱台立即消失在一片寂静之中。每只可变Q值数值不清,但是可以轻易上机比较出来,强台信号难以分辨出好坏,但是听高端弱台立即可以分辨出Q值的高下。

这只其貌不扬的铝连,最好,等同于那只铜镀金军用连。

网友A:
变压器变压比220/18V比较合适(64Ω手机耳机)。本人试过。

楼主:
检波我用BAT85,多只串连,共用11只,随信号强弱任意选,弱台用一至2只,强台用4--5只,混台用7--8只。强台用多些音质好,有时电流降,声音反而会明显提高。不能只看电流值。

楼主:
匹配的变压器,没有专用的,只好用容易得到的手机充电器变压器改装,多只比较,发现还是小的,老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最好。   至于电流,一般台可以在100微安以下,不愿意太响,震耳朵。

直流电阻,太高了也不好,1.67K的最好。

楼主:
电流够了,603台声音强大,考虑用喇叭放音。弄了一个8欧5瓦旧号筒高音喇叭,配最低阻的变压器,检波用另外两只并联,测603台信号,最大达500微安,屋里可以在5米外听音。

楼主:
用高音喇叭放音,北京4个强台都可以听清,音质还算可以。弱台声音就太小了,或听不见了。

楼主:
怕混台,天线一定要加天调可变电容,串上。尤其听高端,也可降音量。天线太长太强大对听高端不利,对听低端有力。

网友B:
我也经常用号筒喇叭试听,但效果不如压电片式号筒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变压比220/18V比较合适(64Ω手机耳机)。本人试过。

18伏的没有试过,而且都太大,难得小的。手机的都是低伏的。

简陋器件容易得,高级元件寻觅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用号筒喇叭试听,但效果不如压电片式号筒喇叭,

压电式的音质差,不如动圈的。

网友B:
嗯,信号偏弱的压电片的有优势,信号强的情况下动圈的有优势。

网友:
信号偏弱的压电片的有优势,信号强的情况下动圈的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信号偏弱的压电片的有优势,信号强的情况下动圈的有优势。

谢谢介绍。以前70年代压电喇叭遍地都是,现在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