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S220显示异常

楼主(2016-04-16):
手头有台泰克的tds220,原先正常,一次开机屏幕不显示了。只有几条亮纹,位置随机。

通过代换发现主板存在问题,屏幕和电源板是正常的。

测试方波输出,频率为1khz,幅度5V也是正常的。
打开后盖摸了下芯片发现nec的42s4260-60的芯片,查资料好像是片RAM发现有点烫,大概40-45°C左右。

想请教坛里的大侠,这个故障大概是啥问题,该怎么查证修复,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看样子是芯片不工作了,首先查一下时钟复位电压,再查程序和数据通信方面的问题。有好的主板,可以对比测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芯片不工作了,首先查一下时钟复位电压,再查程序和数据通信方面的问题。有好的主板,可以对比测量 ...

现在是机器自检过了,自检方波输出已经是5V 1khz方波了。应该是显示数据到屏幕之间的链路,问题,我查查屏线和主板之间是否断了

网友B:
单纯的显示故障,查排线跟显示ic的供电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显示故障,查排线跟显示ic的供电是否异常

哈哈,问题找到了。按服务手册的排错顺序,检查J202的时候发现11脚主板上有信号,屏上信号没有,仔细看才发现屏幕排线座子11脚那个弹片没了,估计断掉了。不知道这个座子叫啥名字,X宝搜搜去。

多谢楼上2位朋友指点。

网友(2017-04-24):
谁有这个示波器的屏幕?我需要一块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