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2A开盘机皮带的临时代用

楼主(2016-04-17):
最近搞了一台L-602A开盘机,机器基本正常,就是皮带老化断裂,不能为我唱歌
相信很多坛友跟我一样,接触L-602A之前大多先得手L-601,那么,601已经疲软伸长的旧皮带不要丢弃,把它用在602上,有些紧绷,但完全可用。
祝大家玩机愉快。不用谢我

网友A:
真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办法。

谢谢您的肯定。
物尽其用。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呵呵

网友B:
皮带老化,收紧使用寿命也不会太长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肯定。
物尽其用。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呵呵

最好把旧皮带用水煮一下试试,我手里那台海鸥L-311收录机的放音卡座皮带就是用水煮法,到现在皮带仍能正常使用。
      当然老化断裂的皮带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旧皮带用水煮一下试试,我手里那台海鸥L-311收录机的放音卡座皮带就是用水煮法,到现在皮带仍能正 ...

版主好。
您原来就提到水煮的方法,我试过确实有一定效果。
在另一个帖子中说到有的皮带老化表现为泥化,有的不泥化而是变硬干裂,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橡胶类型使然,有书上是这么说的,具体我描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老化,收紧使用寿命也不会太长了吧。

我观察到的601皮带老化都是拉伸变长,看不出裂纹也没有泥化迹象,还十分结实,手拉不断。

楼主:
不过601皮带用在602上有点窄有点硬,皮带略偏向轮毂边缘运行但不会脱落。

网友D:
要是也没有601的皮带呢?正好在考虑老机器皮带的替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也没有601的皮带呢?正好在考虑老机器皮带的替换问题

坛内经常有拆601件零售的,多留意。

网友E:
,皮带老化大多是变软失去弹性没任何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老化大多是变软失去弹性没任何利用价值。

不,601所用皮带老化表现就是拉长了,一点也不软,橡胶看着致密表面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