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减速电机改手摇压面机为电动,不错!

楼主(2016-04-17):
今天压面条,突发奇想,把手摇改为电动的多好,省时省力!说干就干,详见下图。
主要思路就是:直流减速电机带动手摇那个齿轮。

链接方案是:压面机齿轮的轴和直流减速机的轴 用角磨机在中间切一下,宽度2mm,深度4mm左右,然后中间插入一厚度2mm宽度7mm左右的铁片作为链接片,然后把直流减速电机用铁板固定在压面机上。

楼主:
所用电机为本人以前出过的直流减速电机,呵呵,经使用,效果很好,电机不发热,不堵转,压面条轻轻松松。。。。

楼主:
图中黑色胶布是用来固定连接片不要乱动的。。。。

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做个联轴器更好。。。

网友A:
很好,电机功率多大?变速比多少?压干一些的面条吃力不吃力?

网友B:
感觉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电机功率多大?变速比多少?压干一些的面条吃力不吃力?

电机功率不清楚,感觉和775差不多吧,减速机1秒1转的样子,太干的面还没测试,正常的面条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爽的

那是,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创意不错,实用还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不错,实用还有乐趣。

恩,家里领导抱怨很多次了,这次实在受不鸟,发狠做了个,一上午时间,正好天下雨。。。

网友:
听领导的话,做好领导的贤内助!

网友:
这都想得出来,充分发挥diy精神

网友:
想象不错  减速机支架做得太 单薄了。楼主应该做厚一点。

网友:
贴主真厉害,真是人才啊,这也想的出来

网友:
改为电动 还不如手摇用着顺手   要是一家人吃的话 还是手擀的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