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水壶电路板进水烧坏了,还能修好么--有图

楼主(2016-04-18):
    如题,老爸烧水用老板的壶,,水添多了,结果。
    接触开关应该是坏了,,上面电阻旁边两个是啥,普通二极管?没拆下来看,这周末回去焊下来看看。。当时没时间,就只拍了个照片。。
    各位老师能指导一下么?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网友:
烧的太惨了,图不太全,屡屡线路看看

网友:
看似像指示一类的板子。估计没有也能够用的。那个开关倒是关键的。

网友:
能修复意义不大。。。。

网友:
开关电子配件店有卖,电路板水汽长期堆积,用酒精清洗

网友:
呵呵,修复不容易。。。

网友:
开关是关键,要15A的,普通一般是10A 的,不适用,换上很快烧掉

网友:
说实话,这种东西即使能修好,也不要用了……

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再花几十块买个新的漂亮的,看着都赏心悦目

网友:
楼主要是维修高手就把那个坏的壶扔了,要是想练手就修一下,毕竟维修成本就几元钱。

网友:
要什么开关,接上220V,烧开后自己拨下就行了!

网友A:
开关换掉,那块电路板是指示用的关系不大,话说这个壶是不是金灶的牌子?

网友:
线路板看不太清,似乎就是指示用,好像没有坏,你先把它清洗一下,再检查。
那开关是微动行程开关,250V10A(15A更好)容易买到,也很便宜。另有一双金属片推动它使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换掉,那块电路板是指示用的关系不大,话说这个壶是不是金灶的牌子?

应该是吧,具体我只看到下半截,可能壶上有,,
这壶好像很久远了吧。。。

网友:
这壶不会有太复杂的电路板,就像各位说的,顺着电路画出电路,做到心里清楚,就好修理!

网友:
工作状态指示灯板,看懂原理自已搭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