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吸锡用哪种吸锡比较顺手

楼主(2016-04-18):
坛里高手、前辈多,请教吸锡器选择。
现在吸锡器有好多种,价格也从十几到几千,有纯吸锡的,有加热吸锡一体的。如果想比较顺利的取下元件用什么档次的会比较顺手,有没什么牌子型号推荐?
取集成块是用热风枪吧。新手,勿笑

网友:
如果平时电子爱好者使用,就普通的吸锡器即可,选用普通的吸锡器,个人认为考虑吸力最好大一点,同时考虑排锡方便,我一般是吸两次然后就要把筒里的锡倒出来,一般是直接从嘴里倒出来就行了,这样就比较方便。如果楼主考虑的是电动吸锡器,那更牛了!我没用过,但感觉上图三种我会先最后那支,理由是价格中档,是自动吸的!第一支那种好像每吸一次还要手动按一次吧?太累了!那和手动吸锡器有什么区别?第二支是很高大上,吸力强,但价格也太猛了吧?

网友:
其实对付单层板还行 对付双层 多层的吸锡器多是用来清理残留的,我用201B,一般都是用来清理过孔,拆的时候DIP-8 -16都是用快克205刀头对付

网友:
中间那把好,另外两把还是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偶尔用用,剥一点报废的屏蔽线外面的铜丝网吸吸效果足够好,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双面板   都不好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