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紫檀木老算盘

楼主(2016-04-18):
大家看看这个紫檀木老算盘
河南
中介
周边省市20,偏远30元
今天收个算盘,上面写着 福建省邵武市算盘厂 紫檀木,擦了半天又上了点儿核桃油看上去还不错,看了下铜饰铜杆木杆珠子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我不懂木头,大家都来看看是不是檀木,现350出,不懂的就不要买了,识货的来!

x

网友A:
能用紫檀做算盘相当奢侈了

网友B:
整体扔水里沉底吗?或者拆下一个算盘珠扔水里试试,沉底就应该是紫檀。

网友C:
正常紫檀木是不上油漆的,用虫胶,这个算盘却上了漆,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紫檀做算盘相当奢侈了

这没什么,还有红木花梨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扔水里沉底吗?或者拆下一个算盘珠扔水里试试,沉底就应该是紫檀。

回头还是整体放到水里吧,拆了我可放不回去! 还是保持原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紫檀木是不上油漆的,用虫胶,这个算盘却上了漆,不解。

紫檀木都不上漆吗?

网友:
紫檀?再加个零也不贵排队要的人不会少于100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檀木都不上漆吗?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紫檀木必须要本色才高贵,比如做手串儿,它是越用越亮、颜色越深,若干年后给人的感觉根本不象木质。它的比重比水大,您不妨放入水中一试,紫檀木会沉底的。

网友D:
放水里会沉的木头就是紫檀木?你真科学。不懂不能装懂。键盘不是伸手就敲的要过脑子的。

网友:
紫檀木弄个铝牌子铜包角,真掉价啊。是什么木头的就不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水里会沉的木头就是紫檀木?你真科学。不懂不能装懂。键盘不是伸手就敲的要过脑子的。

这位朋友,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您可能懂的多,我们向您学习,但一定要注意用语!谢谢您的关注!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材质请赐教!

网友:
看掉漆的地方不像紫檀,楼主莫生气啊~
算盘珠的纹路也太粗了。
紫檀就是不盘放置多年颜色也会很深,简单的办法是用棉签蘸点酒精擦露漆的地方,棉签上染色那就可能是紫檀了(一些非洲红木用酒精也会染色,那就是另外的测试办法了)

网友:
我手中有一把苏州宏成琴行定制的印度小叶紫檀二胡,内附一小块儿紫檀木样品,放入水中直接沉底,这是不争的事实,小叶紫檀树龄几百年,树径小,中空,密度非常大,所以比重也大。印度小叶紫檀放出水中一定沉底,但能沉底的未必是紫檀,定理成立,逆定理不一定成立。紫檀木也有多种,其中有一种非洲大叶檀也称紫檀但与印度小叶紫檀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