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的 YAMAHA RX-V493功放修复笔记

楼主(2016-04-19):
节前得一闲空,恰逢一晴朗天气,相约与酷爱电子的老同学到废旧电器收购站“淘宝”。50元收了一台雅马哈RX-V493功放(马来西亚产),外观有六、七成新,无电源线,旋钮、按键和接线柱均不残缺,通过机壳散热孔观察内部不缺肉、无进水、无修痕。回来利用假期进行了修复。首先网上收集电路资料,然后开始“手术”,现将维修过程整理如下:
1、打开机壳扫、吹灰尘。
2、接上电源线,观察机内无缺件,无烧(修)痕,高低压保险完好,上电VFD屏有显示,CD输入端子入音频信号,面板按键均老化不灵,各声道接入喇叭中置、左后、右后声音正常,音量可控(证明音量电位器不坏),前置左、右声道声音时有时无并伴有“吡吡啦啦”且时有时无。收音AM、FM波段均搜不到台。
3、根据以上粗略检查情况和从后至前的音响维修原则进行检修。上电听主供电继电器吸合正常,2、3秒后喇叭保护继电器也吸合正常,先测量A、B组喇叭输出选择自锁开关SW101(SPEAKERS),内部接触不良,滴入变压器油清洗反复触按后恢复,再接上信号试听不正常。拆下功放PCB连同散热器总成(注意:要另用导线接通功放PCB-GND(见照片螺丝孔)与机壳,否则上电后保护断电),查两个喇叭输出保护继电器触点均接触不良(有几十Ω),将其用吸锡器拆下,细砂纸稍加打磨触点后上机,输入信号再试机还是不正常,顺信号通路向前查音调控制P.C.B.ASS,Y(编号2-1),测电位器VR4(BASS)20K×2正常,VR5(TREBLE)25K×2坏,VR6(BALANCE)100K×2坏。因手头无此专用电位器更换,故将VR5和VR6两个电位器的电阻膜板拆掉,保留电位器旋柄以便在上好面板后装上旋钮,从而不影响美观,VR5用手头电阻4个12K代替,VR6用4个47K代替,依图连接好对应6个引脚直接焊在电路板敷铜面,再试机输入CD、PHONO(MM)(动磁唱头)、TAPE、VCR、DVD/LD、TV/DBS各信号口输入放音均恢复正常。
4、 试AM和FM收音,按TUNING  DOWN/UP,频率显示正常,查TUNER PCB  +B和VT电压(变化)也正常,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此机的情况,重点检查FM、AM混频输出和中放输入间的10.7 MHZ和450KHZ 选频线圈、鉴频线圈(中周)内附(槽路)管状电容。用吸锡器小心卸下LA1266  ⑸⑹脚(FM DET)外接的T1(10.7 MHZ)双调谐鉴频中周(见照片绿色塑料罩),两个内附电容均严重氧化发黑(高频管状电容银层氧化发黑致电容轻者容量变小,重者失容甚至漏电,从而导致此电压谐振回路严重失谐),干脆捅碎后装机,再分别在其接电容两端并上68pF的进口色环电容(反复从小到大试验后定),试机FM能手动搜到本地的FM93.5MHZ(晋城交通广播),但自动搜台不停且STEREO不显示,稍加调整中周磁芯,同时听音质最佳,再自动搜台均能自动停止并显示信号强度和STEREO,FM收音正常。同法拆下LA1266  (20)(16)脚(AM  IF450KHZ)中放选频中周T2,捅碎内附电容后装机,经反复从小到大试验后,在PCB面直接并上手头一个120pF的瓷片电容(有条件要用云母等稳定性好的电容)后,试机搜台也是手动能搜到本地的AM747 KHZ(晋城中波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AM900 KHZ(晋城中波台转播山西综合广播),反复调整听音质最清晰后,自动搜台均能停止,信号显示最强,AM、FM自动搜台停止后,按下MEMORY键均能记忆。把面板常用的轻触按键开关更换后,至此50元收的RX-V493功能全部得以修复,放入常听的几盘CD聆听,YAMAHA的声音很清醇细腻,沁人心脾。
听着修复的机器放出美妙之音乐,心中不禁汤漾着一丝喜悦……
    部分维修中的照片后附,有个别不清楚,请谅。
注意:切记此机各块加有工作电压的各PCB脱离机壳后必须另外接导线把GND和机壳连通,否则,上电保护。
    望能与坛友多交流维修心得。
作者:侯  利
0356-2224432(办)   13753671498   QQ:3285722090

楼主:
谢坛友关注!其实换位思维自已喜欢鼓捣个这,也挺自私的,一鼓捣起来,对周围一切不闻不问。没办法,自己不烟不酒,一有闲钱就买了书,收个喜欢的“破烂”想办法把它鼓捣好放到那,也就放心了。时间久了家里、地下室、单位办公室都是一堆别人看都是“破烂”。这就是一个电子爱好者的情结吧。其实,人无论怎样都是一生。今天看了坛友“上海的早晨”上无二厂的情结,那真实的感受,令人心动,催人泪下。往事如烟,生命如歌。只要过得充实,老婆不反对,争取她支持,一切都无所谓,管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显示板的MCU坏了,如何修复,现在的状态是无法开机,负电源的10.8V到显示板的78L05,78L05输出为2 ...

找块或买块MCU换吧。这可能是修其他故障未把PCB的GND与机壳连通造成的。祝你成功!

网友A:
不错的维修技术,我有一台雅马哈5240的功放,可惜显示板的MCU坏了,没有办法修复了

网友B:
学习了。好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技术,我有一台雅马哈5240的功放,可惜显示板的MCU坏了,没有办法修复了

谢坛友关注!仅显示板的MCU坏,完全可以修复。YAMAHA的功放很不错的,有它的独到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好手段。

谢坛友!情趣相投、互相学习交流、共同提高,是我入坛的宗旨。

网友C:
呦呵  山西 老乡!!!我山西长治的。。。也是喜欢收音机和功放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呦呵  山西 老乡!!!我山西长治的。。。也是喜欢收音机和功放扬声器

老乡您好!在坛里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是自幼受父辈影响喜欢上无线电的,从小就装来复式再生收音机,那时候条件不好,趁他出差之际偷几个零件装了起来,可就是不响,不会用万用表,调不了偏流,后来还是请父亲帮忙调好偏流就响了,不但没有受到偷他零件的责备,还得到了表扬和鼓励,从此走上了这条“执迷不悟”的路,那时就十一、二岁。哈哈!真有意思。

网友A:
你好,显示板的MCU坏了,如何修复,现在的状态是无法开机,负电源的10.8V到显示板的78L05,78L05输出为2.0V,把相关的引脚断开后,5.0V恢复正常

楼主:
谢以上坛友关注!坛友都是高手!请坛友有什么好体会,稍整理一下留几张照片,发到坛里来和坛友们一起分享,相互交流,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既悦了自己,又乐了大家,岂不是妙趣横生!

网友:
楼主解说的太详细了  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真好,分享维修过程是对我等初学者是莫大的鼓励!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好,分享维修过程是对我等初学者是莫大的鼓励!赞一个

坛友都有体会和高见,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我定会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我的安桥坏了都是找人修的,结果上家修了掉了好几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我的安桥坏了都是找人修的,结果上家修了掉了好几个件。

坛友有ONKYO功放,一代名机。这个可要正规修,否则对不起这大名。我“淘”RX-V493时在电器收购站见过一台ONKYO功放,可惜被人把变压器卸走了,还见过一台HarmanKardon(USA原装)也被卸了变压器,问那小老板卖了二十圆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友有ONKYO功放,一代名机。这个可要正规修,否则对不起这大名。我“淘”RX-V493时在电器收购站见过一台 ...

那机器做的,从外而内看得像工艺品,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冰清玉洁,叫人怜香惜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有ONKYO功放,一代名机。这个可要正规修,否则对不起这大名。我“淘”RX-V493时在电器收购站见过一台 ...

我的不的那种高档的~安桥444~我拿来推我在破烂车上收到的Jbl,效果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不的那种高档的~安桥444~我拿来推我在破烂车上收到的Jbl,效果真的很不错!

JBL美国大佬风格。

网友:
很强大的楼主,心胸宽广的楼主,有的人深怕别人学习了技术啊。

楼主:
谢坛友关注!叫技术太抬举了,本人入坛的宗旨就是情趣相投,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我很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如果从维修的角度讲一个是思想深遂和耐心持久,另一个就是经验的积累。从做人的角度讲还是思想和意志的区别,这四个字太险峻了,有人能做成领袖,有人却碌碌无为一生一事无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乡您好!在坛里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是自幼受父辈影响喜欢上无线电的,从小就装来复式再生收 ...

我也是十几岁开始鼓捣收音机的。。还喜欢收集收音机发热配件和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十几岁开始鼓捣收音机的。。还喜欢收集收音机发热配件和书籍

谢坛友交流!人无癖而不结,因趣而相与。晋城有几个坛友,经常在一起聊聊爱好,结伴到破烂收购站“淘宝”,自己找乐子,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C(2016-05-19):
引用 楼主:
谢坛友交流!人无癖而不结,因趣而相与。晋城有几个坛友,经常在一起聊聊爱好,结伴到破烂收购站“淘宝” ...

那天我到晋城找你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天我到晋城找你聊聊、、、、

来吧!到晋城打电话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雅马哈这个牌子,内部做工很好,值得楼主修复

SONY、YAMAHA、JVC等日系厂在马来西亚都设有分厂做工都很不错,有时见了这些才收的。

网友G: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这个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这个图纸。谢谢

给个邮箱,发你!

网友H:
不错, 学习了, 楼上的cd是什么牌子的, 图片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学习了, 楼上的cd是什么牌子的, 图片看不太清楚

那是一台“万利达”N28  VCD也是别人不要的修好让试机用的。坛友眼光真犀利!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是一台“万利达”N28  VCD也是别人不要的修好让试机用的。坛友眼光真犀利!

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质量不错,

放CD试功放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个邮箱,发你!

谢谢,gps422129@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YAMAHA  RX-V493资料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瞎玩,坛里好玩。

网友J:
楼主解说的太详细了  学习了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解说的太详细了  学习了 佩服

修复这样的机器,回想确实需要一定的耐心,也不好修。一般修东西,一、两个问题就够累了,这个存在多个复合问题,令修者很讨厌的,故把它写详细点,对遇有该类机的坛友有参考价值的话也值得。

楼主:
老“菲”的CDM4 光头的确不可小觑,性能相当卓越。我2000年出差在上海大剧院买的一盘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的CD-《东方红》(ISRC CN-F21-99-383-00/A.J6),用一般的CD机听断断续续,用这台机听整盘PLAY流畅自如。一听毛主席真伟大

网友:
恭喜你 分享修理后的喜悦!!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菲”的CDM4 光头的确不可小觑,性能相当卓越。我2000年出差在上海大剧院买的一盘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 ...

对不起!此回复错了,是回复到我的另一个帖的。

网友(2016-10-08):
兄弟技术真好,加你QQ了,有时间向你学习,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的分享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
交流分享成功喜悦。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顶一下

网友:
妙手回春,难得维修过程写得这么详细的。为楼主点赞!!

网友:
这漏捡得值啊.机子成色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坛友关注!叫技术太抬举了,本人入坛的宗旨就是情趣相投,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我很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 ...

看了大虾的话,我很赞同,我来论坛的初衷和楼主一样,很高兴能在论坛相识,希望能互相促进,学以致用,谢谢 分享!

楼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网友K:
马来西亚的电网与中国标准相同吗?

楼主(2016-11-07):
引用 网友K:
马来西亚的电网与中国标准相同吗?

回坛友:马来西亚的电网标准是240V50Hz。但这些机的广播制式标准是按中国的规定设计生产的,主供中国市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坛友:马来西亚的电网标准是240V50Hz。但这些机的广播制式标准是按中国的规定设计生产的,主供中国市场 ...

如果是这样,马来西亚购买的家用电器,带回国内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这样,马来西亚购买的家用电器,带回国内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吧?

如是纯功放、CD等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修这种机子的,是真正的高手

坛友过奖 。本人信奉“天道酬勤,勤能补拙”。

楼主:
不敢,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M(2017-02-25):
引用 楼主:
不敢,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能请教下,我有个天龙的AVR-760功放收音机正常,只是从phono口接电脑或者手机的信号,声音很沙,请问故障大吗?

网友:
雅马哈的功放小问题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请教下,我有个天龙的AVR-760功放收音机正常,只是从phono口接电脑或者手机的信号,声音很沙,请问故障 ...

DENON  很好的音响品牌。收音正常,证明机器功能是正常的。PHONO是唱机输入口,一般是MM(动磁唱头Moving Magnet)输入,机器内部带有RIAA均衡网络的唱头放大器,输入电平1mv-5mv。如输入电脑或手机信号可想之后果。

楼主(2017-06-21):
引用 网友N:
楼主解说的太详细了  学习了

都是坛里同学!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50元收了一台雅马哈RX-V493功放(马来西亚产)---什么地方收的????

网友O:
楼主威武啊,请教一下,本人电子知识薄弱,收了一台夏新的Dh9059,基本都正常,就是前置左声道声音比右声道大很多,只有一个总音量调节的,调节音量时没有杂音,一直都是左大右小,反接音源莲花头和喇叭极性都无果,这个电位器别人说是数字的,没有坏。可以确定输入线和音源没有问题,几组输入头我都试过了,结果一样。尝试了用砂纸磨三针的电位器也无果。按别人说的量6个功放管,3对数值都差不多。输出头附近的两个管一个很快发热,另一个慢热。对了,我还尝试过直连电位器和继电器,也是那样。应该怎么搞啊?求解答

补充内容 (2017-6-24 09:16):
写错了,应该是三针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威武啊,请教一下,本人电子知识薄弱,收了一台夏新的Dh9059,基本都正常,就是前置左声道声音比右声道 ...

“金闪闪”你好!
你这就分析得很透彻呀!国产的DC功放我一般不搞,原因都知道的。说老实话,维修这个活是个苦差使,修功放就更是啦。此机如无维修史就好办了,建议先不要急于动手,找个电路图分析和检查都事半功倍,从原理上弄懂了,下手有的放矢,定能妙手回春!
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闪闪”你好!
你这就分析得很透彻呀!国产的DC功放我一般不搞,原因都知道的。说老实话,维修这个活 ...

基本上都是从网上找别人的维修经验和听网友指点去操作的,个人水平约等于0

网友(2018-05-11):
支持支持,你好,也是爱好者,好贴

楼主:
过奖,都是同学,一块学习、研究、共同提高!

网友P:
嗯,优质学修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嗯,优质学修帖子

过奖,过奖。都是同学,你上个帖,肯定为你点赞!

网友Q:
楼主大师,求告知绿色塑料罩的中周规格,还有能用什么代链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大师,求告知绿色塑料罩的中周规格,还有能用什么代链

请问坛友:是问这种绿色罩的双调谐中周,用什么代换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内附槽路电容的中周,其本身电感线圈一般不会损坏,只有槽路电容氧化变质而损坏,我反复试验用的68pF的电容才调好的。

网友Q:
不会弄啊,我的板子上R16,R24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会弄啊,我的板子上R16,R24是电阻

R16、R24是电阻,但PCB的铜箔是连着中周的线圈的,只是所并接的电容没有焊在中周线圈的焊点上而已。这两个电阻都是阻尼电阻,展宽谐振频带的。

网友Q:
能用别的电容吗,没有色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用别的电容吗,没有色环的

我手头有这样的电容,用其他也可,但稳定性好的肯定首选。

网友Q:
好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的独石电容就很不错!祝好。

网友R(2018-07-12):
大神,我的哈曼AVR 10的收音机不能自动搜索,存的台关机后都不见了,还有开机都是默认FM收音机,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独石电容就很不错!祝好。

晋城的朋友您好!您2016年的帖子,我今天才看到,感觉您值得我学习,为啥?我最近得了个490的功放,您的是493,我想差不多.苦恼图纸找不到.机子各方面正常,毛病是右声道音低,失真,初步看电位器都良好,左,右声道终端的中点电压也正常。因为是放CD音乐,所以,用中置一路代替右路,声音可以的!但是,自己心不甘啊!为啥不修?我想毛病要小于您的49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神,我的哈曼AVR 10的收音机不能自动搜索,存的台关机后都不见了,还有开机都是默认FM收音机,这是什么原 ...

哈曼卡顿一没见机,二没图,不好意思我也不会,这活儿不是神仙,一点假都掺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