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收音机全家福

楼主(2016-04-19):
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是国产收音机产量最多的一种,从711、711-2、711-3、711-4到711-5,其中711-2产量最多,各地仿造品也很多。这几个型号电路基本相同,主要区别是外形体积、天线(部分采用磁性天线)、猫眼(6E2、6E1,没有6E1的图片型号)、喇叭(圆形与椭圆形)、度盘、波段开关、电源变压器等: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那个年代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才拥有

网友A:

缺红灯—4D收音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红灯—4D收音机图

找到一个711-4D图片:

网友:
红灯4少见

网友:
那用6E1猫眼的红灯711是啥型号?我中午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只能看看图片了。谢谢分享。

网友:
红灯711系列大团圆。

网友:
红灯711系列收短波质量差,旋钮动一点点电台过去了。

网友:
711-4D

我帮版主转过来

网友B:
版主 在您看来 红灯系列中那款最高端 最近想淘了红灯收音机 谢谢

网友:
        红灯711系列6灯2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有6个型号(711、711-2、711-3、711-4、711-4D、711-5),已收集到的有13种款式(711四种、711-2两种、711-3一种、711-4一种、711-4D两种、711-5三种)。
    红灯711系列不同型号间的外观(机箱、度盘、猫眼)区别明显。在机芯结构方面也有程度不等差异,如天线、喇叭、波段开关、变压器等有所不同;底盘下安装布线也有差异。

具体见下:

(1) 红灯711,不带后缀的711。两档波段开关,用120X190椭圆喇叭。机后有110/220变换插,木质后板。
    (1.1)红灯711,6E1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后面有收音电唱变换开关;本机型少见(原型?)。
    (1.2)红灯711,6E2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后面有收音电唱变换开关。
    (1.3)红灯711,6E2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无收音电唱变换开关。
    (1.4)红灯711,6E2猫眼,两档波段开关,无收音电唱变换开关;本机型极少见。(是否原装产品待考证)

(2) 红灯711-2,也有两款,猫眼分别采用6E1、6E2。设3档波段开关
    (2.1)猫眼采用6E1的红灯711-2,早期产品。有部分机器有110/220变换插。
    (2.2)猫眼采用6E2的红灯711-2,是红灯711系列中产量最大的产品。无110/220变换插。

(3) 红灯711-3,机箱比两前者要大,边框加装了铝饰条,显得庄重大器。采用165圆形喇叭,内置磁性天线。由711-3多采用纸质后板。

(4) 红灯711-4,机箱同711-2,但度盘已改进为双层,内度盘为刻度,外盘是一透明窗。

(5) 红灯711-4D,这是该系列中体积最大型,外表较豪华的机器。机芯仍和-4一样,但采用165圆形喇叭,大型机箱,塑料仿金属度盘面罩。本型号机器较少见。
    (5.1)711-4D度盘四框面罩是塑料的,波段标示处及其字样也是塑料整体注塑成型的。纸质后板
    (5.2)特殊711-4D:度盘四框面罩的波段标示处贴有不大的铝片牌牌,其字样是蚀刻的。纸质后板。本款机极少见。

(6) 红灯711-5,这是711-3的改型,同样用磁性天线,机箱和-3体积同。
    (6.1)普通711-5:绝大多数红灯711-5的机箱前上部装饰与711-3同样,但度盘采用-4的双层形式。正面下方饰条上标的是 “中国.上海”,纸质后板。
    (6.2)特殊红灯711-5:正面下方饰条上标的是“上海无线电二厂”,有的在右边还加上长方形的《红灯》字样铝牌。本款机少见。木质后板。
    (6.3)黑钮711-5:少数红灯711-5是黑色旋钮及猫眼罩,亦即用红灯-4D的旋钮、猫眼罩类似上海144-2),铝质“红灯”字样也大一些;本款机少见。纸质后板

    711原型机,711-4D(黑钮)、正面下方标上海无线电二厂的711-5 以及黑钮711-5,这4种产量少。部分711原型机和部分711-2用6E1调谐指示管。仅有少量原型试制机在机器后面带有收音电唱变换开关。

    使用瓷波段开关的机器极其少见,是否原装尚有争议。

网友:
向白版主表示羡慕!和敬意!

网友:
特殊711-4D:度盘四框面罩的波段标示处贴有不大的铝片牌牌,其字样是蚀刻的。

网友:
黑钮711-5:少数红灯711-5是黑色旋钮及猫眼罩,亦即用红灯-4D的旋钮、猫眼罩类似上海144-2

网友C:
红灯711,不带后缀的711。两档波段开关,用120X190椭圆喇叭。机后有110/220变换插,木质后板。

6E1的红灯711原型机

网友:
机后有“收音-电唱”变换的711(无后缀)机。

红圈内就是变换开关

网友:
儿时的记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灯711,不带后缀的711。两档波段开关,用120X190椭圆喇叭。机后有110/220变换插,木质后板。

6E1的红 ...

这种型号我给同好一台,剩下一台9成新,性能很好,这种机子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型号我给同好一台,剩下一台9成新,性能很好,这种机子比较少。

能将这种机子凑齐实属不易。

网友:
宝贝的图片,收藏了

网友:
红灯711-4,711-4D.711-5都是内读盘,不知内读盘及底板尺寸是否一样?

网友:
不错!向版主致敬!

网友:
只有2、4、5(?)几种型号
白版给我们开了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 在您看来 红灯系列中那款最高端 最近想淘了红灯收音机 谢谢

711系列就是普及型收音机,产量很大,我认为选择带磁性天线的较好,不用改造。

网友:
都是白版的收藏?口水啊

网友:
我只有711-2,看到这么多款式,开眼了。

网友:
红灯711系列大团圆

网友:
漂亮…全是口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