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SC2-300耳机的辨别

楼主(2016-04-20):
首先感谢laoniu556先生提供二种耳机样品和白色SHH-1耳机。
真假SC2-300耳机外型大小一样,真品重一点46克,假货轻一些34克,假货是SHH-1内芯,其它的不同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假”耳机怎样调整电感量?

我们先看看结构

当舌簧与两个极靴间隙相等时电感量最高,音量最大,那如何调整昵?再看

固定螺丝是2.5mm,孔是3.0mm,所以舌簧和线圈可相对移动。

那为什么要移动线圈架来调整呢?请见

调整时要注意舌簧位置不能变了,调整线圈骨架倾斜度(极靴)来改变两边与舌簧的间隙。

网友B:
两种厚度有差别吗

网友C:
SC2-300也有人造假?我的上讯SC2_300是两边铜镙丝固定的,未见过楼主这种封装。

网友D:
都和我的不一样,sc2-300一共有机种?

网友A:
假的好像是SHH-1的结构?

网友:
买SC2-300还是买那种能拆开的吧,可以无损鉴别真假

网友:
假‘李鬼’遇到了真李逵—— 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厚度有差别吗

直径和厚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2-300也有人造假?我的上讯SC2_300是两边铜镙丝固定的,未见过楼主这种封装。

一般都是塑料后盖的,这种是密封的。

网友:
以前还出现过更假的      铝壳里面包裹个串联了300欧姆电阻的薄膜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好像是SHH-1的结构?

假的SC2-300内部结构是和SHH-1一样的,也不知为什么偏要打上300牌号,其实这种耳机的做工比正牌SHH-1一点都不差,重新调整后电感量达90多mH,但不稳定,到60多就稳定了,这是相当好的指标了,绝大多数SHH-1电感量在4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的SC2-300内部结构是和SHH-1一样的,也不知为什么偏要打上300牌号,其实这种耳机的做工比正牌SHH-1一点 ...

怎样调整能到  90多u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和我的不一样,sc2-300一共有机种?

现在常见的是下图,后盖颜色有黑、白、绿、红、青等颜色

另一种是全密封的,有金、银两色

网友:
我只有后盖是螺丝固定的,这样的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的SC2-300内部结构是和SHH-1一样的,也不知为什么偏要打上300牌号,其实这种耳机的做工比正牌SHH-1一点 ...

99版厉害 是90多'm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