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高频100K方波的有效电压和电流,万用表行吗?

楼主(2016-04-20):
怎样测量高频100K方波的有效电压和电流,万用表行吗?比如用F187,手册上有高达1000K的带宽,能测量准确吗?

网友A:
占空比0.5的方波有效值就是峰值,最好用示波器测量,
理想状态可用带峰值的万用表测,不过很少有完美方波的,
方波波形不好有效值也不准确。
请教测方波有效值用在何处呢?

网友:
严格地说,理论上可行,至于精确度,达到需求就比较好了。

网友:
电压大概多少?不超过300V可以用豪伏表

网友:
用万用表测方波不现实,示波器一目了然,万用表只限于正弦波。

网友:
从理论上说,可将方波通过 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后 变成直流,再用直流档测。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好,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0.5的方波有效值就是峰值,最好用示波器测量,
理想状态可用带峰值的万用表测,不过很少有完美方波的 ...

0.5的方波有效值就是峰值?那就简单了,但不是0.5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0.5的方波有效值就是峰值,最好用示波器测量,
理想状态可用带峰值的万用表测,不过很少有完美方波的 ...

比如我要测高频开关管的基极电流,看开时能否使三极管完全开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测高频开关管的基极电流,看开时能否使三极管完全开启。

那就更要用示波器了!观察基极电流最好的方法是用特殊的小电流互感器
接示波器,因为基极有任何采样接入都会影响工作状态。
万用表只能看个固定值看脉冲基本没用,示波器信息量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要用示波器了!观察基极电流最好的方法是用特殊的小电流互感器
接示波器,因为基极有任何采样接入 ...

示波器观察基极电压倒是没问题,哪里买得到这种小电流互感器呢?就是不知道开关是否完全开启,电流大了又要炸管。

网友B:
测量非正弦交流电,波峰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波峰因素的含义就是最大值与有效值的比值,不同波形,波峰因素不同,例如正弦波是√2,方波是√3。真有效值电压表测量非正弦交流电,随着被测信号频率和波峰因素的提高,误差逐步加大,有条件的话,用宽频高波峰因素的真有效值电压表测试,没有的话,用示波器测试应该比一般"真有效值"万用表准确,示波器也没有的话,F187也能参考下。在28x问世之前,F187 基本就是四位半手持表的旗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非正弦交流电,波峰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波峰因素的含义就是最大值与有效值的比值,不同波形,波峰 ...

示波器没有电流探头(那个东西太贵了),我怎么用示波器测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没有电流探头(那个东西太贵了),我怎么用示波器测电流呢?

你测试电压和电流的目的是什么,说清了测量值的用途,才好推荐方案。

楼主:
测试电压和电流的目的是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电流最好使开关管刚好完全开启。电流大了烧管,小了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