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数字电压表,细节公布给大家,大量图

楼主(2016-04-20):
用了三年了,突然间电压显示不正常了,变的很高,调整内部电位器也不能达到正常值!

我一开始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将电位器前面的2K电阻换成1.6k,可以正常调整了,但是这不是维修方法

感谢gyp2000老师,给的维修建议,分析是由于CBB电容容量减小导致的基准电压降低进而测量值偏高问题,经过维修,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的CBB 224J容量大幅度减小,只有0.059uf,正常值应该在0.22uf,更换后,问题解决

分析:只要供电电压不偏低,这种结构一般不会出电压偏高问题,电压偏高,说明基准电压偏低,基准电压偏低是因为供电不足,电源电压要高于6.8v才能保证基准电压稳定,容阻压降的供电,导致供电电压下跌的主要原因是400v CBB电容容量缩小,容量缩小cbb具备自治愈,但是这种特性会导致容量缩小,400v耐压放在阻容降压,会反复击穿,治愈,缩小容量,如果供电电压偏低,改动可调范围虽然可以将电压调下去,但是基准电压已经失控,精度无法保障,所以换CBB 224j 630V即可。

网友:
这是修理还是展示?

网友:
学习了,我还有不少数字表,应该是接触不良的。不稳定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fluke 189,问题是测试值偏低,感觉也是那个电容出了问题,无奈找不到原理图。

网友:
不错楼主的技术挺过硬的,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117准还是15b+准?

网友:
学习了,不过那块只能显示电压吗?

网友:
原来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强人,学习了,这种思路不错

网友:
观看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2016-05-21):
好表,值得折腾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过硬的,值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