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扩展电压表量程

楼主(2016-04-20):
我有以下一个电压小表头,满偏电压20V,后面两个接线柱上并了一个电阻,现在我要扩展这个表的量程,是串联还是并联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如何计算这个电阻?请各位大侠明示。

网友:
扩展电压量程,串联。扩展电流量程,并联。
具体用多大的电阻,得根据表头自身参数来计算。

网友:
有没有表头的具体参数及要改造的具体要求?

网友:
你想改成多少伏的

楼主:
改成40V的,请大侠们说的具体一些,本来就是电压表了,就是用来做电压表,不用作电流表

网友:
把表上那个电阻拆了,串一个一至两兆欧的电阻,用一个二三十伏的电压,和一个数字便同时测量,调节电位器使两个指示一样即可,电位器先调到最大值,最后取一个和电位器一样大的电阻代替电位器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40V的,请大侠们说的具体一些,本来就是电压表了,就是用来做电压表,不用作电流表

需要表头的具体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表头的具体参数

不需要挡位的话串个电阻就行,阻值大小用电位器试。

网友:
由于你表头数值与加的量程是整数倍,比如你数字表测得二十伏,调节电位器让表头指到10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先按大家说的试试再说

网友B:
40/20=2   量程是原来的2倍。 电流不变(满刻度),表头的总电阻值也应是原来的2倍(即再串联一个与原表头内阻相同阻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20=2   量程是原来的2倍。 电流不变(满刻度),表头的总电阻值也应是原来的2倍(即再串联一个与原表头内 ...

我现在的电压表头的两个接线柱上并了一个电阻,满程是20V,是不是先把这个电阻去掉,再串联一个电阻?还是不去掉原来并接的电阻,断开一极,串接上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电压表头的两个接线柱上并了一个电阻,满程是20V,是不是先把这个电阻去掉,再串联一个电阻?还是 ...

直接串电阻就行,现有的电阻是分流的,去掉就不是20V的量程了

网友:
把你自已并的那个电阻去掉。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20V量程电压表的电阻,然后串个同阻值的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