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换头子 看漂亮吗

楼主(2016-04-20):
不剪少铜丝  让它好看一些

用老虎钳压扁

用老虎钳压扁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我都是去买新头子换的,你这做的又漂亮又不花钱

网友A:
不用胶带缠,套入段热缩管更好。

网友B:
学习了,我的一台索尼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线断了,也是内线加外环线的,正不知道怎么接线呢!另外,再问一下,这样内线加外环线的,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还有,这个怎么与正常两根园线的相连接呢?

网友:
我都是去买新头子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胶带缠,套入段热缩管更好。

热缩管才一层  不保险

网友:
在外面再套一段热缩管就漂亮了。

网友:
手艺不错,买的新头子一般来讲都不如原装的好。

网友C:
哪里有卖新头子,我有两个电源也需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卖新头子,我有两个电源也需要处理。

坏的电源适配器上剪下来的

网友:
学习这种工匠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才一层  不保险

热缩管也可以多套几层啊 选厚实一点的 多剪几段都穿在线上 撸到焊接的位置 吹风加热缩好了 稍等冷却后 再撸来下一截 加热.......   质量好的粗细又合适 套到3 4层没问题 这样比胶布好 不会开胶 也可以做得较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的一台索尼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线断了,也是内线加外环线的,正不知道怎么接线呢!另外,再问一下, ...

一般外面的是负极  中间的是正极  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
直接换头子才漂亮,这样还是有疙瘩,不过也算漂亮的了

网友:
适用范围大,也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胶带缠,套入段热缩管更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我也是这修好的,里面正极包一层,外面负极包一层,做得到位、耐用、结实!

网友(2017-09-13):
  外面加个热缩管更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感觉还是买头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