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

楼主(2016-04-21):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想学习AVR 的单片机,这个好学吗,有资料的求分享一下

网友: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单片机基础,AVR可是中级哦!

网友B:
AVR还可以,建议先学51,循序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还可以,建议先学51,循序渐进。

51我已经学会了现在正在学习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单片机基础,AVR可是中级哦!

51我已经学会了现在正在学习sTM32

网友:
不如学32位ram,将来学嵌入式系统你就会写底层驱动了,那可是最高层次的。

网友C:
AVR挺好学的,不知道你C用的怎么样
要是C没用过或用的不好,建议你直接用BASCOM AVR,这个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VR挺好学的,不知道你C用的怎么样
要是C没用过或用的不好,建议你直接用BASCOM AVR,这个好用

如果是业余玩玩bascom真心不错,如果想要专业搞单片机还是学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业余玩玩bascom真心不错,如果想要专业搞单片机还是学c吧

感觉bascom比arduino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业余玩玩bascom真心不错,如果想要专业搞单片机还是学c吧

BASCOM优点:简单 方便  快捷 目前可以写AVR和LGT程序,并有个51版的可以写51程序,所有C的程序可以基本可以直接移植,指针类的得转换算法。此语言相当于库和寄存器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如果自己能力强,完全可以在程序里插入汇编
缺点:占用容量较大,不支持上面提到的之外的其他单片机(其他用C编程的其实也需要换软件,只是语法一样,语句大部分一样)
误解:BASCOM是解释型,C是编译型,这个是误读,因为最早BASIC是解释的,但后来也有编译型的了(DOS版本的就开始有了),而单片机程序是编译好的下到芯片里,只有编译优化的好坏,而它占用空间大并不是因为编译优化的不好,而是把一些不用的程序也包含进去了(确实也有解释型的单片机,用BASIC语言的和其他语言的都有,但使用方法并不是往空片里下程序,芯片里本身就含解释程序)

我一直用BASCOM,写1602  SPI  IIC 串口  ADC PWM 键盘(16x16)都特方便

网友:
初学者最好是看着视频教程结合学习板进行学习。

网友:
建议边做实验边学,上手快,如果有C语言基础就更好了,AVR用C语言编程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