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灯丝用直流好,还是交流好?

楼主(2016-04-21):
5,1想做台6N9推6p3p单端,请问各位老师灯丝用直流供电好还是交流供电好

网友:
对6N9P和6P3P这样的旁热管来说,灯丝用交流和直流每多大区别,如果从减少引入交流声来说,直流供电可能好些

网友:
          用交流好

网友:
旁热管没必要用直流灯丝电压.

网友:
还是交流供电好

网友:
支持楼上3#帖!旁热管就是为了解决灯丝改交流供电而“生”。

网友:
交流供电好

网友:
大伙用的多是交流灯丝,跟进就没错。

网友:
理论上是直流好,可以减少交流干扰,但直流会对阴极两端有一个固定电位差,会使阴极内电子发射不均匀,阴极过早老化

网友:
交流供电控制的好,就用,反之。。。。。。。。。

网友:
想简单点就用交流,想麻烦就用直流。做出来的感觉(成就感)不同。

网友:
多是用交流灯丝。

网友:
电子管灯丝并没有限制用交流或是直流,只是电子管出生的那些年代灯丝大多是用直流供电的,因当时的电池组标准是2.1V的,灯丝供电用三只电池组串连供电,因此,才会出现6.3V灯丝电压标准。

有人说,直流对阴极有个电位差,会使阴极电子发射不均匀,影响电子管寿命,我不敢苟同。其实电子管用直流供电未必不好,在我看来音质和音色并无太大差别,唯一区别是直流供电交流声明显减小,音色背景干净透明了许多,有人硬说成是声音“发干、发硬”,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万元、十几万元的胆前级就用的是高纯净稳压电源给管子灯丝供电,也就没人敢说什么“发干、发硬”的了。

网友:
还是用交流好 些。

网友:
灯丝直流供电交流声小,早期有些交流收音机前级灯丝采用直流供电并电压稍低(后级功放仍用交流),用硒整流器整流,因比较麻烦故采用的少,而后来大都采用灯丝线圈中心抽头接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