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6P15电子管推挽机

楼主(2016-04-21):
电路图如下:
采用一只6N1双三极管完成电压放与屏阴分割。
机箱:

PCB

整机:

用这个平台可以换用很多管脚相同的管子玩。我还改制了一台PL84.用ECC88来推的。效果比6P15要好。也可以用6P14来用。但是我还是喜欢6P15的物美价廉,工作点调好了,改用三极管接法非常舒服。要想功率大点就用UL或标准接法。但牛的阻抗要对应。总的来说几元钱一只的6P15是很划算的管子。

网友(2016-07-21):
支持!

(因为不知道你B+电压是多少,下面的建议是按照B+=300V所作)
1、图中两个B+之间最好加串入一只1K~3K的电阻
2、6N1管1脚上的100K电阻减小(47k~56k间即可)、同时加大10K电阻值、让6N1管1脚上的电压=80V为佳
个人闲语仅作参考、取舍由君随意、、、

网友A(2016-04-21):
不错,板子是自制的吗?

网友:
用什么音箱?

网友B:
会排版的话做胆机会很方便 快速 羡慕啊 自己只会搭棚焊接 赞

网友C:
大概有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板子是自制的吗?

是的,自己LAYOUT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排版的话做胆机会很方便 快速 羡慕啊 自己只会搭棚焊接 赞

搭棚是技术,我没有那技术所以才用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有多少瓦?

7W-10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搭棚是技术,我没有那技术所以才用PCB的。

会说活,用PCB的是技术头脑 。其实用PCB板可把机箱高度做矮一点。

网友:
6P15价廉物美,值得玩!

网友E:
做的不错,能输出多大功率呢?

网友:
要是能提供电源电路,并将各管的电压标在图上就好了。

网友:
我做过一台隔壁路版的6J4+6P15(6P14)的电路,个人感觉声音很不错.几年前做的6J1+6P15单端也很满意.6P15价廉物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能输出多大功率呢?

不失真功率在7W多点。最大1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说活,用PCB的是技术头脑 。其实用PCB板可把机箱高度做矮一点。

机箱高度是65MM.这个高度不高也不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