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烟版主及同学们,推荐一下修车用工具品牌

楼主(2016-04-22):
求教版主及同学们,车一些小问题想自己搞一下,能否推荐一些性价比好的工具品牌呢?国产的就行,进口的买不起。用的频率不会太高,谢谢了

网友:
扳手、套筒之类我觉得XX的不错!

网友A:
只说工具怎么用  需要什么工具, 不讨论何工具品牌购买建议!!   好不好用 看个人 ,耐不耐用看劳动强度, 再次的工具放着看,做轻活一辈子都没事, 再美丽的工具超负荷使用也有损坏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工具怎么用  需要什么工具, 不讨论何工具品牌购买建议!!   好不好用 看个人 ,耐不耐用看劳动强度, ...

版主,其实真不是这样的,一些不好的工具,例如规格不当的套筒、呆扳手等,使用时会出现打滑的情况,质量不好的套筒甚至用力时会出现破碎的情形

网友:
说起工具,忽然想起了十来年以前的一件事情。当时刚接手单位退役的92年出厂的老切诺基一台,想着把后钢板和减震器一块儿换掉,结果到修理部拆了大半天,拧坏了人家两套扳手,一套便宜的一套SATA的,钢板螺丝却是纹丝不动!!

网友:
不常用就买正规厂得不是冒牌货就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去正规工具店里买(正厂不是假货)就行了

网友:

好点的世达  一般的就捷科  感觉质量都还不错

网友:
好用就行,不错不错

网友:
进口的一般质量好些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是正规产品,应该都还不错。

网友:
工具用的顺手就行,何必考虑品牌?

网友B:
世达(买套装的话不建议买世达,因为有一半工具是英制标准,无法使用),易尔拓,瑞驰,捷克,这几个品牌都是常用的好的。我建议买易尔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达(买套装的话不建议买世达,因为有一半工具是英制标准,无法使用),易尔拓,瑞驰,捷克,这几个品牌都 ...

多谢了,朋友

网友:
世达应该不错,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