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碟片播放机问题

楼主(2016-04-23):
开机后、进出碟片舱正常、各项指示灯正常、
       放入碟片、按下播放、呈现下面屏幕显示、不读碟。不知这样的情况是什么状态、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光头有无动作和激光,碟片转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光头有无动作和激光,碟片转动否?

碟片内无转动状态和声音。查看光头和激光、不懂怎么查看、维修更是门外汉了

网友A:
打开机壳取下碟片上定位架不装碟做个进出窗动作就看见光头动作和有不有激光了,建议清洗一下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机壳取下碟片上定位架不装碟做个进出窗动作就看见光头动作和有不有激光了,建议清洗一下光头。

谢谢您、不知如何清洗光头?
  我打开过、好像看不到光头和激光的位置?

改天拍摄内部图片、请友详解、麻烦与感谢您了!问好!

网友:
要取碟片的上定位架(盖)

网友:
一般是光头老化所致。

网友:
调激光头能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碟片内无转动状态和声音。查看光头和激光、不懂怎么查看、维修更是门外汉了

首选确定的是电机能否工作→光头能否上下左右运动→光头表面有无灰尘,故障排除完了以后,视读盘情况适当调整光头功率。这些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放一个正版碟子看看,不读碟大多是光头的问题,如光头不聚焦,光头功率下降等。建议用好一点的擦眼镜的布(不要用棉签之类之物)擦拭光头试试。

网友:
这个三星LD光头肯定不行了 先锋的机器到现在能用的也不多

网友B:
这个型号的三星激光唱机其实不好 在97年315晚会上面曝光过

应该是激光头性能老化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更换激光管 后蒸馏水清洗光学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三星激光唱机其实不好 在97年315晚会上面曝光过

应该是激光头性能老化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更 ...

感谢您细心指教、看来我是不是不可能让它工作了、也没这份能力更没配件

网友C:
这种机器不行,我的一台买来不到半年,一直出故障,一直放了十几年了,从此以后我不买南朝鲜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不行,我的一台买来不到半年,一直出故障,一直放了十几年了,从此以后我不买南朝鲜的电器!

被南韩伤了

网友D(2016-05-28):
更换激光头

楼主(2016-08-03):
引用 网友E:
估计必须换光头

谢谢 上哪儿去购买呀 多少钱 现在还能买到吗 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激光头

谢谢 上哪儿去购买呀 多少钱 现在还能买到吗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