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打理老机子,是不是闲的

楼主(2016-04-24):
收了一台1970-1971年左右的群益67-5型老机子,到手发现一支功放管二个脚都锈断了,下图:

就这里的管子:3AX31C,已拆下

在这里,断成这样了:

简单的办法是换管子,大家都知道这二个功放管子是配对的,要换就得是一对,但就是有备份老管子也难找到一对了。咋整?
决定折腾一下:焊管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先测下管子是好的,可行。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焊好了。

焊接到位,重新上岗

试机正常收音,台还挺多。爽!这机子真神了,除了这支管子修了一下,其它原汁原味一下没动,居然收台很好。

下面是打理好的样子,请欣赏。

网友A:
别看是五管机,性能好过许多标准六管机,手上有台它的小弟蝴蝶215,收台密密麻麻,选择性很好。

网友B:
没有瞎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是五管机,性能好过许多标准六管机,手上有台它的小弟蝴蝶215,收台密密麻麻,选择性很好。

这两机芯似一样的,还有一款东风205,也是这个机芯。玩过的才知道收台真是密密麻麻,室内也如此。

网友C:
那时的国货还是质量过硬的

网友D:
就喜欢这种样子的老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喜欢这种样子的老机器

同感,看到就忍不住想收。也不知收那么多有啥用

网友E:
保证了原始器件

网友F:
L兄好手艺!修旧如旧,卫生做得也很彻底!

网友:
虽然现在晶体管不象以前那样难找呀,但使用原来修复的管子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很难得的,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L兄好手艺!修旧如旧,卫生做得也很彻底!

修旧如旧,老友是把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了原始器件

尽量保持原貌,修旧如旧

网友:
微距照片拍的清楚

网友G:
要是我就不用焊接法,这样焊接太冒险了,加热一不小心就管子挂了,而是用冷作法,找一个合适注射器针头
套上用钭口钳压二下,保险多了。但力度要合适。

网友H:
老机新生,其乐无穷!

网友I:
上海群益 不错

网友:
外观可以,收藏使用都不错!

网友J:
这才是依旧修旧的真谛。

网友:
确实古董,70年代的收音机这么久了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网友:
刮干净脚,抹点焊锡膏,一火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的国货还是质量过硬的

是的,那时从国营大厂到街道里弄的小厂干活一丝不苟,用料实打实,一点不含糊,如用的是付品、业余品都是注明的,不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瞎忙。。。。

是的,玩得就是开心,成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了原始器件

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点老收音机

方便说一下名字吗?

网友L:
这样的折腾非常值得!
这也叫做“修旧如旧”,更换新管子就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

网友:
喜欢就鼓捣,这就是爱好,变废为宝了。

网友M:
老鸡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乃是首选正途,楼主不是“闲的”,这样处理是“必须的”,“修旧如旧”有木有?自然是“有”啊。羡慕楼主“坐拥”这种老鸡。

网友:
国货还是质量过硬的

网友:
上海产的 吧

网友N:
脚都氧化了

网友O:
楼主看来是真正的爱机之人;这种比较细致的活;得有一定的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折腾非常值得!
这也叫做“修旧如旧”,更换新管子就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

谢谢认可,的确换个管子原来的味就没了。就连电解外表蚀成那样都没舍得换,收音并无明显影响,上电几小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就不用焊接法,这样焊接太冒险了,加热一不小心就管子挂了,而是用冷作法,找一个合适注射器针头
套 ...

这是个新的思路,方法不错,只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针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手艺不错

谢谢认可,就图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机新生,其乐无穷!

是的,乐在其中,既活动手、脑,又收藏一段历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海群益 不错

群益不少机子现在都是收藏佳品了,尽管曾经是一个里弄小厂发展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才是依旧修旧的真谛。

谢谢认可,电解外表蚀成那样都没舍得换,换成新的就失去原来的味了。

网友:
不错的机器    用料足   内部规整

网友Q:
不知道这还是好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鸡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乃是首选正途,楼主不是“闲的”,这样处理是“必须的”,“修旧如旧”有木有?自 ...

特喜欢这类老机,总想让其恢复功能而不改变原貌

楼主:
引用 网友N:
脚都氧化了

因为是铁脚,老机最易出故障的部位,有时锈断了没错位,不容易察觉,总打理不好。

网友R:
群益和东风205机芯一样,现在看到这种机机。真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网友S:
这机子性能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好,好!

老兄打理机子才是高手,见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看来是真正的爱机之人;这种比较细致的活;得有一定的耐心。

对这类分列件的老机情有独钟,打理就是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新的思路,方法不错,只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针头。

过去的老头还是能找到的 ,现在的一次性针头也能找到。

网友:
好手艺,高人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这还是好的不?

来时灰头土脸不响,打理后响了,收台多,声音亮

楼主:
引用 网友R:
群益和东风205机芯一样,现在看到这种机机。真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还有一款蝴蝶215也是这个机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款蝴蝶215也是这个机芯子

网友:
照片拍的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机子性能是挺不错的。

性能确实不错,曾打理过一台,磁棒在路上摔成两截,开机还能收台,甚至把两截磁棒分开也能收台,太神奇了

网友:
好手艺要是我有这好手艺就手电回来自己修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