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498数字功放使用心得

楼主(2016-04-24):
前年弄了套TDA8950J数字功放散件,装好后感到中低音不错,声音很浑厚,但黄环输出电感巨热,有近200度,使用中会伴随焦糊味自始至终,终于一月后烧焦了,网购两只红环电感换上,发热只是微温,然而高低音层次皆无,听起来像老台式收音机,最后又换方形磁罐7G17电感,声音倒是提升不少,中高音很充裕,只是低音失真,并有自激,断开负端输入有改善,但低音还是不理想,考虑是否TDA8950本就如此?又从网上搜大功率数字功放,发现类似的还有TDA7498,查网上信息,基本也没个权威的说法,而淘宝店铺多是吹捧之词,估计负面评价都删除了,和店家询问,也是满口赞誉,基本问不出啥不足来。
     犹豫好久,怕买来不中意成为电子垃圾,后来觉得还是有必要试一下,也好过心痒难耐,起初本想买散件自装,后觉得贴片件焊接困难,索性买成品吧,选中了飞想FX502,经过几天等待,到货迫不及待的接线开机,结果大失所望,低音很强劲,中音马马虎虎,高音一丝也无,放李谷一《乡恋》《绒花》,过去事情不在想》《我愿是只小燕》等,丝毫听不到她的气息声,气声唱法成了空谈,又放《绿野仙踪》主题曲,细碎音乐几不可闻,整个听起来像是商店招揽顾客的垃圾音响,难道这功放如此不济?还不如一百多的唱戏机音质清澈?
     静心分析,是否输出电感不行?看功放输出电感就是工字电感,外加圆形塑料罩而非磁罐,当然漏磁大,损耗多些,网购一对索尼拆机数字电感,是方形磁罐的,里面两组独立22UH线圈,正好可以替换其中一声道的两只22UH工字电感,先试着改了一声道,开机,声音比原来大了四分之一,高音立马出来了,看来就是电感不行,厂家千方百计的节省用料,其结果就是牺牲了很大性能,索性将另一声道也换上方形电感,并把前级运放TLO82换为AD827,这下音效提升不少,歌手换气声,细碎乐器声历历在耳,至此改造完成。
     这功放和TDA8950比较,低音胜出,中高音不如后者,后者用很垃圾的喇叭也能清晰再现中高音,而用著名的模拟功放山水AU-607还略逊一筹,但山水机低音重放很有力,数字功放即使低音较好的TDA7498也不理想,播放皮皮电影《午夜逃亡》,重低音出现时,山水机从容不迫,TDA7498则乱作一团,像小汽车上大坡有气无力一样,看来目前而言数字功放和模拟功放各具千秋,指望它完全淘汰模拟功放还为时过早。我把数字功放主要用于电脑功放,轻巧省电,音质略差些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一只,这能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用上比TL082效果好,按说现在芯片频率可以做得几G,工艺能到纳米级别,要做这种过时芯片很容易,成本也会降下来,就像现在的过时电脑内存CPU,流行时几百上千,现在几块钱都不好卖

楼主:
这是原机输出电感

楼主:
这是换好后的方形磁罐电感

网友B:
AD827用在这等垃圾上面,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27用在这等垃圾上面,浪费了......

AD827网上拆机品几块钱一只,不是啥高端货,这小功放经改动后,效果不错,比上千元的国产功放强得多,而且省电发热小,体积连电源仅有一块MF47表或是一本字典大。而最大功率有2*30瓦,当然标称2*68瓦是虚标的,不过家用很够了

网友B:
几块钱一只的827,我极端怀疑是不是真货,想多年前买一只七八十元,现在就算便宜了应该也要十多元吧。

网友C:
220uH和22uH肯定是区别是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uH和22uH肯定是区别是大大的

220就是22UH,我用电感表测过的,而且电路图也是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一只的827,我极端怀疑是不是真货,想多年前买一只七八十元,现在就算便宜了应该也要十多元吧。

LM1875,当年20多一只,STK4231  90年代150块一只,现在废铁价收来垃圾板,拆下卖几元也有得赚,毕竟现在正规厂家不会买这类东西,个体发烧友才多少用量?不便宜以后白送没人要

网友:
那里有几元的827?,给个连接

楼主:
【天龙电子】原装进口拆机 AD827JN AD827 发烧音频双运放-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113.1004.14.RnXV0m

网友:
我还在用小甲1969  烧得利害

网友:
一般的数字功放胜在效率高,音质还是A类功放好。高端的数字功放另当别论。

网友:
电感用磁罐密封的方型比较好,图片那种蓝色的不行,商家是为了降低成本才用的。

网友:
绿色环保对声音要求不高的可以玩一下数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827网上拆机品几块钱一只,不是啥高端货,这小功放经改动后,效果不错,比上千元的国产功放强得多,而 ...

几块钱一只,这能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换好后的方形磁罐电感

效率高,真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用上比TL082效果好,按说现在芯片频率可以做得几G,工艺能到纳米级别,要做这种过时芯 ...

我一直跟读老兄使用D类功放的帖,我所在音响公司使用TDA8950,  TDA8920已超过六年历史,所以交流一下.

这款D类功放使用开关电源比使用变压器电源失真少些,输出大些,但致命伤是瞬态互调失真非常大.

故提供机子各生产厂都全部清 一色以电子分频;TDA7296作高音功放,TDA8920作低音功放,来克服

瞬态互调失真,这样,音质就超过同瓦数的分立件功放,频宽好,不吵耳,高音甜,低音劲,横扫了美国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跟读老兄使用D类功放的帖,我所在音响公司使用TDA8950,  TDA8920已超过六年历史,所以交流一下.

这 ...

TDA8950/8920网上资料很少,尤其输入端,仅标示正负输入端,我买的那块8950板子就是负端接了个运放直流伺服电路,开始用黄环输出电感还可以,中低音浑厚,高音略逊,但黄环巨热,一月后烧成焦黑,线路板也难逃厄运,后换小方形电感,音效可以,还是很热,估计是电流不够,又换圆形磁罐工字电感,声音浑浊无层次,之后换红环电感,高低音皆无,试着减少圈数,结果8950烧了,可见电感过小行不通,后试着加大到25UH,高低音都不错,可见电感对音质影响巨大,用了段时间,发现遇到大动态音乐,功放便会吱吱自激,过会正常,加大前级滤波电容有好转但不根除自激,最后发现断开负端输入一切正常,因此怀疑是增益过强阻塞了,但究竟厂家成品电路如何无从借鉴,最后又把输出电感换成7G17方形电感,比红环电感低音强些,但还是不如黄环,估计市面所见没有一种三段均衡的电感,所以许多厂家做成2.1低音炮模式,增加低音。数字功放优点是声音活泼,不拖泥带水,但大动态不行,重低音出现连中高音也拖累的含混了,此外数字功放没纵深感,音乐是平面,音场还原不行,但是轻巧省电清澈做电脑功放很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TDA8950/8920网上资料很少,尤其输入端,仅标示正负输入端,我买的那块8950板子就是负端接了个运放直流伺 ...

在这里,我与你分享我一个姓温的同事的经验,   因我以负责南朝鲜厂的机,备件多,温生负责大陆的D类机

备件少,故输出滤波电感坏了,他就要找替代品使用,而电感量是绝对不能改大/改小,要精确代用的.否则烧

电感或管的现象就出现,甚至电感用细了,烧喇叭音圈,用温生的话来说;是要谐振在某个频率上,滤波才能

成功.

从TDA8950官网资料【IC外接零件图】那页右上角,有一个小的零件表 ,极详尽地登列出不同负载时电感

量的选取以及喇叭的旁路电容的指定数值;

喇叭阻抗          扼流圈电感量          旁路电容量
2--3欧           10uH           1000nF
3--6欧           15uH           680nF
4--8欧           22uH           470nf

除了这个电感量要精确选用,磁芯面积要够这D类IC的振频下作170W的频率滤转,导线直径要够约9A电流,

这三项指标都达标,及选对了电容容量.可能捉住TDA8950这只猛兽,是不困难的事

〝但大动态不行,重低音出现连中高音也拖累的含混了〞这就是瞬态互调失真,我公司的有源音箱满输出达

108.7DB声压,耳朵不小心从声束经过,就有痛感,这强度25秒就会导致耳永久失聪,但失真仍在比较满意水平,一对

喇叭够四千人会场使用,证明电子分频使用TDA8950是可行的,完全消除了瞬态互调失真的毛病

网友:
随便拿个TDA7498又不知谁设计的电路来代表D类功放肯定是不对的
D类功放是今后的必然趋势

还有,目前D类功放最具优势恰恰就是低频,系统阻尼特性轻易超过传统模拟功放,低频应该是瞬态更佳,更干净,保真度更高才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被许多烧友认为D类功放低频不好,声音偏硬,这也不奇怪,因为听惯了拖泥带水、嗡嗡巨响的低瞬态低频,用D类后,低频瞬态突然变好反而接受不了,把没有拖尾的低频认为是低频缺了,声音变硬了。而你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反而是D类低频乱作一团

即使采用同一芯片,也要看谁做,同样有人能把他做的非常烂,选个优秀的电路设计很重要
不能用两种档次相差悬殊的器材作比较
100元CD机无论电路技术多先进,也是不能与10万元气动悬浮LP唱机相比的

网友:
折腾才快乐。其实有很多一次性就很不错的板,折腾起来花费大、

网友:
我用数字功放所以也关心楼主的使用情况。
数字功放对电源特别敏感,像这种大功率的(高压供电)电流要达到近10安培。
电源波动会影响功率,失真,最好用稳压电源。
数字功放的开关频率在300K以上 引线电感或分布电容都可能产生所谓泵效应,
类似升压芯片的作用,会影响功放工作,所以最好是用BTL接法,或者用双电源,
使电路没有截止状态。
调滤波电感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使阻波作用最强。

网友(2016-06-04):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跟读老兄使用D类功放的帖,我所在音响公司使用TDA8950,  TDA8920已超过六年历史,所以交流一下.

这 ...

问下老师,数功放哪款芯片的效果好?音质好?

网友:
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看看  ,作为参考。

网友:
以前弄了几个劲浪的音响,那时候不懂,都拆开扔了,里面好几个运放,那时候把主板留住就好了

网友:
一直在忧郁是做一个A类的分立功放还是做一个数字D类功放,看了各位的评论,我还是决定做一个数字的,效率高,容易做得小型化,特别适合桌机,而且还可以用单电源,开关电源都可以用,这更好

网友:
很好,谢谢你啊,辛苦了~~

工业除湿机  dna100.com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2016-07-05):
折腾中找快乐,有机会也玩玩数字功放

网友:
没听过数字功放,现在还在听1969M,不知道跟数字功放音质有啥差别。

网友(2017-03-21):
大家看看ST芯片做的 这款160W*2的功放板如何

网友:
没玩过数字功放

网友:
加个电子管前级~~~声音好太多太多了~~~比运放好不止一点

网友(2017-07-08):
试过TDA7498,TPA3116,纯后,缺点就是滤波电感电容烫,这种温度下,元件命都不长,

网友:
TDA7498E加红环电感不错,功率大,用24V开关电源供电也不发热,效率高,音质还可以。

网友:
没玩过D类功放,但知道省电。

网友:
在看帖子的过程中学习音响知识。。那是一种乐趣~~~

网友(2017-10-19):
我现在就是拿数字功放板推双12低音炮。一体化设计开关电源加功放,大小才200X90X50能把一整张15MM的密度板做的箱子推的跳起来

网友(2018-04-14):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用上比TL082效果好,按说现在芯片频率可以做得几G,工艺能到纳米级别,要做这种过时芯 ...

szfxaudio.cn  飞想官网   产品挺多的 你可以咨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用上比TL082效果好,按说现在芯片频率可以做得几G,工艺能到纳米级别,要做这种过时芯 ...

szfxaudio.cn  他们飞想官网 可以去咨询下

网友:
技术帖,学习了。

网友E(2018-12-20):
磁罐电感和红灰环电感,哪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磁罐电感和红灰环电感,哪个好

22#贴己解答,电感不能以颜色作指标,应以A电感量是否合乎原厂图纸规定,B导线直径是否有余量,

C磁芯截面是否足够大,D磁性材料频率上限是否高于D类IC的振频。

   电感温升,商家多以所用导线能使用的极限温度为准而不介意“有热,很热“这些业余提法,

例如我负责的一款160W有源音箱,好几个生产厂家的这个电感温度都在165度/C---190度/C.

超十五年了,都没有在温升上出现过毛病,

    当然,如果象楼主这样选到心仪的电感,哪也是一种技术上的贡献,使网友得益。

网友: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D类功放的力量感震撼感,从来都远远优胜于相同输出功率的任何甲/甲乙/乙类模拟功放

为什么有很多业余DIY者说D类功放是软/无力?因从来没有人宣布过;D类功放对电源内阻和电压稳定性要求.

远远超过BTL功放的要求,而必须使用开关式稳压电源,故陷入了某些理解的误区.在此特说明

在测试D类有源音箱时,因桌面极轻微的不够水平度,音箱几分钟就自震到桌子边去了,而这在廾多年的音箱样

版测试中,是从来没遇见过的事,测试一米距离声压,达110DB/M以上。(若离战斗机喷口一米,可达125DB/M,秒瞬聋)也是

破了任何音箱纪录,但这D类功放仅140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贴己解答,电感不能以颜色作指标,应以A电感量是否合乎原厂图纸规定,B导线直径是否有余量,

C磁芯截 ...

在淘宝购买根本无从获得这些信息,卖家也不知道,所以谈这些不具操作性的理论建议也只是纸山谈兵,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购买根本无从获得这些信息,卖家也不知道,所以谈这些不具操作性的理论建议也只是纸山谈兵,没有任 ...

不是纸上谈兵,买了材料回来,就要测量这些指标,DIY时发觉什么特殊情况,就有可解释的理据.

例如楼主找到不发高热的电感,就可查测量数据,假设;不发高热的电感铜线直径比发热的大,大到多少直径,

他就会得到一个经验 ;在160W的D类功放输出端电感;

直径xmm的铜线,温度会有160度/C.    直径Ymm铜线温度会有110度/C  直径Zmm铜线温度会有80度/C.

经验数据积存多了,就成了DIY大师.遇鬼降鬼,遇魔捉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纸上谈兵,买了材料回来,就要测量这些指标,DIY时发觉什么特殊情况,就有可解释的理据.

例如楼主找到 ...

昨天我直接买了SAGAMI数字功放专用电感 ,到时候试试就行,不然试错成本太高
相信厂家推出这类电感,是经过考虑和设计的

网友:
lz有没试着改变振荡频率, 3116可以自己设从400K-1.2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一只的827,我极端怀疑是不是真货,想多年前买一只七八十元,现在就算便宜了应该也要十多元吧。

AD827正宗的工作电流大,正负12v到18V约60度所以很热,冷冰冰的都是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昨天我直接买了SAGAMI数字功放专用电感 ,到时候试试就行,不然试错成本太高
相信厂家推出这类电感,是 ...

看到照片,原来x宝还是给出应用数据的,并不是如你说的什么数据都没有,但就是适合厂商的;这批电感适合20W输出

的D类功放用
,不知道你的IC输出是否2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照片,原来x宝还是给出应用数据的,并不是如你说的什么数据都没有,但就是适合厂商的;这批电感适合20W输 ...

照片是我从官网找到的, 我只是截图部分,后面还有适合几百瓦的电感,太贵了

3116厂家手册是最大50W(THD=10%),  这个功率失真太大没意义, THD=0.1%时输出25W,所以我觉得它适合20W左右的功率,买的电感也匹配

不过这种电感是2合一, 里面包含2个电感, 数字功放一个声道需要2个电感

网友F:
先不说D类功放的音质如何,就D类功放的维修就很成问题,现在大多是双层线路板,拆装很考技术。加上D类功放集成块资料不太好找,维修很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不说D类功放的音质如何,就D类功放的维修就很成问题,现在大多是双层线路板,拆装很考技术。加上D类功放 ...

这我就有点不解了,只有DVD才用“双层板“吧,D类功放应用“双面板“,

双面板拆,如果是强力的吸锡器,就要不断提高使用吸锡器技术技巧,如吸锡器不是强力那种,可用堆锡法拆件

网友:
看来D类功放要和电源喇叭一起统一考虑,像模拟时代来回搭配着玩不行了。我有两个D类功放,一个是比较老的芯片,TA2020-020,不过这个是和开关电源等设计在一块板上的一体设计,这个听起来就没什么大问题;还有一个是2.1的TAS5630,这个要外接电源,当这个外接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时候,听着明显有区别,电源电压不一样的时候,也有区别。所以业余条件下结果不理想很可能是匹配不合理。

网友G:
我在某宝某良处买的100W数字功放,用了几个月一声道自激,就没有再用了。声音干,硬,不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在某宝某良处买的100W数字功放,用了几个月一声道自激,就没有再用了。声音干,硬,不喜欢,

你提的问题和楼主及大多数DIY者相同,我思考来思考去,一方面是D类功放有一个调制/解调问题存在,互调

失真大,另一方面D类功放听感冲击力度远大于相同功率A,B,类功放。例如;140W D类功放力度感己接近三

百瓦普通功放,哪么如果考虑家庭厅堂面积有100平方米,如你原用150W功放,换D类功放以25--40WD类功放

己经很足够.而且现在商品D类IC,百瓦以上都清一色作电子分频低音部.只有小功率D类IC作全频才没有干,硬感

网友:
数字功放能出好声,要在调试上下功夫

网友:
还能说什么?!受教了

网友H(2019-01-23):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跟读老兄使用D类功放的帖,我所在音响公司使用TDA8950,  TDA8920已超过六年历史,所以交流一下.

...

那 TDA7498E相比TDA7296在音质方面是否有提升,如果是,那是不是可以代替TDA8950用清一色的TDA7498E了,毕竟正负双电源成本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 TDA7498E相比TDA7296在音质方面是否有提升,如果是,那是不是可以代替TDA8950用清一色的TDA7498E了, ...

你提到这几个IC,音质上如只研究厂方资料,都是在近乎同一水平,7296容易取得成功.而7498E对印板要求极严,

但当对比7498和8950后,发现7498比8950的板简化了,合理了,对因板而引起失真和噪音作了重大调整改革,

但资料总归资料,我总是相信DIY实际效果,7498是很值得一试的.并且单电源开关电源就可从简.

通过最后这一波研究7498厂资料发现;资料表除给出电压.负载.频宽与失真外,每个表都强调输出端电容数值.

这与我在公司客服维修中碰到情况完全吻合;在十多年维修约数千台D类机;IC类的;L和C都没有坏过零件.(但有因

是有源音箱振断零件脚的)。电感中;环状的散热好,基本为常温70度.园柱状120--160度.

而分立件的D类功放电感温升从160度---190度不等,只坏过一个电感(超温漆焦化).而电容损坏超过四十个以上。

因此好象选取优质电容比较注重电感为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提到这几个IC,音质上如只研究厂方资料,都是在近乎同一水平,7296容易取得成功.而7498E对印板要求极严,
...

请教:
广场舞和舞台音响有用数字功放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提的问题和楼主及大多数DIY者相同,我思考来思考去,一方面是D类功放有一个调制/解调问题存在,互调

失 ...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学习并改了3116D2的板子输出低通元件,高音立刻就上去了,音质亮了很多,不过奇怪的是,从版主的经验与su27的实践描述来看,低通的转折频率为什么要在40K左右声音才好听呢,高了、低了都反而不好?自己收集资料学习了一下,输出低通滤波是BTL滤波,在通带内是很平坦的,按理低了会导致音频信号的高频部分被消减过多,但转折或截止频率设置高一些,不会导致导致这个问题,也不至于引入pwm的噪音,本人没学过电子技术,这个领域完全是门外汉,考虑问题没有能力也肯定不会周全,还请版主解惑,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请教:
广场舞和舞台音响有用数字功放吗?

您好!首次有人就耐用性/大功率D类提出疑问,我只能就我公司售卖的情况作介绍,年销量约五亿,但亦可能

代表性还不够.比较大销售量的是150W有源音箱,早些年以8950IC为主,每月我换下约百多决坏IC,后期产品就

换用8920BT,反而损坏量大降,返修率己接近分立件功放。但这对于广场舞用的半专用设备,仍觉得150w级D类

IC作为专业功放,耐用/稳定性仍属不合格之列,远不能与分立件功放相比,虽省电/热量极低,/音乐动态范围大/

低音低端下降轻微/重量有明显减少/价格性比优秀等众多优点讨客户和老板双方都喜欢.这种广场舞巨型有源

音箱清一色D类负责电子分音低音部推15寸喇叭,tda7296推短号角高音喇叭.够近千人用。

而150W-10500W功放多以分立件/IC推大管为主,仍存返修率太高的毛病,这些大功率功放都清一色是超重低音功放

但有一款600WD类全频功放很耐用和音质/动态范围优于普通石机,可惜进货价极高不合老板胃口,只一批就成绝唱,

厂方保密了图纸,本人工作极忙而精力不足,不知有否能力复出原理图,好象是三层印板的,走线极繁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学习并改了3116D2的板子输出低通元件,高音立刻就上去了,音质亮了很多,不过奇怪的是 ...

您的研究貌似己到达超级音响发烧友的称谓,正因有你捉摸出的这些情况实际存在,所以才有这两个零件的

厂方指定的推荐数椐给大家,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推导,因这里包含很宽的一段频率与一个固定频率的合成.

你看中波高低端频率比为3;1,高/低端灵敏度不匀从来都无人能解决.而音频高低端比为1000;1.并音乐频

是随机的.希望有时间的网友研究一下.能有研究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研究貌似己到达超级音响发烧友的称谓,正因有你捉摸出的这些情况实际存在,所以才有这两个零件的

厂 ...

谢谢版主指导,知识太少了,看了感到似懂非懂,感到非常复杂,等慢慢学习积累了经验再寻求理解。另外版主的评价实在是抬高了,我只是个仅仅刚学了一个晶体管共射极电路的门外汉,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根本称不上是发烧友。只是凭着一点兴趣,借着su27这样喜欢钻研和实践,和版主这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从业经验、并且都乐于分享的人的智慧,仔细从你们的言谈中学习,有了一些知识,再从中提出疑问而已,所以首先要感谢你们。
上个帖子我的态度也不是很认真,低通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应该是在48K左右,在这里更正一下。
还有也向版主和su27学习,分享一下学到的知识点,这个功放板除了更换功放输出低通滤波元件,参考刚学习的共射极电路,还改了功放板的电源滤波。去掉3116d2顶上的散热片,可见原滤波就是两个1000uf/35v的电解电容,于是再加了2只0.33uf的校正电容(教材和网上找了一些实际电路板查看都是选值0.1uf,手头没有),这两只电容的位置应尽量靠近芯片电源引脚,用以改善一些电源在电路高频信号工作时的阻抗特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提到这几个IC,音质上如只研究厂方资料,都是在近乎同一水平,7296容易取得成功.而7498E对印板要求极严,
...

谢谢回复,虽然朋友是搞维修的,但我却对电子方面完全是新手。本人对D类功放感兴趣就是因为它体积小,散热也方便,整机也省了不少空间。最近从他那得几片TDA7498E,我一看芯片,比想像中还小点,网上大概看了下,外围的电路还算简单,就想着DIY一下。不过在国内网站上再继续搜索,发现没有了,只有官方的数据手册和一个样板,某宝上的成品板子倒是不少。如果单单看TDA7498E的数据表,里面的原理图连输出电感的值都没标,好像也没提到LC的计算,当时就有点蒙了。现在看到版主提到7498,才看了下7498的数据手册,发现比E版的多出9页,多出一些功能的解析,包括LC的截止频率选择,但也只是简单的说明,或许版主有更加详细的厂方资料?
另外版主提到的电感的温度,我觉得超过100度左右确实有点高了,是否是最大功率持续运行的情况?长如此工作,就算电感不坏,它的温度也会传到板上的其它元件上,特别是如果一些电解电容靠近着电感布局,感觉会影响其寿命。我认为电感发热严重,已经意味着它已经不能处于好的工作状态了,对失真应该是会有一定影响。网上了解了一些其它的D类放大器,其官方提供了一个数据对比表,里面是不同型号电感在某D类芯片工作输出600K频率下的THD + N数值。其中数据最好的几款,一种是Wurth 744363700系列的电感,资料没提到材质,看外形应该是锰锌铁氧体做的EPI磁芯电感。另外是Coilcraft MA5173-AE,外表看,是一种红环电感,查了下这系列电感,官方介绍是专用为一类D类功放用的,其主要材质是铁粉,但是是哪种特性的铁粉,也没有说明。另外还有Sagami 7G14J,这款是全密封的,外观看不出是什么材质。可以知道这几个厂家的电感用的材质都不相同,但对比其官方提供的资料手册得出的共同点是:大电流下感值下降很小,工作频率在1M内表现良好,电感DCR值低。而且资料还提到元件温度不要超过120度,最好工作温度是90度内。7498的PWM输出频率是400K左右,如果用的此频率范围内工作表现良好的电感,不但可以降低电感温度,而且电感的值可以用到最小(不必预留太多余量),进一步可以缩小元件的空间和板子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回复,虽然朋友是搞维修的,但我却对电子方面完全是新手。本人对D类功放感兴趣就是因为它体积小,散 ...

如果每位坛友都象你这样辛劳搜集零件更详尽的资料,那的确是发烧音响专区之福气!

我也是搞维修的,而且是在卓别林的国度,有些工友一台机器修得慢了,管工看到了,把那台机往垃圾箱一掉,对工友

说;"这台机没有修理价值了,你再找另一台修吧"连思考的时间,测量的时间,分柝的时间都不给。

米国这边没有零件商店的,买个电感,例如5元,寄费6元,在这国度搞DIY,上一辈人早跟我说;是休娴族的事,到美后看到

果真如此.

找到理想零件,哪是福气,你认为好,可以试一下.但我认为这个电感不是如电台的主振零件,即使发热,并不重要,你有没有

留意到我上面的贴中有介绍一种磁环,只几十度.就是说;滤波,并非大事,如有又价平,又工作不热的可用,不一定要找特贵

的材料.

另有人提出是否可调400KHZ/600KHZ这频率,我觉得这么接近的频率调的作用应不大,如果20KHZ/400KHZ哪么大差别

又另作别论

网友D:
图中左边的约120度摄氏上下,最热.中间这种套一个套的温度低些,右边磁环的温度只六十度左右.

从外形态看个人主观估计温度象与漆包线散热环境有关,与磁芯种类关系不大.

但特别要声明的是;输出功率与磁芯温度毫无关系,希望勿在温度与功率间扯上必然关系然后大把大把

浪费版面和精力/时间.这前面巳暗示过了

网友K(2019-09-18):
引用 网友D:
图中左边的约120度摄氏上下,最热.中间这种套一个套的温度低些,右边磁环的温度只六十度左右.

从外形态看 ...

版主 :

上图是刚买的TDA7498的功放板,使用最简单的物料,输出电感用22UH方形功率电感加684P方形电容.印象中D类输出电感很烫>100'C,而我这片板子的输出电感在实际使用中没有明显温升.
更让我疑惑的是这个板子的参数, 用直流可调电源供电电压从8.0V-26V范围,输出效果没有明显变化,测量输出功率也没有变化,只有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稍有变化,电压8.5V时待机电流在65ma,26V待机106ma左右,在房间正常听音~2W*2 电流都只有20ma左右的动态变化.只有大动态输出时电流变化明显和电压成反比.
三频也很变态,以1Khz为基准,20hz输出约低1DB,20Khz输出和1Khz平衡,16Khz比1Khz高3DB.最高-3DB的频率可以提做到40KHZ,并且整个频段正弦波没有明显失真.唯一就是在电压电压>20V以上1Khz波形上沿有个小失真,电压<20V和其他频段看不到.
综上实验,这个芯片最佳工作电压要>20V,低频段稍作补偿+4DB那整体曲线成凹型很讨耳朵, 以这个参数和功耗以及低压适应性能简直开挂了.后续再做成开关电源供电和EQ调节就成一个大功率播放器了.
关于听感,这个见仁见智,不是很好评论,一般参数达到了后决定性大的是心理作用了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片上面那板回来参考线路的,自己画了一片板打样,结局是烧了好几个芯片后搁置了.
初衷是哥们的卡包功放烧了,看到那杂牌功放左一片右一片小板的功放就讨厌,于是就有了用数字功放升级的念头,后来烧掉几片数字芯片没有劲头了,用两片LM3886加-/+40V电压做搭棚应付了事,可就是这么个LM3886竟然超出我的预期,30%音量可以推的1米落地箱子蹦起来那种.交货2年没有烧掉,证明这俩LM3886够耐命.

网友(2020-03-20):
看着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首次有人就耐用性/大功率D类提出疑问,我只能就我公司售卖的情况作介绍,年销量约五亿,但亦可能

...

敢问600W那款可有实物照片传上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版主 :

上图是刚买的TDA7498的功放板,使用最简单的物料,输出电感用22UH方形功率电感加684P方形电容.印 ...

上面己有网友贴介绍;D类功放自振频各IC选用频率差异很大.亦介绍了几种不同材质的磁芯,但很可惜在本贴

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何种材质磁芯用在何种频率不温升大」的关键贴

你关于〝供电电压从8.0V-26V范围,输出效果没有明显变化,测量输出功率也没有变化,只有静态电流和动态电

流稍有变化,〞我有点不服,这是毫无可能的事.不知是否输入讯号强变,还是输出功率测量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上面己有网友贴介绍;D类功放自振频各IC选用频率差异很大.亦介绍了几种不同材质的磁芯,但很可惜在本贴

...

我那时做测试是用输出标准电压2.0V做基准,就是先设置功放标准输出4欧姆2.0Vpp后调节电源电压8-26V输入然而功放输出电压基本没有变化,这个参数证明IC的电源抑制比特别高.相信一旦输出功率升高了肯定也随电源电压相应变化.

网友:
我买的某良100W双声道功放,使用一段时间后自激。机子不值钱不想邮来邮去麻烦,现在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那时做测试是用输出标准电压2.0V做基准,就是先设置功放标准输出4欧姆2.0Vpp后调节电源电压8-26V输入 ...

这样都是指标测量?

网友(2020-05-03):
讨论激励哦我学习了

网友:
某宝30大洋的7498听了好久了,直接连电视用了,一直开机···太省电了,3886已经吃灰···

网友:
觉得用1875或者3886足够了,不太喜欢D类功放。

网友(2020-06-20):
TPA3116D2自己画的板,电压24v,推8寸喇叭,音量开满,电感和芯片温度手膜感觉暖暖的,可见效率挺高的。

网友(2021-07-10):
引用 楼主:
【天龙电子】原装进口拆机 AD827JN AD827 发烧音频双运放-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 ...

5年了,这个链接还管用

网友:
曾经用19V的笔记本电源接过一块20W的D类板,声音还可以,但后来做单频正弦波测试时发现有拍频现象,也就是功放的工作频率跟电源的工作频率发生差拍而产生了新的频率,影响了声音的清纯度,猜想如果功放和电源的工作频率能做到同频同相也就是同步电源来消除这种差频现象,也许会对声音有所改善。

网友(2022-08-20):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用上比TL082效果好,按说现在芯片频率可以做得几G,工艺能到纳米级别,要做这种过时芯 ...

都是库存的东西,再不卖就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