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点焊机很久了,终于做了。

楼主(2016-04-24):
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时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次级用了32平(两根16平的)铜线绕了4圈,电压3.7V。
有条件的次级直接用50或70平的绕,效果更好。
这个暂时没加可控硅调流的,点太薄太细的工件容易点穿。
电极材料就将就用紫铜了,有点粘电极,用铬锆铜更好。
自制脚踏开关
焊铁丝试试
前面一个点是上图熔核
掰开内部都熔在一起了
加长时间烧断了
又点了一根钉子和钢丝,0.3S时间
熔得挺漂亮,时间再加长点熔核还可以再大点儿。

网友:
高手在民间,高,实在是高

网友A:
什么型号时间控制器?上点薄铁皮看看什么效果阿。

网友B:
电流有多大,电流再大些时间短在些会不会就不那么粘了

网友:
相当不错,我的料都备好了就是没有时间动手。

网友:
工艺很好,脚踏开关很有特色。

网友:
电极能与开关联动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时间控制器?上点薄铁皮看看什么效果阿。

dh48s-1z是带复位功能的,手里没薄铁皮,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多大,电流再大些时间短在些会不会就不那么粘了

电流没法测。跟电极材料也有关系,紫铜熔点低了。专业点焊机也不用紫铜

网友:
做的好,手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C:
楼主好技术   我有三个初级铜丝的微波炉变压器有要得吗  80保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没法测。跟电极材料也有关系,紫铜熔点低了。专业点焊机也不用紫铜

我对点焊机也不熟悉,个人觉得电流大点时间短点,这样传导出去的热量也少些,对周边的影响也应该小些

楼主:
点个垫片试试
紫铜电极还是比较容易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   我有三个初级铜丝的微波炉变压器有要得吗  80保邮

我这个变压器是新买的,应该是铝线的,老的有铜线的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啊。。。

网友:
详细说说,很实用!

网友:
路过顺便进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变压器是新买的,应该是铝线的,老的有铜线的

我的这两个初级是铜的次级是铝的  你的是把次级做初级用吗

网友:
脚踏开关是个亮点。

网友:
关键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两个初级是铜的次级是铝的  你的是把次级做初级用吗

不是,把次级和初、次间铁片拆了,初级不动,重新用粗电缆绕次级

网友:
好好这个就叫电焊机呀

网友:
内容这个也太牛B了

网友D:
能不能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点电池

点电池肯定可以,只是现在电流太大,太薄会点穿,再加个可控硅调压的就能控制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什么时候也该动动手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做的好,手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E:
这东西就是空载电流实在是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两个初级是铜的次级是铝的  你的是把次级做初级用吗

你说反了,微波炉的变压器,那个线粗的是初级,线细的是次级,与我们平时用的刚好相反,因为微波炉的变压器是升压变压器,一般的微波炉的变压器,初级都是铝线的,而次级一般都是铜 线的,如果次级也用铝线,这个质量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就是空载电流实在是大。

变压器只短时间接通,不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反了,微波炉的变压器,那个线粗的是初级,线细的是次级,与我们平时用的刚好相反,因为微波炉的变压 ...

还是初级铜的,次级铝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初级铜的,次级铝的多。

你刚好说反了,实际上是初级铝的多,次级铜 的多,现在次级基本上都是铜 的,而初级好的才用铜 的,普通的基本上都是铝的

网友H:
恭喜了,我做过一个用的变压器不小,可焊接电流不大,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了,我做过一个用的变压器不小,可焊接电流不大,最后放弃了。

次级一定要够粗,因为输出电压才3.几伏,几百安的电流,内阻稍微增加一点,输出大打折扣。次级最好70平以上,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就是没有时间

网友:
这个牛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反了,微波炉的变压器,那个线粗的是初级,线细的是次级,与我们平时用的刚好相反,因为微波炉的变压 ...

感谢你的普及

网友:
很厉害啊,高手!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