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示波器电源插口保护接地端该不该接地

楼主(2016-04-25):
         自从我的7810示波器在测试中,探头接地夹误碰电源,烧毁了一个通道后,这是以前的帖子: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108817&extra=  我再也不敢把示波器接地端接保护地了,探头接地夹如果碰到测试电压正极,会通过示波器外壳到测试仪器外壳通过插座到测试电源外壳地到被测试电源地形成短路,理论上是烧毁被测试电源,但我的示波器也烧毁了一个通道,至今也没想通原理。这个示波器后出给一个懂维修的朋友,检测发现输入IC损坏,后来换IC修复。
        于是我把后来的UT2102示波器内壳保护接地断开使用,但因开关故障发回厂家维修后,我发现厂家又给我接上了,为啥一定要接地呢?下面三个图大家看看,第一个图是正常测试(最下面的图),示波器已经接地,频率不是很高时探头可以直接测试各点,很方便。第二个图(中间的图)就是探头接地夹误碰电源正极的短路情况,我认为在维修中电线如蛛网,很难避免这种情况,极其容易烧毁设备。第三个图(最上面的图)就是如果把示波器做电流探头使用,比如要测某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这时探头如果接地了,就不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了,岂不是极大的不方便么,为啥要这么设计呢?可以不接地使用吗?(以上说的地是电源保护接的大地)。

补充内容 (2016-4-25 12:21):
如果长期把示波器电源保护接地线取消不接,会有啥不妥?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从示波器方面来看是需要接地的,这样可以在测量时减少来自示波器方面的干扰。从被测目标来说又希望示波器应该浮空,这样才更符合理想示波器的理论。这两个方面就看怎么调和了,也可以在示波器全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示波器方面来看是需要接地的,这样可以在测量时减少来自示波器方面的干扰。从被测目标来说又希望示波器应 ...

请问你说的加隔离变压器是在示波器的交流输入端加么?如果是这样加了隔离变压器还需要接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示波器方面来看是需要接地的,这样可以在测量时减少来自示波器方面的干扰。从被测目标来说又希望示波器应 ...

加个隔离变压器不就是浮地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隔离变压器不就是浮地了么?

是的,就是在示波器前面加交流隔离,如果目标也是浮空的就可以把示波器接地接到大地,如果目标不是浮空那就把示波器的地接到目标的参考点就是了,好像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跟探头的地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加隔离变压器是在示波器的交流输入端加么?如果是这样加了隔离变压器还需要接地不

是的,就是在示波器前面加交流隔离,如果目标也是浮空的就可以把示波器接地接到大地,如果目标不是浮空那就把示波器的地接到目标的参考点就是了,好像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跟探头的地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在示波器前面加交流隔离,如果目标也是浮空的就可以把示波器接地接到大地,如果目标不是浮空那 ...

正因为探头地和电源插头地是相同的,才会造成短路,所以加隔离变压器是没有用的,关键是示波器电源插头要不要直接联通大地的问题,因为其他待测设备内部电源地很多也是直接联通大地的。

网友C:
示波器的地分三种情况:

①电源线的接地,这个接地点是在连接插座里的,是自动完成的;

②示波器壳体的接地,这个接地是从壳体引出的一根线常用外接插头加鳄鱼钳来实现,这个地应和上面①的地相连的。;

③示波器探头上的接地线,这个接地线上有一个鳄鱼钳。
我的理解是:

一、第①条只要电源插头插上电路会自动完在,我们不必多多去考虑,是为了人身安全而设置的;
二、第②条是为了防止有的电源插头的接地不良而设的,即插座中①中的地是假地而设的。
三、第③条是我们要测试的目的地。比如电脑、电录机、音响、家电等主板的目的地,这个地常常是悬浮地,和交流电源的地不在同一电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地分三种情况:

①电源线的接地,这个接地点是在连接插座里的,是自动完成的;

你说的三个地是完全相同的,中间没有电位差,你量一下就知道了,你说的第3条地很多设备是相通的,因为很多目的地接了外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因为探头地和电源插头地是相同的,才会造成短路,所以加隔离变压器是没有用的,关键是示波器电源插头要 ...

怎么会没有用呢,是你自己接得不对吧,对于交流电来说,零线跟大地线可以看成同一个,通过隔离变压器隔离的确实只有火线和零线,地线这时就不能接大地了,这时地线跟被测目标的参考点接到一起或者什么都不接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用呢,是你自己接得不对吧,对于交流电来说,零线跟大地线可以看成同一个,通过隔离变压器隔离 ...

你这个方案等同于取消示波器接大地的线一样,隔离变压器是多余的。

网友D:
有条件上电池供电的通道隔离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上电池供电的通道隔离的示波器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想弄清楚现在的示波器把电源线保护接地取消不接,会有啥不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案等同于取消示波器接大地的线一样,隔离变压器是多余的。

也不能完全那样,如果你需要测量的是跟市电直接连接的目标(如开关电源的高压端),那你就必须要这样隔离了,要不然很容易烧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想弄清楚现在的示波器把电源线保护接地取消不接,会有啥不妥。

如果不取消,测量不隔离的电源,跳闸没商量,如果不想动示波器内部结构,折中的办法,插在不带接地的插线板上。

喜欢折腾特斯拉线圈的,拿示波器看mosfet的GS-DS波形,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然后插座又是带接地的上电就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