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做的一个PLL

楼主(2016-04-25):
计划一个晶体管IC+电子管的接收机很长时间了,今天阶段性的试验完成了接收机的本振部分,电路由arduino+ad9850构成基准频率源驱动VCO(NE612)构成PLL系统,PLL本振输出10Vp-p幅度正弦波,用在电子管混频器比较合适。本人以前从未接触过单片机制作,这次硬着头皮终于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6-4-26 14:41):
最新优化后的代码见8#的附件

实测电路图

实测电路图

arduino源码和连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谢谢老师,用arduino只是门槛比较低而已,但并不简洁,最优的还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用一片PIC做频率基准驱动VCO。

另外老师有时间审一下代码,极少数情况下LCD会突然乱码(这几天下来遇到过两次),reset后又恢复正常,不知是arduino板稳定性不好还是我改的代码有不妥之处。

网友:
不好意思arduino没玩过。
你说在极少数情况下LCD会突然乱码现象,我的看法是程序可能有不合理之处,慢慢研究,如果实在不行在程序中加入看门狗。

网友:
不会单片机的仰慕中~

网友B:
楼主这个接收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接收频率范围是多少

二次变频机,第一中频是21.4MHZ,第一本振(PLL)输出21.90M-43.5MHZ,第二本振20.945MHZ,第二中频455KHZ,接收频率510KHZ-22MHZ。

楼主:
今天优化了一下arduino代码,见附件:

网友B:
楼主有这个图没?

网友:
ham不二选择 pll。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个图没?

没这个图,这个图原理也是用AD系列的DDS(图中是AD9835吧,看不清),这个DDS产生基准频率,然后输入到一个双正边沿触发器,当VCO频率漂移时,这个双正边沿触发器就触发产生纠正电压驱动VCO修正频率。这个电路图有些地方有些臃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个图,这个图原理也是用AD系列的DDS(图中是AD9835吧,看不清),这个DDS产生基准频率,然后输入到一 ...

就是的,没有4046方便,这是个短波全段接收机的本振电路,60--90MHZ,

网友B:
这是控制和接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控制和接收部分

这个接收部分的图我这也有,我的二点看法

1. 这个二次变频机的第一中频选的太高了点,其实用21.4M/45M足够用了,市面上都可以买到现成的三端陶瓷滤波器。
2. 接收部分所用的IC可选的比较多,目前看市面上能买到性能比较好的有TCA440或TDA1072/TDA1572,特点是很宽的AGC范围,内置预放电路。

去年我完工的一款二次变频IC机用的就是二极管混频器和TCA440,性能很优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部分的图我这也有,我的二点看法

1. 这个二次变频机的第一中频选的太高了点,其实用21.4M/45M ...

他这个第一中频选的高,可能是为了实现宽范围的调谐(在不多加振荡线圈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第一中频选的高,可能是为了实现宽范围的调谐(在不多加振荡线圈的情况下)

用45M的中频,覆盖0-30MHZ接收范围,单组LC的振荡器是可以的。他这个图是三次变频结构的,这也许是主要原因。

网友:
嗯,一直也想做一台,可惜没时间,祝贺你成功!

网友:
pll, 有空参考一下

网友C:
樓上這個圖出處是俄國佬

网友:
原来老师在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樓上這個圖出處是俄國佬

对,就是俄国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俄国人的

原設計者是個牛叉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設計者是個牛叉男

做的那个成品也挺漂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的那个成品也挺漂亮的

我也偶爾做雞來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偶爾做雞來玩

你这也很漂亮,最底下那台是短波全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很漂亮,最底下那台是短波全段的?

單段的,波段任意,全段的也有,玩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單段的,波段任意,全段的也有,玩玩而已

咱们这都是业余的,能实用就行

网友D(2017-06-24):
直接用dds做本振行了,为什么还要pl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dds做本振行了,为什么还要pll呢?

直接用DDS杂波较高,而PLL相当于一个高Q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