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收音机输出牛的绕制参数

楼主(2016-04-25):
哪位前辈有电子管收音机里面7k输出牛的绕制参数,可否分享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参照上海牌电子管录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参数就行,那是7K的单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上海牌电子管录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参数就行,那是7K的单端 。

多谢楼上朋友,可否提供下绕制参数

网友B:
L601输出牛(CB-2-17):7000欧姆/4欧姆、F,铁芯截面积19mmX31mm,电流45mA,初级0.15mm,3000匝,次级0.59mm80匝,0.15mm482匝(负反馈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01输出牛(CB-2-17):7000/4、F,19X31mm,45mA,初级0.15mm,3000匝,次级0.59mm80匝,0.15mm482匝(负 ...

谢谢白版,再请教下19*31是什么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再请教下19*31是什么的数据

铁芯宽度跟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宽度跟叠厚

是指的舌宽19,叠厚3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的舌宽19,叠厚31吗

我觉得就是

网友:
路过顺便进来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的舌宽19,叠厚31吗

19X31是铁芯截面积,舌宽19mm, 叠厚3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X31是铁芯截面积,舌宽19mm, 叠厚31mm。

好的,多谢白版解惑

网友A:
数据抄收,谢谢白版。另顺便打问大家,那个扼流圈的数据谁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抄收,谢谢白版。另顺便打问大家,那个扼流圈的数据谁有,谢谢。

抄录:3.阻流圈ZL:    QZ 0.14,3800T正负20,直流电阻400欧。注:L大于、等于10H(I=60mA D.C)

网友:
谢谢您,抄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