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水清洗电路板会不会损坏电路板上的电容?

楼主(2016-04-26):
请问用水清洗电路板会不会损坏电路板上的电容?
前几天收了个电源,看到里面太脏了,用高压气枪又吹不干净,想用水洗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损坏电容,因为毕竟是一下短路了,还有会不会损坏其他东西?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尽管洗没事,注意变压器,线圈类的不要进水,洗后用电吹风吹干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洗没事,注意变压器,线圈类的不要进水,洗后用电吹风吹干再通电。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洗好了 丢一边晒几天 咯

变压器要注意点不过引脚没进水都不怕

网友B:
建议在室外用无水酒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室外用无水酒精清洗。

成本太高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了啊

那建议你用高压水嘴冲洗以后马上用高压气枪把水吹干净,因为电子元件都是封装好的一般不会进水。

网友:
用水洗了,赶快吹干。之后最好多放几天,再通电试机。我就经常这样处理。

网友:
朋友在绿化带捡到一个美的触摸式电磁炉 上面全是泥巴 回家拆开高压水枪伺候 晒两天 完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不过我记得以前键盘进水了,拆开晒干了还是不行。

网友:
尽管洗,经常这么做

网友:
最好用酒精洗

网友:
直接用洗洁精加大盆!用洗厕所的刷子尽情刷我笔记本主板,显卡都照样这样洗!洗后一定,是一定要吹干或烘干~~~晒是比较难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不过我记得以前键盘进水了,拆开晒干了还是不行。

键盘的线路是印上去的,一洗就基本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的线路是印上去的,一洗就基本报废!!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