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压力锅奇怪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26):
说奇怪也不奇怪,就是按键不能操作,只是故障原因有些奇怪。今天一老太拿来一苏泊尔电压力锅给我维修,故障现象就是上电有滴的一声,然后屏幕显示如图1,所有按键不能操作,指示灯定格在稀饭那里,不像字母不像数字,奇怪了?接下来就打开常规检测了遍,没发现啥问题,有滴声说明CPU应该是正常工作的,不能操作应该在电脑板的按键,指示灯这些问题上面。可是按键指示灯看着比较新应该不会漏电吧,过了会就想显示的那奇怪笔画应该是故障代码,但是由于缺笔画看不清显示的什么,所以我就拆了个其它压力锅的显示屏(小了一号)装上去,想看看到底显示的什么字母,显示居然还是乱的估计是共阴共阳的错了,型号不合吧,可是随手按了下按键居然有反映了,哈哈哈故障结果就是显示屏缺了笔画或者漏电造成键控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由于没找到合适的配件,干脆就吸空一只引脚,让它缺个字母不显示吧,反正对正常使用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A:
遇到一例微波炉 转修 薄膜按键部分不能用 原维修员已换操作膜 没有修复
检查外围 基本正常 最后实在无果 拆了数码管  操作功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例微波炉 转修 薄膜按键部分不能用 原维修员已换操作膜 没有修复
检查外围 基本正常 最后实在无果  ...

前些天我也遇到个格兰仕微波炉,换了面膜也按不动,也曾怀疑数码管问题,因为也缺笔画,后来夹断一个脚还是不能操作,就没继续夹引脚了,后来换了整块电脑板才解决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的加分支持

网友B: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好经验,不过拆这个数码管还是很费功夫的。楼主后来按键有反应了,应该把原来的拆了,再换上那个小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好经验,不过拆这个数码管还是很费功夫的。楼主后来按键有反应了,应该把原来的拆 ...

小的显示乱码,应该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阴阳不合,反正拆掉数码管或者去掉一两个脚位就OK了

网友:
  近期也碰过格兰仕微波炉数码管故障导致按键失灵的例子。经检查是四个8字下面两个小符号的公共阳极断线所致。幸好一张料板的显示屏只是引脚间隔稍有不同,弯一下还能装上,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又遇一列 电饭锅 4个按键 只有取消键起作用 也带有两位数码管 刚开始以为按键不良 拆开测量发现按键都好 去掉数码管 还是老样子 最后发现是发光二极管引脚生锈短路引起 因为在套管内 不易发现

网友:
看到这案例前,我的做法是:按键不起作用的先量通断,不行就换;再无反应就把板上生锈的零件全换;再不行就换整板,一般情况下换板就好了并且最快,但成本高,还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数码管问题!

网友:
虽然不做维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