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

楼主(2016-04-26):
二极管(原U头内拆或2AP9)比3DQ效果好!因最近从网上买的3DQ(3DP)做的矿机声音比二极管做的矿机小多了。

网友:
3D Q的强项是灵敏度和选择性,这方面二极管是不可及的,
至于输出音频大小,也没有谁说比二极管大呀!

网友A:
实话实说,好!
我这里中波电台停播,信号弱,用同一天地线,矿石收音机能响,无电源3DQ单管机不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好!
我这里中波电台停播,信号弱,用同一天地线,矿石收音机能响,无电源3DQ单管机不出声。

只能说明你的3D Q无源机不成功,重新做吧!你会改变对3D Q的看法的,

网友B:
用3DQ检波要多绕一组线圈,该线圈匝数的多少及位置(耦合度)都影响整机性能,另外用3DQ检波输出阻抗在1K到2K左右,用高阻耳机听声音一定小许多,最好用舌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DQ检波要多绕一组线圈,该线圈匝数的多少及位置(耦合度)都影响整机性能,另外用3DQ检波输出阻抗在1K到 ...

我就是按下图进行安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下图进行安装的

用二极管时,取下3DQ,将二极管装G、D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下图进行安装的

用什么线圈?L2绕几匝,C3用4700P,耳机必须用舌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时,取下3DQ,将二极管装G、D位上,

那你用的是高阻耳机,听3DQ声小是必然的,用二极管检波要用高阻耳机或变压器,用3DQ检波要用低阻耳机,这样电路才匹配。PM地址,送你舌簧耳机再试试。

网友B:
推荐一个好作品供你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894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时,取下3DQ,将二极管装G、D位上,

同一接收环境,同一电路,同样的元噐件,三同条件下比较二极管检波与3DQ检波性能,结论是二极管检波远比3DQ好,楼主实验过程严谨,真实可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下图进行安装的

看线路旁路电容用小了,应加大至4700p,另外在同一部机和耳机上,ニ极管和3DQ互换比声大小不对,最基本的概念是匹配,3DQ只配1K左右的耳机,ニ极管则高阻耳机,两者不能混谈,3DQ输入阻抗高减轻LC的负担,LC的Q值比用ニ极管高,慢慢试会体会,玩矿机只是玩,不要玩得心烦就好,有人针对3DQ(不指楼主),我宣布3DQ比不上活动矿石,这下满意了?工资加了吗?没用的,只会自已气死自已!

网友:
3DQ不是什么神器,只是代替昂贵的110800而巳,选择性、弱小电台比不上110800,3DQ、ニ极管接收总输出功率相差无几,ニ极管表现高电压低电流,而3DQ是大电流低电压。但3DQ表现在选择性优越上。

网友:
其实ニ极管也有高Rd的,像2820之类,其选择性也和3DQ一样好,时代发展了大家共同找新的捡波元件吧,不必上山找矿石了。

网友D:
梁兄对二种器件研究比较深,请问梁兄:二极管表现为高电压低电流,而3DQ是大电流低电压,实际听起来那个声音大,那个更有利于提高音量。
2820的RD高,是不是阻抗高不容易找到匹配的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线路旁路电容用小了,应加大至4700p,另外在同一部机和耳机上,ニ极管和3DQ互换比声大小不对,最基本的 ...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3D Q检波真比不上矿石检波,在没有中波电台的区域用矿石检波能得到1.5V的电压,点亮1K2电子管1.2V30mA的灯丝,这是3D Q能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梁兄对二种器件研究比较深,请问梁兄:二极管表现为高电压低电流,而3DQ是大电流低电压,实际听起来那个声音 ...

真的都匹配好了,两者差别不大,所谓3DQ大声是因为它容易匹配,普通的舌簧耳机不加变压器也很响了,而ニ极管使用的电磁高阻耳机效率不高,加牛匹配又损耗了,另外,3DQ的旁路电容要大,而且越高品质越响。

网友:
3DQ还有个优点,随便加一点点电压便有再生,光电池、地电池、温差、、、等都行,这为自由能应用提供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的是高阻耳机,听3DQ声小是必然的,用二极管检波要用高阻耳机或变压器,用3DQ检波要用低阻耳机, ...

我的耳机:2SC-300型。变压器是用220V-18V的换成铁氧心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线路旁路电容用小了,应加大至4700p,另外在同一部机和耳机上,ニ极管和3DQ互换比声大小不对,最基本的 ...

我用的耳机是:2SC-300上讯的(2个串联使用)和手机配套耳机(直流电阻30欧左右一个,2个串联使用)两种。使用变压器和不用变压器都进行了实验。  难道是3DQ欺负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好作品供你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8941-1-1.html

坛内很多优秀电路早就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下图进行安装的

把装机实物图拍特写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怎么3D Q就不如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装机实物图拍特写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怎么3D Q就不如二极管了!

今天暂时未接好电路,很乱。

3DQ在路

3DQ在路

3DQ与二极管

3DQ与二极管

改装的变压器

改装的变压器

磁棒天线

磁棒天线

磁环天线

磁环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暂时未接好电路,很乱。

整机图,可变图,耳机图,

网友F:
查一下3DQ是否焊好,焊不好会出现,声音小,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3DQ是否焊好,焊不好会出现,声音小,无声。

在万能板上用防静电焊台进行3DQ焊接的,肯定接触良好,肯定未损坏(使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3DQ是否焊好,焊不好会出现,声音小,无声。

再说焊的3DQ也不止一个二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耳机是:2SC-300上讯的(2个串联使用)和手机配套耳机(直流电阻30欧左右一个,2个串联使用)两种。 ...

看了装机图才明白是你欺负了3DQ!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了装机图才明白是你欺负了3DQ!

梁老师能从装机图看出谁欺负了谁,真乃神人也。俺怎么也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3DQ边上的电感电容用的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梁老师能从装机图看出谁欺负了谁,真乃神人也。俺怎么也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3DQ边上的电感电容用 ...

用结构很不合理的LC去强迫3DQ大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