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管与飞乐喇叭

楼主(2016-04-27):
       近日整理零件箱,翻出一对以前淘的全新早期飞乐钴磁喇叭,上无十一厂出品的老货,样子平实可爱,那包装用的防潮油纸,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这对4 X 6寸的小喇叭估计原来是用在电视机或大收音机上的,功率也很小只有区区0.5瓦,1瓦输出功率推都嫌大。如何玩好呢?这又想起了几年前做的直流管3灯收音机,虽不常把玩,但声音依旧回味中。
2支1A2均接成三极管作两级电压放大,2支2P2并联作单端输出。用一只30瓦R型牛作整机供电。2组6V经LM317稳压后输出1.25V作甲电,2组15V串联成30V经倍压整流输出约72V作乙电。输出牛是以前为了做3灯机淘的小牛,现在才留意到原来是日产铁木兰的牛。
    机壳用的是PVC材质的电器用防水盒子,强度也够,轻便好用且加工容易。看着大小合适,要求也不高,索性多买了2个,就用它来装小飞乐作音箱用,里面铺了一层薄的棉絮,主要作用是减低箱震,兼作一点吸音。没考虑太多,也就是想玩玩过过瘾。
    由于电源牛2组15V实测为18V,串接经倍压整流后达到88V,接近极限屏压,一开始有点担心,但也正好试试2P2的能力,2P2不负所望,输出功率果然“强劲”,把小飞乐推得丰润满满的,怎么也有个2、3百毫瓦吧,小音量特别委婉动听,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听,工作良好暂时没有出现问题,小机机表现不俗。
    夜深人静,不想太大动静时,这套小玩意儿正好派上用场。放在卧室里,一盏昏暗的台灯下,听听老歌,听听历史录音,感觉挺放松的!直流管音色清丽醇和,搭配小飞乐,听的就是味道,玩的就是怀旧啊!

网友:
做得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A:
其实,用2P2并管,不如直接用2P3了

网友B:
做的好,电源部分改用锂电池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2P2并管,不如直接用2P3了

也曾考虑过2P3,但要用到135V绕组达不到,灯丝电流也太大怕317发热太厉害,对于小飞乐,2P3的功率都嫌大了

网友:
直流管,耳放级的输出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好,电源部分改用锂电池就更完美了。

锂电的成本不低啊,而且只能外置占地方。

网友C:
电视机的喇叭,灵敏度挺高。4 X 6寸口径不算太小,用在这里正合适。

网友:
好羡慕你,楼主手艺好…好想折腾一下,可惜自身一点基础都没有

网友:
能出声吗?

网友:
怀旧的感觉。楼主这小椭圆喇叭现在想必相当贵了吧。我在照片上看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纸盆的纸浆是深黑色还是青灰色。个人认为飞乐用过的最好的纸浆应该是一种略微发亮的深黑色,还有能看见少许羊毛。我有这种纸浆做的圆喇叭,指向性超级赞,但是没有椭圆。很羡慕楼主的小喇叭,我各有十几只未开封的5*7寸椭圆喇叭和3寸高音喇叭,纸浆是青灰色。
如果楼主把输出牛换成红灯711上的CB-2-4,会有惊喜。这个小牛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声音。如果能找到开盘录音机上的7K输出变压器CB-2-17那再好不过了。
话说2P2在屏压和帘栅压90V时线性远好于60V,这一点从特性曲线簇上就能知晓,楼主的选择是明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的喇叭,灵敏度挺高。4 X 6寸口径不算太小,用在这里正合适。

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这个4*6寸喇叭当年什么电视机上用过?我曾经接触过生产“山茶”牌电视机的退休老职工,听他说当年做这个型号的电视机时专门找飞乐定订一批5*7寸椭圆喇叭(“山茶”自己也生产这种型号的椭圆喇叭,并且在收音机上使用。但是他们自己的电视机上却一直使用的飞乐,我猜测前者的性能肯定不如飞乐),据说纸浆是进口的,但从楼主的图片上看没有他的好。我前年跟他收了一箱未开封的全新喇叭(不到20只),拆开一对测量完T/S参数后舍不得打开其他的,品相确实很不错,但比楼主的差了一点点。

网友:
文章漂亮,机器做的特有创意,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这个4*6寸喇叭当年什么电视机上用过?我曾经接触过生产“山茶”牌电视机的退休老职 ...

这种椭圆喇叭都是用于国产彩管20寸(球面)及早期的进口21寸(平面直角)少量彩电。后来21寸成为主流审美观及视角的因素就不再用了。具体那种用飞乐没有注意。只要看电视两边带凸出的部分以及两侧宽出一条,都是安装的这种喇叭。比如以前我用的海燕(西安)20寸就是侧面两只。
25寸以上的也用但功率一般是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