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观2013款日行灯acc接驾驶舱哪里

楼主(2016-04-27):
日行灯有没有不要延时的,发动机一关灯也跟着灭

楼主:
有改装师傅没,指导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改装师傅没,指导下

请看图。。。。。。

网友A:
从保险盒取点可行,这样距离也不远,操作起来容易些。如果这都不会的话还是找个专业点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B:
有点延时不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保险盒取点可行,这样距离也不远,操作起来容易些。如果这都不会的话还是找个专业点的吧!安全第一!

问题是线放好了,要接在哪里才不会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延时不更好么?

不好,有时延时几十分钟

网友:
用试灯一头搭铁一头测保险,打到ACC有电关了没电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线放好了,要接在哪里才不会延时

貌似有些车是有这些功能的,这也不存在问题。

网友:
一定要受ACC控制吗? 直接接到电瓶上, 加一个简单的比较电路, 电压高于14V就工作, 低于14V就熄灭 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两个方法,一个是看说明书,一个是到爱卡啊汽车之家啊什么地方问。
不同车型的人没办法告诉你。你翻下说明书,一般最容易找的是“点烟器”的保险丝,大概就是ACC(少数车辆点烟器接电池,这个要小心。不过大众较新的车,拔钥匙后点烟器都没电的)。用万用表或者汽车示电灯试一下,钥匙拧到ACC就有电的保险就对了。日行灯么其实接Power(就是只有发电机转动才供电的)也可以,只要不接到B+(常电)就好了。
计算一下功率,找个冗余量比较大的保险位。

对了,有些车保险盒定义不在说明书上,而在保险盒盖板上贴着。

网友:
直接接到发电机多好……

网友:
直接买个电压监测模块来多简单,根本不用穿线和破线,打火就亮,熄火就关了,方便 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