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头可入得法眼-表头线性检验-108-1-1966年--万用表-修表

楼主(2016-04-27):
索引贴==收录所有此表帖子的链接,欢迎参观指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866-1-1.html

自己想起来了,上下游丝颠倒了,但是,没看出影响。表头表现良好。
检验装置:
1.廉价数字表一块。【电很足,没道理线性不好】
2.0.01%线绕电阻-10k一个,==采样电阻
3.10k电位器
4.1.5v电池
5.接线和附件
数据采集措施:
1.调整指针至目标线
2.读取数字表读数
3. 重复操作3次,取平均值
数据处理方法:
以满度读数为标准,求各个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
取偏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最终结果

这个表头基本可用。
可以考虑后续的调校准备了:
校准源,和标准表:

网友:
又是修表高手

网友:
档档压线的表是怎么调的一直搞不懂,精度算多少

楼主:
我理解:没被老虎搞过的老表都能达到类似的测试结果。 这个表就是完全没用过,库房里搁了50年::发霉了。我只是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恢复一下。。。。另外这个测量结果只是说明2.5级表合格而已。 1级表要更严格的测试。

附加说明:
1表头入框测试要比裸呈测试更可信。第一次迫不及待的测试,表针经常被风吹。有时甚至怀疑是卡顿。
2磁短路似乎对表头的线性有一定的影响:本例看起来是提高了一些。
3.微调铁芯位置应该对线性度有影响。:推测
4.动圈的制造精度对线性度肯定有影响,但这个因素无法控制,因为动圈对称性不可能做得很好,看看粘结轴尖的帖子,就知道:
4.1.轴尖粘结的对称度应该在0.5左右【眼睛瞄准啊 】:还得老师傅操作。
5.500型磁钢这种磁路设计,明显不会达到极高的精度:跟mf12-14-18比较可知后者对称性极好。
6.最后:原理上游丝的线性度很好,不在误差因素之内.。。石阶上就怕二字:但是:
6.1。线性度明显差错的表头往往是游丝造成的:
6.2.罔论碰圈套圈之类,会导致明显卡顿
6.3.即使只是一小段被松香,焊锡附着污染,也会有可观的影响。
6.4.我有一个亲自出演老虎的500型表头测试,和游丝惨状对应。留作教训,一直没改。。不日上图。

网友A:
厉害学习学习,我的表指针每次归零不是一个位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学习学习,我的表指针每次归零不是一个位置,怎么办

1.最大可能:轴承脏了
2.表摔过,轴尖变形了
3.游丝有杂物:《猫毛》

处理:
先试试:汽油免拆清洗
具体:1.表盘向上,用针头滴汽油到后轴承。同时运动指针,和上下挑动动圈,并经常吹掉,重新滴灌
2.表盘翻过来,处理前轴承
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
再:下动圈组件:检查纤维杂物
再不行就不好说了。

后续的步骤:是:
1.全拆
2.彻底检查轴承,轴尖
3.彻底检查游丝
4.复装【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基础】

再往下说就是:镊子,寸镜(显微镜)。。。。。修表套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最大可能:轴承脏了
2.表摔过,轴尖变形了
3.游丝有杂物:《猫毛》

谢谢   我只能用第一个办法试试

网友(2016-08-30):
请问以满度读数为标准,求各个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取偏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最终结果中绝对偏差指什么?相对偏差指什么?偏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取绝对偏差还是相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