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发烫

楼主(2016-04-28):
6j16p1小机器,换了对6w的输出牛,声音提升挺多的,就是电牛比没换之前烫很多,没换输出前,是有点热,手摸不觉得烫,换了输出之后,电牛是好烫,手摸,十秒多,被烫得已经要放开了,电源牛会烧坏么?

网友:
是不是匹配有问题。

网友:
10秒都这样了 烫手的不能忍受的温度约65度以上这鸡鸡没换牛之前不能再用了 小心火灾哦

网友:
应该是气温上升的原因,所以您感觉电源变压器比以前热了。
能摸十几秒估计也就六七十度,做工合格的变压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的市场不同发达国家的,所有的产品没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你机器上变压器能不能烧坏没人敢给你保证。

网友:
“十秒多,被烫得已经要放开了”
是有点热了。

换输出牛,大的牛,原边用线粗内阻小,屏压会升高一些,
但不会太多啊,请检查屏压。

网友:
估计是什么地方短路了。You should  check it.

网友:
轻注意,有没有寄生震荡(超音频或超低频)。不送信号时量一下输出端看看。

网友:
可能是什么地方短路了,要不然不会这么烫的,尤其是输出牛变化之后电源变压器变化这么快应该会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放音正常啊,没换输出牛之前,测6p1屏压254左右,是市电偏高,换好后还没测,看看没漏电,就直接听了,回去后,测量一下。不懂得,怎么测量那里短路啊,还有就是震荡了,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匹配问题?是不是输出牛阻抗不对?应该不会吧,牛是和套件一家的,后拍的,感觉到:换上声音提升好多。

网友:
电源牛外表放不住手,里面的线包温度还要高很多,这个温度肯定是用不住的,开机时间一长没准要冒烟。测量一下滤波电阻的压降,从而计算出来整机高压电流,看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是用LC滤波的,试过开机从早上8点多开到中午1点多,电牛就固定在烫手的温度,声音都正常,就是担心会不会变压器烧掉了,是电源牛的原因,还是其他问题,弄不明白,所以请问来了,知道原因,好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LC滤波的,试过开机从早上8点多开到中午1点多,电牛就固定在烫手的温度,声音都正常,就是担心会不会变 ...

测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电流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变压器运行在你所表达的温度不算高。按照一般最低标准小型变压器温度可以达到80度。尤其能够稳定运行,而不是不断上升,说明无问题。
为什么更换输出后引起如此大的变化?可以测量一下阴极电压,看看工作点是否合适。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指点,都试试,如果正常运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