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充电器一点问题

楼主(2016-04-29):
前年购的“神火”强光LED电筒,附带的两电池渐渐只能开几十秒就闪烁了,
用配套的充电器充一夜,还是差不多,从3V左右能充到3.5V大约,以为是电池完了,
从网上订几只三洋拆机18650电池,才发现3.8V的电池放该充电器一夜下来居然还是3.8V,而用这次订的简易充电器就能充到4.1V,
看来是“神火”的充电器有问题啦,,

以前有疑问测过空载电压是4.2V,就没往下想了,
感觉这个标称或达不到吧,次级的调整管用的是S8050,觉得电流太小了,,
后来测了下,坏了,换B772。

由PCB画的次级的电路图,觉得定性理解尚可,难于定量的分析输出电流,, 想得头大呀!

空载、充电指示灯正常,,就是只能从较低电压充到3.5V就到头了,后来测出是次级的S8050坏了,

空载电压正常,也能充一点电,指示灯也正常指示,,呵呵,一直以为是电池问题,

很简易的电路,,初次级间光耦都没有,初级半波整流后400V2.2uF电容都省了,图中的是自己今天加的。

换了次级的8050后测一些点的电压,后来不知碰了那儿一下,初级‘啪’一声,烧了开关管13003,两电阻,正反馈的S8050管,
分别换过后还算正常,,

这种18650充电器真是太简易太山寨了!!

补充内容 (2016-4-29 12:33):
粗心打错了,次级的电源调整管应当是S8550。见电路图为准。

网友A:
    想说热爱你真不容易

网友B:
8050坏了你换b772?8050是npn,772是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0坏了你换b772?8050是npn,772是pnp,

哇,粗心打错了,应当是S8550,见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说热爱你真不容易

看似简易,,实际还是不好弄,,
大致画个全图如下:
昨天初级烧了13003,8050,图中两电阻,
都更换后发现13003相当热,,勉强能用,空载开关频率170KHz,负载(充电)时100KHz。
不知是不是电阻问题,,当时烧的贴片电阻看不出原值,根据网上电路大约取RA:500到1000,RB:5到10试过,管子发热还是差不多
换上13007还是热,,

补充内容 (2016-4-29 17:17):
上面初级图没画对,过会重画,,,

网友C:
“神火”的东西,还是算了吧。
不如网上买个TP4056的充电板,配上个能输出1A的手机充电头,还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火”的东西,还是算了吧。
不如网上买个TP4056的充电板,配上个能输出1A的手机充电头,还稳妥。

确实山寨,,现在就是想看看这种简单RCC电路效果,,开关管13003热得烫手,不知所以,,

以前有两块5V4A较好的开关电源板,过阵改下输出来作18650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似简易,,实际还是不好弄,,
大致画个全图如下:

    直接扔了,马云家买一个三星4.2v1A充电器就几块钱的事。

网友D:
我现在所有的电池都用索尼二手剪线的4.2V1.5A 充电器,电压控制非常精确,插上充电基本不用管,冲几天也不怕电池充坏。

楼主:
一通折腾,算是正常使用了,

红圈内C10,3KV390P拆下测量容量、阻抗没问题(但此时13003非常热,不能触碰),换只680P的高压电容上去,开关管13003热量明显小多了,最终换了标准RCC电路用的高压吸收电路,绿圈内所示,开关管发热量较正常了(有点点热,触摸没问题)

测量开关频率,电路空载时较高,居然为440KHz,负载充电时200-300KHZ,比末换前的空载170KHz ,负载100KHz高了很多,
还好,开关管和变压器都温度不高。。

又换了次级整流管,加了滤波电容,调整管B772加了个小散热片,

充一只3.7V电池到4V,大约两个多小时,开始时电流有150mA,发现串入万用表直接测电流不准确,,而在充电回路串只0.1欧电阻测电压来算电流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所有的电池都用索尼二手剪线的4.2V1.5A 充电器,电压控制非常精确,插上充电基本不用管,冲几天也不怕 ...

手里有两块质量不错的5V4A电源板,待有空改下,
或许简单的做法是串个二极管和小电阻就成。

网友E:
这东西给我也不敢用啊,还不如折腾4056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给我也不敢用啊,还不如折腾4056好。

,电路设计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太简省了,连个输入保险管(保险电阻)都没有,
热量大得恐怖,注定了使用时间不会长久,
看上去还行的外套罩着,掩盖了诸多问题,
现在低价的小开关电源基本都这样了。

网友F:
电路设计太省,元件选配良莠不齐!一次侧半波整流,无保险或保险电阻;尖峰吸收电路仅只电容;二次侧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等散热问题,过流保护不完善,……最主要的还是开关变压器的品质问题!修过类似三星充电器,开关变压器坏,基本报废!还是喜欢日系的充电器,看我的头像图片--1.5A的原装日系充电器,全部元件36个,用料扎实,温升很小,还可以作为开关电源的副电源用,……一分钱一分货!支持楼主折腾,相互促进,学以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设计太省,元件选配良莠不齐!一次侧半波整流,无保险或保险电阻;尖峰吸收电路仅只电容;二次侧输出 ...

,同感,
有一定基础的购剪线电源板改改,质量比常见的小充电器好得太多,
以前有个品胜的AA,AAA电池充电器,外观还可以,里面过于简单, 想用得久全看个人运气了!!
用了没几回就完了,
郁闷的是,看里面坏的居然是小开关变压器(拆碎后看里面漆包线比头发还细,断了好几处),没法弄,剩个外壳了,
5V4A开关电源板,做工不错,估计用上面电路图的次级充电控制部份(个人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做一下或可行,待有空试试。

网友:
这种18650充电器真是太简易太山寨了,与其说是充电器不如说是4.2V恒压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两块质量不错的5V4A电源板,待有空改下,
或许简单的做法是串个二极管和小电阻就成。

朋友您最好到网上学习一下锂电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您再改制,锂电池爆炸会出人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您最好到网上学习一下锂电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您再改制,锂电池爆炸会出人命的。

玩电子DIY这块确要细心小心,避免出险,
觉得前面电路图的次级充电控制部份还是可用的,过久搭个电路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粗心打错了,应当是S8550,见电路图!

现在换的电池可以用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太简省了,连个输入保险管(保险电阻)都没有,
热量大得恐怖,注定 ...

电池充电控制电路这个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开关电源太精简了,说不定哪天就炸了,已经经历n次了,所以现在看到这种单管自激的开关电源就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H(2017-05-04):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回复

我就是请教一下

你这个电路图 是怎么转灯的

我怎么感觉D5一直常亮呢

求楼主解惑阿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俺见识了

网友:
很多国产的电子镇流器、简易充电器里面都差不多,最近把家里的电子镇流器全换了,坏的充电器也差不多,唯一一点就是便宜,十几、二十几块钱的坏了有时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回复

我就是请教一下

多交流就好,自己也是大概的理解吧,
定量的计算较麻烦,,
定性的分析一下,以10楼电路图为准,,
当接入电压较低的电池(充电)时,,则A点电压变低,D点电压亦变低(则D5变暗),Q2导通加剧,它的B极也就是Q1的C极流过较大电流,则D6较亮,
当快充好时,,则A点电压较高,Q2导通变弱(此时它的B极也就是Q1的C极流过电流较小,D6较暗),D点电压也高,,则D5较亮。

网友I:
朋友10楼电路内绿圈内的高压吸收电路,那三只元件都是用的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10楼电路内绿圈内的高压吸收电路,那三只元件都是用的什么呀?

,二极管是FR207,C是1000p,1KV,R是100K,差不多就这样,记得不太清了。

楼主:
重复了删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交流就好,自己也是大概的理解吧,
定量的计算较麻烦,,
定性的分析一下,以10楼电路图为准,, ...

楼主阿

再探讨一下

D5是绿灯  D6 是红灯

当D5 D6 一起亮 只亮红色

是这样吗

空载的时候  输出4.2V 431导通、
Q1基极被拉低  D6基本不亮 此时只亮D5 显示绿灯

当充电时 假设充电电压为4.0v
此时
431 不足完全导通  Q1 导通 红绿一起亮  外观显示红色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阿

再探讨一下

呵呵,觉得按24楼所言来理解容易些,,当时是测过几个点的电压变化的,
,TL431的控制端(图上S点)电压是稳定的,,
LED是一只3脚的双色管。。空载或充好电后是绿灯,,正充电是橙色灯。。

网友(2017-08-06):
现在很多东西都这样,便宜的吓人,可是质量也差的吓人。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为了降成本,故才用料简单

网友(2020-03-05):
开关电源太精简了,说不定哪天就炸了。

网友:
网上太多次品,建议买品牌的

网友:
单位的18650充电器拆开电路板一看质量 都太次

网友(2021-05-26):
引用 楼主:
一通折腾,算是正常使用了,

看了原理图,如果把次级线圈掉个头 13003 应该就不会发热那么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所有的电池都用索尼二手剪线的4.2V1.5A 充电器,电压控制非常精确,插上充电基本不用管,冲几天也不 ...

你好:我对你介绍的:索尼二手剪线的4.2V1.5A 充电器,很感兴趣。请问是在马云家买的吗?请告知搜索或购买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