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了一只6N7P

楼主(2016-04-29):
前几天闲来无事,利用刚改装好的6Z5P+6N9P+6N7P小单端测试了一下手头的五十来只6N7P,结果发现两只坏的,其中一只是灯丝不亮,且玻壁快速升温,很明显是漏气寿终就寝了。。。。。。另一只开机后灯丝不亮无反应,玻壁也没有温升,管腰还松动了,估计是灯丝引脚开焊或者是灯丝断了,遂决定把这只管子烫开引脚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可以修复。分离开之后,发现其中一只管芯的栅极引线也霉断了,但是测量灯丝引线是通的,好在栅极引线断点还露出封装玻璃能有五六毫米,小心焊接延长了引线(不知道长时间工作管子温度升高后焊锡是否会熔化,估计问题不大,引线温度不会达到焊锡的熔化温度),把管芯装到管腰上,焊接管脚,插到机器上试了一下,一切如愿,音箱发出了美妙的声音。最后用耐高温硅胶粘封管腰,这只管子又可以发挥她的余热了。唯一遗憾的是,封装的一圈白色硅胶不是很美观。

网友A:
能否介绍介绍怎样‘管、座’分离?

网友:
阿弥陀佛,救管一命,胜造2级浮屠~

网友B:
乐潘牛,用在这种电子管上。声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潘牛,用在这种电子管上。声音怎么样?

个人感觉很好。以前做过6N7P推电子管收音机上6P1的牛,比这个差远了。

网友:
我有个英国的1N5GT也是灯丝不通,补焊无效,怀疑是受潮断在里面了,一时还拆不开
还有个苏联的6Ф6С也是这毛病,拆开看外部引线都好的,估计是灯丝断在阴极圆筒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介绍怎样‘管、座’分离?

修复的这只管子恰巧是管腰松动的,只要用烙铁逐个烫管脚头上的焊锡就可以“管、座”分离开。
如果只是测量灯丝管脚开路,可以先补焊一下,没必要分离开。
粘合很好的管子想要把“管、座”安全的分离开还真有点难度,没这么做过,不外呼暴力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工作时温度是非常高的,引脚上绝对不能套普通的热缩管绝缘,即使非要套也应该和原来的一样用玻璃丝套 ...

你说的是对的,我忽略这个问题了。管腰已经粘合了,管脚也焊上了,但愿用一段时间后里面的引线不会短路。

网友:
这么精细的事做好了  不错不错

网友(2017-04-07):
粘接可以用油漆之类的也行!!!!

网友(2022-08-12):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我忽略这个问题了。管腰已经粘合了,管脚也焊上了,但愿用一段时间后里面的引线不会短路。

硅胶导线,线抽出来扔了,线皮留着,套上即可,耐温200度以上

网友(2024-09-24):
改装好的6Z5P+6N9P+6N7P小单端。楼主分享一下改装经验

网友:
用百得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