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866的进来解答疑问

楼主(2016-04-30):
866的蓝光的确好看加梦幻。但是866的工作条件较苛刻。输出端不能直接电容,而是经过厄流圈后才加一只小容量电容。所以疑问来了:
第一问:我们胆机都是使用220U以上的电容量做滤波。那866后面所接的低容量电容能不能滤干净电源杂波?
第二问:如果采用LCLC滤波模式,交流输出750V,整流后输出1000V左右。已知L为5H至10H之间,那么这个第一级电容和第二级电容最大能取多少?

网友:
建议你拿那个当做装饰单独做一套东西~~~
想看到蓝色光一大一小是因为电流变化,而我们追求的胆机高压电流要尽量平顺,相互矛盾

网友:
不必过于在意 电解的话L以后用到100UF左右甚至更高都没啥问题,薄膜或油侵就要小心了 建议别超40UF
866主要在于预热时间长这点头疼 另外 灯丝电压低电流大 要格外注意接线电阻 灯丝电压宁偏高0.1-0.15也别偏低

网友:
LCLC的话 第一个C可以用的小点,22-47 第二级直接上220估计噪音会控制在理想水平的

网友:
楼主对866了解的可能更多,这里重复一下注意事项,供对此生疏的坛友参考。

使用汞气整流管应当注意些什么
    在农村有线广播设备中,电力较大的扩音机,其电源部分大都采用汞气整流管,常用的有EG1—0.25/10(866,866A,8500)和EG1— 1.25/10(872)等几种。这种电子管内部放有水银(汞)。当阴极加热后,水银蒸发,变为汞气。汞气管就是利用气体弧光放电的原理工作的。这种管子的优点是容许通过的电流大而管内电压降小,而且压降恒定,因此整流效率高。它需要配用电感输入式的滤波电路,它的输出直流电压稳定度很好,适合中等电力和大电力有线广播扩音机的工作要求。
    这种管子阴极加热后,管内气体电离分为正离子和负离子(电子)。我们利用阴极发出的电子和游离的电子传导电流,让正离子中和它的空间电荷,得到较好的整流特性。但是正离子质量较大,如果移动的速度过快,就会撞坏阴极,这就是汞气管使用不当时容易损坏的原因。汞气管内压力受工作温度影响。汞气压力低,则管内压降(屏极和阴极间电压)加大,超过22伏后容易打坏阴极。正常情况下管内压降只有10伏或15伏。汞气压力高,则它能忍受的反峰压降低,容易逆弧打火。因此使用汞气管时,保持管子温度在某一范围内,是十分重要的。例如866管温度应保持在25℃到60℃之间。使用汞气管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开机时先给灯丝加低压,待管内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加给高压。在正常情况下,夏天要先燃点灯丝预热一两分钟;冬天要预热三五分钟到一刻钟。在北方严寒天气下,预热时间甚至还要延长。
    2.使用时不要超过该型号管所能负担的最大电流,即不可过荷,这和真空式整流管可以偶然短时间过荷的情况不同。
    3.夏天温度过高,应设法保持机内通风良好,有条件的话,可用电风扇散热(其他零件如变压器等也需要散热)。
    4.在北方寒冷地区,冬天可给汞气管穿上“薄棉衣”,但上面应留点空,便于观察管子的工作情况。
    5.汞气管灯丝电压要稳定,只容许偏差+10%和-5%。因此值机时要注意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及时用升降变压器加以调整。丝压过高了不成,过低了也不成。有些同志认为电压低了安全,宁低勿高,这样想法是不妥当的。
    6.汞气管的灯丝供电,一般是电压低,电流大。如果管座与管脚之间的接触电阻大,管子得到的电压不足,温度不够,就容易损坏。比如说866管的灯丝电压为2.5伏,电流为5安。只要管座与管脚间接触电阻有0.2欧,则降压达0.2×5=1伏,灯丝实际得到电压只有1.5伏,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要注意保证管座的弹性好,接触面清洁。检查灯丝电压时,不能只量灯座上的电压,还要量管脚上的电压够不够。
    7.初次使用或久置不用的汞气管,或是曾经拔下来睡倒过的汞气管,使用前至少要预热15分钟,才可加给高压。
    值机的同志了解上面所讲的道理,经常注意这些应注意的问题,就能大大延长汞气管的使用寿命。(苏方)

网友A:
重复一下供参考。
   在冬季使用热阴极汞气管时,必须在管泡的温度大于15℃时,才能将高压加在屏极上。通常先将灯丝烧着,利用灯丝所辐射的热来加热管泡,往往须经过10—30分钟。在华北、东北一带气候,或冬天在室外工作的机器,利用灯丝来加热别泡的时间,竟大到30分钟以上。这预热时间是太长了。
    如果拿一个220伏100瓦的电灯泡,放在汞气管的管泡下部,液状汞都在管泡下部,离阴极较远,灯丝的辐射热不易达到,因此在这里加热最为有效。
    在管泡下部加了一个电灯泡后,电灯泡和整流的灯丝同时通电,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大约费时1—3分钟,管泡温度立即可以提高到15℃以上。
    按华北区山海关一带的气候,在最冷的天气,整流管灯丝烧了2—4分钟时加上高压,屏流只有正常电流的30——50%,有时甚至等于零。这时必需立即关掉高压开关。而加了电灯泡的机器,可在烧着灯丝后1——3分钟内,完全达到正常工作状态。
    假若机器的使用时间太长,当到达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不必关去电灯泡的电源,让它继续烤着,这样对汞气管是有好处的,实验证明,在一小时内绝对不会引起逆电弧的现象。如果工作时间大于一小时,就可等机器到达正当运行后的半小时光景,将电灯泡的电源切断,以免造成汞气管的过热和电力的浪费。

网友:
楼上是正解!灯泡加热寒冷地区也用过 ,这些管子还存有,发愁以后咋处理呢。重金属不好办啊

网友A:
      没有用过866装机,但是150W以上扩音机普遍采用,后面接的低容量电容能否滤干净电源杂波,25W真美(灵敏度高)高音喇叭,与教室的纸盆喇叭都没有干扰声。
      由于866整流低内阻,滤波电容不能取得太大,高压用方块金属膜纸介电容(有自愈性)为好。
参考电路。
      你用Г+Π两级滤波第二个电容也没必要选的太太,当然在100μ以内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我还有这些图纸。就是150的有点亲感!曾经也代表一代人的风采!!时光如梭啊!!!

网友:
手头也有几个886以前不懂怎么用灯丝通电加上700V左右的电压10U电容加一个卸放电阻只能看看蓝火,现在看见于老师这么说此管也不好伺候,看来还是让它躺一段时间了不之几时能用上。

网友A:
扩音机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
第二问题意义不大了,既然已加有5H的电感,加一个1000V10微发的电容就足以了。因为电感之后得有泄放电阻。电容只是提升电压了,10和1000微法滤波效果区别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一下供参考。
   在冬季使用热阴极汞气管时,必须在管泡的温度大于15℃时,才能将高压加在屏极上。通 ...

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文章,受益匪浅,谢谢老师!在您和坛友的指点帮助下,我成功实验866,蓝光非常漂亮,同时掌握了汞管整流原理,随后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866装机,但是150W以上扩音机普遍采用,后面接的低容量电容能否滤干净电源杂波,25W真美(灵 ...

老师,866整流后入5h电感接4u1000伏油罐电容后再接多大电解电容完成滤波呢?还是不用后边的电解就完成了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音机滤波器的设计。

正要用到此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