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更小的单管机

楼主(2016-04-30):
手里还有几个更小的接线盒,尺寸为:80mm*50mm*30mm,电池容不下了,只能外接电源。
采用68-1型电路,所用元件如下:
1、3DG111C,放大倍数130左右;
2、2AP28二极管;
3、自制高频变压器,用废旧中周外壳、底座,换成5*7工字磁芯,用0.08线径漆包线,初级200圈,次级330圈(不经意绕过头了,300圈即可);
4、磁棒60mm,在外径14毫米塑料软管上,用0.04*60股李兹线分别绕65匝、7匝、2匝;
5、223p可变电容器、5~20p微调电容、10微法电解电容、0.01微法电容;
6、56k、20k、28k串47k可变电阻;
7、输出变压器,E19矽钢片,初级0.12线径漆包线绕350*2圈(中心抽头,收尾相接,此机没用此抽头),次级0.27漆包线绕90圈;
8、3.7v供电;
9、采用插座开关(对原插座稍加改造,使耳机和电源处于“插接拔断”状态)。
该电路因为以前安装调试过好几台,故此机没有试装,直接一次性安装到位。原以为换了3DG111管子(以前安装此电路使用过锗管3AG类和9014、9015),偏置电流会有很大不同,做好了更换偏流电阻的准备,事实上变化不大,用38k串47k可变电阻能够覆盖。整体效果很好,当地中波电台都能收到,只是音量比9系列硅管要小一个级别,不过听起来很舒服。
上几张图片——

补充内容 (2016-5-1 06:48):
今晨将原二极管换成1N4148,音量立马升级!而且音质比9系列硅管似乎要饱满一些。由此看来,硅三极管还是配硅二极管比较“合拍”。

补充内容 (2017-8-23 15:31):
感谢tonymiaofa、fujiachun、十双草、园丁、fzh547611等版主和老师的鼓励!

网友A:
高产的玩家,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产的玩家,佩服佩服

感谢鼓励!退休在家,靠折腾这玩意儿打发时间。

网友B:
装不下电池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不下电池没意义

深有同感!期待着小型电池的诞生。还可考虑9v供电,重新调整元器件布局。

网友B:
锗管,单管,高阻耳机,一节5号电池比较经济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锗管,单管,高阻耳机,一节5号电池比较经济适用

说的是啊,我没有高祖耳机,只好加一个输出变压器,这无形中占据了空间。既然是diy,又不想花钱买高阻耳机,倒是有自制高阻耳机的冲动——正在研究和准备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锗管,单管,高阻耳机,一节5号电池比较经济适用

锗管搞得不少了,其潜力挖掘得“差不多”了,也有些审美疲劳了。最近买了一批硅管,加之硅管整体性能优于锗管,打算开始折腾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不下电池没意义

其实,从玩的角度考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毕竟DIY收音机的意义不完全在于“使用”和“实用”——从使用和实用的角度看,买一个小型超外差收音机收听效果更好,价格更便宜。DIY的意义更多的其实是在于参与实践,探索“未知”,享受过程。总之,就是花样翻新、反复折腾、乐此不疲!

网友:
电池外接不大好,可以考虑用小的锂电如坏玩飞行类的,我捡了一个体积很小,只有18X12X7mm装小收音机正好。

网友:
退休无事,练练身手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大人,手里没有3AG1 三极管,只有锗管3AX31 用硅管9013 能代替吗?听说二极管也要反向接,电源也要 ...

硅管替代锗管没有任何问题。只是9013没用过,只用过9014和9015,你可以试试,用该可以。就用普通的锗管单管机电路图就行,只是带极性的位置(如二极管、电解电容、电源正负极等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
来复再生式单管机收音可以收听到更远的微弱电台信号。

网友D:
高产玩家!建议装一枚2032纽扣锂电解决。这东西省电。强烈不建议高阻耳机。音质差;贵;强烈支持输出加低阻耳机。音质好。

网友:
楼主真的好手艺,赞 电池是否可以用以前的直板手机替下的呢,容量小一些,但是很薄啊,另外没有高阻耳机,那为什么不做用低阻耳机的单管机呢?

网友:
楼主的作品养眼又养心啊!

网友E:
小型電池早就有了(2002年),淘寶有買的lir2032,30毫安時,很便宜,向您這種能聽5,6個小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产玩家!建议装一枚2032纽扣锂电解决。这东西省电。强烈不建议高阻耳机。音质差;贵;强烈支持输出加低阻耳机 ...

谢谢建议!是啊,用输出变压器音质好的确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型電池早就有了(2002年),淘寶有買的lir2032,30毫安時,很便宜,向您這種能聽5,6個小時吧!

谢谢提示,我去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我去淘宝看看。

去淘宝搜MP3锂电池,好对小电池,刚好用,还是充电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啊,我没有高祖耳机,只好加一个输出变压器,这无形中占据了空间。既然是diy,又不想花钱买高阻耳 ...

如不介意用头戴式耳机那么高阻耳机很容易实现,里面换上两只动圈咪头,串联后就成高阻耳机了,音质没得说,灵敏度还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从玩的角度考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毕竟DIY收音机的意义不完全在于“使用”和“实用”——从 ...

DIY的过程,就是休闲娱乐打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鼓励!退休在家,靠折腾这玩意儿打发时间。

不错 不找点爱好对不起自己 赞一个

网友G:
请问变压器参数几何?我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
非常招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不介意用头戴式耳机那么高阻耳机很容易实现,里面换上两只动圈咪头,串联后就成高阻耳机了,音质没得说 ...

高阻耳机我上初中的时候自制过,那时父母给钱很少,条件有比较差,耳机效果一般。现在条件好了,如再自制,我有信心制作一副不错的高阻耳机。不过,早先的高阻耳机,比起现在输出变压器加手机耳机,究竟哪个收听效果好,还真说不准。

网友:
早先的高阻耳机应该是动铁的,振膜较小,现在动圈振膜在40mm左右,您可以找周边朋友有高阻耳机的视听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变压器参数几何?我也准备做一个。

一楼有说明,谢谢关注。

网友H:
建议楼主改输出变压器,初级0.08绕1800圈,次级0.08绕300圈,一试,如窗口有多余,初级还可多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改输出变压器,初级0.08绕1800圈,次级0.08绕300圈,一试,如窗口有多余,初级还可多绕些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I:
68-1电路吗??你这音频变压器 推低阻耳机效果怎么样??? 音频变压器建议0.08线 初级1500 次级500,,3:1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68-1电路吗??你这音频变压器 推低阻耳机效果怎么样??? 音频变压器建议0.08线 初级1500 次级500,,3: ...

我现在输出变压器绕制的参数,是参照《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中的E19系列,效果很好。在这本书里,介绍的输出变压器使用的线径都相对较粗,而且次级的线径更粗一些。初、次极匝数比大概也是3:1,只不过初级是双股并饶,中心抽头。你提供的参数抽空我试一下。

网友:
折腾万岁。

网友J:
今天论坛里有人出250ma的锂电池,楼主去看看吧,好像5毛一块,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论坛里有人出250ma的锂电池,楼主去看看吧,好像5毛一块,很小的。

在哪里呢?是不是纽扣锂电池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呢?是不是纽扣锂电池呀?

在交易区啊!小个的锂电池,我用的是小模型飞机上的11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交易区啊!小个的锂电池,我用的是小模型飞机上的110ma的。

好的,谢谢!看看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看看去!

如果你要用这种锂电池,建议你加一个保护板和充电板,淘宝上有保护板充电板二合一的板子,也就是一块两块钱一个的,以前我买过几个,在焊盘上直接焊线就行了,输入那里有5v的焊盘和micro——usb口,方便使用。我的做法是为了体积更小,使用废旧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很细小的条,直接使用双面胶粘在电池上,或者其他不碍事的位置,充电板那里,一般都是使用4056搞定。板子自己画,热转印搞定,有时候不愿意翻元件盒了。直接就把成品板子的元件全部移植过来。

很羡慕你们能有时间做这些,我还在奋斗,希望过几年能上岸了,之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就放下其他事情玩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要用这种锂电池,建议你加一个保护板和充电板,淘宝上有保护板充电板二合一的板子,也就是一块两块 ...

谢谢你的介绍。小电池体积小是个优势,但容量也小,又是劣势。这种锂电池,用在mp3、mp4上还是可以的,用在收音机上会不会用不住?几天一换也够麻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介绍。小电池体积小是个优势,但容量也小,又是劣势。这种锂电池,用在mp3、mp4上还是可以的,用 ...

呵呵,眼光犀利!所以才要加保护板和充电板,直接使用随便的一个手机充电器来充电啊。如果空间和体积允许,直接上一块手机电池,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飞毛腿之类的山上货等同没有保护板),那个可以有1000mah的。一般那种小锂电池,型号上基本就是长宽高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眼光犀利!所以才要加保护板和充电板,直接使用随便的一个手机充电器来充电啊。如果空间和体积允许 ...

刚才看了,5毛钱倒是便宜,这种电池不能充电对吧?再就是,咪头是干什么的?不太懂。

网友J:
这个是锂聚合物电池,可以充电的,型号,因为你问起,我翻了下交易区,找那个帖子看了下,250mah的,502025,分别是长宽厚,厚度的单位是0.1mm,长宽单位是mm。至于咪头,就是带麦克风的耳机上用的那种驻极体话筒。

之前看到电路上的电池是18650电池,18650分别说的是18mm直径和65mm长度,我们常用的5号电池,按照这个说法,也可以被称为14500电池,7号电池可以叫11440电池,锂电池有一种是14440的,和5号电池一样粗,但是和7号电池一样长,有些型号的sony的摄像机电池里有四节这样的电池。

这么解释,因该很好对比出电池的大小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锂聚合物电池,可以充电的,型号,因为你问起,我翻了下交易区,找那个帖子看了下,250mah的,502025 ...

谢谢科普!这种小电池我看大家趋之若鹜地订购,估计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没有再凑热闹。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小电池,担心它不经用。虽然安装收音机有时需要小一些的电池,但也不是越小越好。因为就目前的技术来说,我以为还没达到体积很小、各种技术指标达到大容量电池的程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科普!这种小电池我看大家趋之若鹜地订购,估计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没有再凑热闹。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

呵呵,中国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一旦有市场就是一拥而上,很快技术和成本都不是问题了,显示技术能赶上跟上,然后就是成本能降低,最后就是搞到大家都没钱赚,质量也下来了。
锂聚合物电池在中国还是很成熟的,暂时还没有进入大家都没钱赚的阶段。就现阶段国产的锂电池而言,锂聚合物电池,除了过放过充需要保护板、充电板的配合,其他方面无论是性能还是成本完胜以日本技术为主的18650电池。过放和过充会导致锂聚合物电池发热甚至燃烧,而18650里面有个保护阀弹片会因为压力而断开正极,仅仅多了这么一个保护而已。
同样的重量,我还是看好锂聚合物电池,总体积更小,放电能力更大,价格更便宜,因为外形接近长方体,所以在占用空间上更优化。在容量方面 ,同样体积完胜镍氢镍镉电池。

总之,除了需要保护板和充电控制之外,还暂时没发现锂聚合物存在什么太大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中国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一旦有市场就是一拥而上,很快技术和成本都不是问题了,显示技术能赶上跟 ...

又科普一把。谢谢! 今晨我打电话跟卖家联系了一下,说还有一些,就买了,拿回来看看效果如何。至于充电保护问题,我想买个保护板就可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科普一把。谢谢! 今晨我打电话跟卖家联系了一下,说还有一些,就买了,拿回来看看效果如何 ...

呵呵,光是保护板没有用,还需要充电板。好在淘宝上有这种二合一的板子,但是面积和这个小锂电池差不多大小,好在还带micro-usb口,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也正是因为淘宝上买的这种板子布局显大的问题,我有时候是买了板子,自己画板子,移植元件过来。一是,买不同型号的几盘贴片电容电阻实在是用不完,一盘5000个,几十块钱,也没地方搁;二是,焊接前还得自己测试元件,呵呵,移植的话,这个懒就偷下了。淘宝上搜一下,很便宜的,你实在找不到了,站内短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管替代锗管没有任何问题。只是9013没用过,只用过9014和9015,你可以试试,用该可以。就用普通的锗管单 ...

这种小机使用高β管效果更好一些,管子的截止频率倒不是很重要,因为90系列随便拿个“低频”管来Ft都要比当年的3AG1之类的“高频”管还要高的。

实测过9014效果比9013好,9013和8050差不多,声音比9014要小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科普!这种小电池我看大家趋之若鹜地订购,估计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没有再凑热闹。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

这种单管机很省电,110mAh的电池应该也能用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单管机很省电,110mAh的电池应该也能用很久的。

那就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已经买了一些这样的小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已经买了一些这样的小电池了。

我是发现晚了啊,我是看了你这帖子再去找那个电池,结果发现已经卖完了 ……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就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已经买了一些这样的小电池了。

呵呵,你买到多少个,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你买到多少个,效果如何?

哈哈,本想买100个,可是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二三十个吧,效果跟18650型3.7v锂电池一样,只是需要另外配保护板,才能充电。昨晚用刚买回来的保护板加工了两个,成功地完成了充电,美中不足是保护板比电池稍稍长了一点,二者合在一起显得不那么协调好看。当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本想买100个,可是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二三十个吧,效果跟18650型3.7v锂电池一样,只是需要另外配 ...

哦,看样子你玩的还很开心。正好,手机里有几张图片,是从一本书上拍下来的,发上来,你看看吧。我基本在哄孩子,连爬楼顶架个天线的空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看样子你玩的还很开心。正好,手机里有几张图片,是从一本书上拍下来的,发上来,你看看吧。我基本在 ...

这个电路就是前几天我安装过的两管机电路,只是个别阻容元件的数值略有不同。而且,这个讲解得很细致,更适合DIY。谢谢!
对不起,看错了,这个电路跟我前几天安装的不一样,这个是高扼圈,我那个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前几天我安装过的两管机电路,只是个别阻容元件的数值略有不同。而且,这个讲解得很细致, ...

哦,图发上来看看。难道是利用高频变压器完成再生?中波线圈是不是又增加了第三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图发上来看看。难道是利用高频变压器完成再生?中波线圈是不是又增加了第三个绕组?

电路原理图在另一个帖子里(收不住手……)。

网友:
        高阻耳机接在集电极,称作集电极输出电路,一般需要较大的负载阻抗才能获得输出电压,这是晶体管三种放大电路中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特征,也是晶体管三种放大电中输出功率最大的。就是你现在采用的电路。
    基于你手头没有高阻耳机,你不妨改动一下电路,采用共基极放大电路,就可以用低阻耳机,试比较下面两种电路。

常见的高阻输出电路

常见的高阻输出电路

低阻输出的单管收音机    .JPG
        第二张图的就是共基极电路,又称作发射级输出或射极跟随器,其特点是输出阻抗低,刚好与低阻耳机匹配。共基极电路的特征是频率特性好,即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只需要很小的负载电阻便可获得输出功率,常用在高频放大电路中。缺点是功率增益等于或小于1。
    看了你采用的单管机电路,从理论上说,采用共发电路还采用共基电路,两种接法的实际听感音量应该相差不大。再说一下,我只是从理论上分析,这是因为对于检波器来说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就是检波器的负载。一般来说,检波器负载阻抗越高检波效率也越高,耳机接在发射极,降低了三极管对音频信号的放大量,但提高了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因而检波效率反而提高了;另外,你在输出端用上了输出变压器,作为阻抗变换,这对输出是有损耗的,估计损耗率至少在40%以上。两权相比,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采用两种电路实际听感音量差别不大的理论分析,当然还要看实际效果来定。
    很佩服你,三天两头就鼓捣出一台制作完美的单管收音机,名符其实的高产单管收音机制作者。一点小小的建议,供你参考。

网友:
半可变是用在再生电路上的吧,其实这个小玩意儿可以自制,就是用一小段带皮儿的硬铜线,上面用漆包线密缠绕,长度在2--3公分,电容量大约在十几二十多P,然后上机根据再生量适当增减即可。

网友L:
这种小信号高频放大电路一般来说,锗管要优于硅管,通俗说就是锗管开启电压要低于硅管,当然要选用穿透电流小,放大倍数高,热稳定性好的锗高频管,这种符合要求的锗管很难弄到,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总给人感觉硅管要好。你在帖子中说倍压检波二极管中换一个硅二极管效果会更好些,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并不能说两个锗二极管检波效果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小信号高频放大电路一般来说,锗管要优于硅管,通俗说就是锗管开启电压要低于硅管,当然要选用穿透电流 ...

说的是啊。三极管锗管如果质量不高,效果就比不上硅三极管;用了硅三极管,硅锗混搭二极管的效果一般说来就优于两个锗二极管,这是“连锁反应”。好的锗三极管的确很难得,我买了数百个高频三极管,测下来放大倍数150以上,穿透电流很小的管子超不过10个,而在指针万用表1k档位指针摆动幅度很微小的只有一个(通常硅管都看不出摆动)!不过,对锗管来说,这种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实际上,对穿透电流的要求完全可以放宽一码,以我在实践中的体会,万用表1k档位(对应欧姆档),红笔集电极,黑笔发射极,指针在20k以上都是能够担当重任的管子,40k以上、放大倍数150以上,就是难得的好管子。用这样的管子安装单管机、两管机、乃至四管机,效果想不好都难!

网友L:
      关于你说的混搭二极管,检效果要好点,这里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不一定对。
    在来复式单管机中,二极管实际上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给高频管提供下偏置,同时也给二极管提供偏置电压;另一个作用就是检波。你讲的混搭二极管效果要好,可能跟这两个方面有关系。
    先看看检波二极管。我这里指的是点接触检波二极管。
    锗二极管用于高频检波效果要优于硅二极管,这并不是说硅管要好于锗管,而是由于锗管开启电压低,更适合高频小信号检波。
    检波二极管有一个死区电压(也称开启电压)和正向饱和压降,以硅二极管为例,死区电压大约在0.5V,低于此电压时,检波效率直线下降,当达到饱和压降时二极管呈现阻抗很低的导体,处于开关管工作状态,而不是检波状态,超过极限就会击穿。
    锗二极管开启电压一般在0.1---0.2V,甚至还要低,因此更适合小信号检波。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收音机和通信机多用锗二极管检波的原因。有的高档收音机还特意给检波二极管加上一点直流偏置电压,以提高检波效率。
    此外,作为三极管的下偏电阻同时给检波二极管提供了偏置电压,如果反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
    就硅二极管来说,超过0.5V以上的高频大信号检波时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再来看看三极管。
    要使三极管正常工作,就要加上合适的偏置电压。硅三极管发射极正向导通电压要高于锗管。在电路中,两个锗二极管是串联后作为三极管的下偏置,此时有可能两个锗二极管在0.2V多一点时就被箝制住了,用于硅三极管电路时,发射极偏置偏低,不能处于最佳放大状态,如果换上一个硅二极管,情况就不同了,这就出现你所讲的现象。当然你用锗三极管时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同时换上两个硅二极管检波,又会带来问题,就是三极管发射极偏置有可能偏高,不能处在最佳工作状态,同时硅二极管由于开启电压偏高,也不大合适小信号检波。其实你把混搭中的硅二极管换成5—10K的电阻,也能出这样的效果。
    两个不同材料的二极管用于倍压检波时,用示波器你能发现检波后的波形会呈现失真状态,不妨用高内阻的电压表测量下,就会发现这个现象。
    相比较还是用锗高频三极管更方便些。
    在自制收音机时,通常更关注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而很少关注二极管工作时的偏置状态。
    打这些字,没有翻阅相关资料,一些数值都是凭印象,多是脑子里的旧东西,不一定准,纯粹是我的一点看法。
    一个一直关注你新作品问世的矿友,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你说的混搭二极管,检效果要好点,这里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不一定对。
    在来复式单管机中,二 ...

阁下理论基础雄厚,阐述深入浅出,鄙人获益匪浅,谢谢!

网友M(2016-06-13):
还是你们退休了有时间和经历去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是你们退休了有时间和经历去弄啊。

那干脆咱俩换换,你退休,我工作!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干脆咱俩换换,你退休,我工作!

难道退休不好吗?养养花,钓钓鱼。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只是我现在退休不行,还有娃要养,房贷要还。等我以后退休了,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难道退休不好吗?养养花,钓钓鱼。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只是我现在退休不行,还有娃要养,房贷要还。等 ...

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工作有工作的魅力,二者是两个问题,很难比较优劣。工作的时候想退休,退休之后想工作,人就是这样一种矛盾集合体的高级动物!

网友E(2017-08-22):
引用 楼主:
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工作有工作的魅力,二者是两个问题,很难比较优劣。工作的时候想退休,退休之后想工作 ...

您好楼主,我看到你的小单管机,感到十分小巧。准备照这样做一个,大赞楼主单管机
建议你的电池选纽扣充电锂电池。
我2016年在某宝一元一个买了34节LIR2032,用16节串联得到60V,然后玩电子管
以前玩电子管一直没有好电源,现在终于找到了
所以我很愿意把这种电池分享给大家
同样,它20mm的直径3.2mm的厚度,非常非常小。电压3.7V(3.2V终止-4.2V充满)容量30mAh左右,小。。。
这属于锂电池,维护方面可以PM我,我可以告诉你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您好楼主,我看到你的小单管机,感到十分小巧。准备照这样做一个,大赞楼主单管机
建议你的电 ...

你的锂电池容量用来弄电子管是否小点?不说1千mA或者几百mA,至少也要100mA以上,如果每个锂电池没有保护板也是很麻烦的事,另外充电也要特别设计,你的充电是怎么样的?电池用多久充一次电?如果是4灯直流超外差,功放2P2充满一次电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楼主,我看到你的小单管机,感到十分小巧。准备照这样做一个,大赞楼主单管机
建议你的电 ...

哈哈,阁下把去年的帖子翻腾出来了。电源问题早已解决。网购了一些微型锂电池,3.7v,平面积与可变电容器差不多,但很薄,约三毫米厚,用双面胶把电池固定在可变电容器上面,有效利用了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的锂电池容量用来弄电子管是否小点?不说1千mA或者几百mA,至少也要100mA以上,如果每个锂电池没有保护 ...

不知您是否用过,我是用来玩直流电子管的,就是2P2 1A2 1K2 1B2这些玩意
你看呢上述4个管子一起工作,实测不过10mA,所以30mAh足够用3个小时了
然后把他们并联充电,16节一共分为3次,一次冲1个小时就满。如果不着急用的话,3个小时就搞定了,期间也不用看着。
至于保护板。。。这个没法弄了。16节,没有那么多板。但是目前来看,这些电池一致性不错。
其中如果有一节质量差(容量小)的可以剔除,然后把它做别的用。。。
您也玩电子管或晶体管么
我的四灯收音机,烂尾了。。。
去年在Shiuyipyuen老师的帮助下,也没有成功
主要没有示波器。
我现在9月就要上大学了,那里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
如果不行,我会考虑买个好点的示波器。。。
您看哪款好

网友:
我原来有个示波器也不好,后来因为5.12也没有了,信号发生器也不太好就是那种J2463,仪器方面真的不懂,至于直流电子管的高庒,我是买处理手机锂电池(1元1个)串20个最高84V,低压用单个锂电加低压差稳压得到1.2V和1.4V(2P3)的灯丝,体积是大点(用个小号保鲜合装)但容量也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阁下把去年的帖子翻腾出来了。电源问题早已解决。网购了一些微型锂电池,3.7v,平面积与可变电容器 ...

对对,我估计你买的就是我说的吧
是不是LIR2032
我翻出您的帖子是因为我最近准备做单管机的。
因此百度搜索,您的帖子点击率很高,自然就排在了前面
而我呢,打算做两个
一个是怀旧版的,但是我不打算用铆钉,还是普通板子。
另一个是尝试版。我打算用SMT元件做出小到硬币大小的主板,放在可变电容后面
现在我就有疑虑了,听说这东西做小了很容易失败,过于紧凑的设计很容易失败,是真的么
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对,我估计你买的就是我说的吧
是不是LIR2032
我翻出您的帖子是因为我最近准备做单管机的。

如果没有或是搞不到专门为微型收音机设计的微型元器件,你的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元件再小也小不到哪里去,就算你把元件最大限度地挤在一起,可是磁棒怎么办?即使不用普通磁棒,用那种大一些的磁芯,体积倒是小了,但效果如何不知道,没试过。你可以尝试,看看会不会有意外收获。祝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或是搞不到专门为微型收音机设计的微型元器件,你的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元件再小 ...

您好,我已经拥有SMT元件。
但是磁棒和天线线圈不可能SMT。
毕竟体积在那呢。如果做小了,效果一定不会好。
除非是有神奇的材料。。。。
那就没必要了
我的想法是把主板贴在可变电容后面,然后放LIR2032电池。
请自动脑补 ,如下:

          可变电容-主板-电池
至于磁棒,另考虑。
现在只是纠结如果二极管,三极管和电阻电容都SMT了,会不会自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已经拥有SMT元件。
但是磁棒和天线线圈不可能SMT。
毕竟体积在那呢。如果做小了,效果一定不会 ...

朋友很时髦啊! 试试吧,试试什么都清楚了。祝好运!

网友O:
引用 楼主:
深有同感!期待着小型电池的诞生。还可考虑9v供电,重新调整元器件布局。

淘宝有锂电池出售,体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有锂电池出售,体积很小

谢谢!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