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磁头sony录像机比那些六磁头的差在哪里?

楼主(2016-05-01):
最近刚到手,想拿来玩录音,据说可以玩HIFI。就是一直不明白那些六磁头、八磁头多的磁头会好在哪里?

网友A:
4磁头的,是增加了两个LP放像的磁头,提高了LP模式下放像的质量。6磁头的,做了两个音频磁头在磁鼓上。相对原来的固定音频磁头,提高了走带速度,把音频质量提高到了CD的水平。8磁头的没有接触过,不详。

楼主:
那这个hifi功能呢?我看前后输入输出都有立体声了,一般的好像就只有一个声道输出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六磁头立体声的  四个视频磁头 两个旋转音频磁头

网友:
8磁头,7磁头的,主要是编辑,静像等等使用的。

楼主:
多谢ls老兄指点!那为啥sony打个4磁头的标,不像人家打6磁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磁头的,是增加了两个LP放像的磁头,提高了LP模式下放像的质量。6磁头的,做了两个音频磁头在磁鼓上。相对 ...

回答正确……

网友B:
录像机的价格不知道为什么不如卡座价格高,从成本上看,录像机的用料比卡座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的价格不知道为什么不如卡座价格高,从成本上看,录像机的用料比卡座高

的确令人困惑,从技术到用料再到机械机构都是录像机复杂程度要超过卡座!

楼主:
录像机号称是集成度最高,但视频后来被数字取代,音频上有开盘,下有卡座,后有数字化,没有自身突出的优势,是最大的短板啊

网友:
可能是录像机故障率高造成的,卡座除了皮带老化,其它部件不易坏,电路也简单得多,磁带保管也容易,不象录像带保管不好容易发霉。

楼主:
顶楼上推荐啊,就是说可以做到低成本接近开盘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令人困惑,从技术到用料再到机械机构都是录像机复杂程度要超过卡座!

高档卡座专业用,量少。录像机民用,量大,电视台用的专业录像机就很贵。用料卡座比录像机高档。录像机除了复杂零件都很普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hifi功能呢?我看前后输入输出都有立体声了,一般的好像就只有一个声道输出

hifi不是功能。厂家的意思是指他的这台录像机的声音是高保真的,比一般的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