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怠速抖动

楼主(2016-05-01):
今天发现发动机气门声音有点大就找了维修站调试了一下,调试完气门声小了可发动机开始抖了。维修师傅说刚调完跑一跑就好了,下午跑了一下午还是抖。具体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首先只是安照楼主所描述推测,不一定准确?气门可能有调整间隙过小?如果是这样情况,容易烧气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只是安照楼主所描述推测,不一定准确?气门可能有调整间隙过小?如果是这样情况,容易烧气门口?

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调的气门间隙不均匀?

网友A:
可能间隙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间隙过小?

恩 ,要是间隙小的话不会对发动机油什么损伤吧,我今天跑高速了

网友:
假如气门关闭不严,漏气处会承受高温高压气流 的冲扫?

网友:
有些车动了气门后要断电复位问

网友:
气门能不能 尽量不要动  进步电机 检查过吗

网友:
多【跑跑路程,节气门有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

网友:
什么车 用电脑做一下怠数设定

网友:
清洗一下节气门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一下 节气门,怠速马达是否有轻微的卡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