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led灯泡通电一直闪烁

楼主(2016-05-02):
这种灯泡还有修理的价值吗?36w,亮度还可以

网友A:
我的也是关闭开关后闪烁。

网友:
电容怀孕了吧

网友:
个别灯珠坏了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那这种还有修的价值吗?前面那个灯罩好像不好拧下来

网友:
这种懂修理应该不难。就当练练手吧,。

楼主:
前面那个罩子好像粘的很结实,后面灯口那里又不能动,不敢搞啊

网友:
嗨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关闭开关后闪烁。

关闭开关后闪烁,零火线对调就可以

网友:
降压部分有问题,如果采用涤纶电容降压,涤纶电容容量减少引起压降问题,采用开关电源降压的,看下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十之八九是LED灯珠坏了。

楼主:
灯珠坏了换上好的就成了吧

网友:
估计是电流过大引起的LED灯珠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还有修的价值吗?前面那个灯罩好像不好拧下来

厂家涂了胶的缘故。用小一字螺丝刀插进去弄她即可拆下。
拆开后,更换那个电解电容器。

楼主:
明白了,感谢老兄啊!回头拆开有问题再请教啊

网友C:
查电解电容,查LED灯珠,此灯使用的是阻容降压限流电路,很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关闭开关后闪烁。

试试把开关接在火线上。

网友:
我修过几个灯,我的办法是给电测灯珠;表打到直流1000伏不低于600伏,看灯的瓦数决定表笔一头接正或负极,另一头依次点怀疑坏的灯珠正或负极,看灯珠

亮不亮,即可知道好坏。千万注意别触电。

楼主:
矿坛高手不少啊,好好研究下再动手

楼主:
看外观,灯珠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再往下拆好像搞不下来呢,螺丝拧下来还是取不下……

网友:
把芯小心的取出来。

楼主:
螺丝都拧下来了,但是还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外观,灯珠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再往下拆好像搞不下来呢,螺丝拧下来还是取不下……

再悄悄地告诉你:那螺丝是固定散热器的。
灯板取不下来,背面有胶,干固了的原因。

楼主:
感谢ls指点啊!那怎么检测里面电容啥的,总不能暴力拆解啊

网友D:
还是用平口螺丝刀三点均匀撬,不要怕,铝基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电解电容,查LED灯珠,此灯使用的是阻容降压限流电路,很好查的!

功率较大的LED灯泡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的,小瓦数廉价的是用降压电容电路的比较多,但好质量的牌子货,即使是3瓦的球泡也照样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平口螺丝刀三点均匀撬,不要怕,铝基板的。

焊开灯板的那两个焊点线头取下铝基板就可以看到开关电源了,一般用热缩套管包裹置于上面散热器中间位置

网友:
铝基板只要没有螺丝,紧只是因为导热硅胶的缘故,用点力就下来了。

楼主:
多谢ls诸位指点!还要焊线那个焊点,开关电源不好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功率较大的LED灯泡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的,小瓦数廉价的是用降压电容电路的比较多,但好质量的牌子货,即使 ...

此灯使用的是贴片LED,串联使用的!
阻容好处是无电磁干扰,维修容易,我的18W灯已经使用两年了,一切正常。
开关电源对应单LED在0.5W以上的,多为并联。此电源有电磁干扰,容易损坏,维修率高!

楼主:
感谢ls老兄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关闭开关后闪烁。

关了还亮,灯泡会发电,你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灯使用的是贴片LED,串联使用的!
阻容好处是无电磁干扰,维修容易,我的18W灯已经使用两年了,一切正 ...

非常有道理,就是喜欢无干扰,我买回来的灯都拆了改成电容降压,选用好的电容想它坏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网友:
这样改了后就没有干扰?

楼主:
拆开了,高手指点下看看该怎么检查?挨个测电容和灯泡?

电容都是400v,一个15uf,一个4.7uf

电容都是400v,一个15uf,一个4.7uf

网友:
先拆再说.............

网友:
输出的两条线,先接一半的灯珠,看看还闪不闪,再接另外一半灯珠,再看看闪不闪。

如果1闪2不闪,确定坏的位置在1部分
如果2闪1不闪,确定坏的位置在2部分
如果1闪2闪,有可能是电源板
如果1不闪2不闪,而全部接的时候闪,应该是电源板。
注意极性!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我的射灯同样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高手指点下看看该怎么检查?挨个测电容和灯泡?

你这个是开关电源!,它坏的概率高!

楼主:
现在是接全部闪,电源板怎么修呢?

网友:
前后电解各并联一个试试,还不行再检查过流电阻。

楼主:
并联啥?检测电容吗?手头没有专用的电容表啊

网友:
个别灯珠坏了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懂修理应该不难

楼主:
那到底是要检查灯泡,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具体怎么搞啊,现在处于烂尾阶段

网友:
此等技术活,我只能欣赏崇拜!

网友(2016-08-29):
看看电容和灯珠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具体怎么搞啊,现在处于烂尾阶段

估计是电源的ic有问题,直接买个同参数的电源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外观,灯珠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再往下拆好像搞不下来呢,螺丝拧下来还是取不下……

2并36串的灯板,估计用300ma的电源,电压120v左右。

网友:
拆开看看吧,反正结构不复杂

网友:
电路板上电容换了有8成希望好,亲测过

网友:
灯珠坏,用不久的,可以改一下恒流,电流调小,这样可以支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还有修的价值吗?前面那个灯罩好像不好拧下来

用点力就拧下罩子了,卡扣的,我邻居家丢有几个在门外,我拿回家拆开看到有LED灯有黑点的就换,这种LED灯不耐热,用烙铁热一下就熔了,如您手头没有散装的LED灯,有坏板的用剪刀剪下一只LED灯焊上去,注意极性。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灯泡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灯泡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找一锂电池(手机电池)或4V以上电源,串接一10-----20欧姆电阻,逐个点亮LED,看有坏的没有(是否不亮或闪烁),把坏的LED直接短路,再接恒流电源,。。。。

网友:
大多是滤波电解由于高温失效,我买的几个LED灯头就是这样,空间小,陶瓷驱动板很热,滤波电解也挤在板上,高温很容易造成电解干枯失效。

楼主:
那需要把电解挨个拆下来换吗?

网友:
应该先检查灯珠,将损坏灯珠更换或用24欧1瓦电阻代替,不宜直接短接已损坏的灯珠。

楼主:
多谢指点啊!

网友(2016-10-13):
看了半天楼主也不给个结果结贴!我以为两种结果:1.换坏的元器件,修复;2购半成品电源板、LED板代换修复或直接换新的成品LED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一直瞎忙,没时间搞

网友:
电源问题,维修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一般来说,电源性能不良就会引起闪烁

网友:
我也有个是LED灯珠坏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灯珠坏,电源坏一般不多,数字表二极管档一个一个测,会有微光,很容易看出问题灯珠的,就是发现的问题灯珠,估计你没那个本事换了灯珠,灯珠更换还是不容易的,这种没引线的元件,它特别怕热。要是没表,通电时,注意触电啊!可用电线一个个短路灯珠,出现正常时,那个灯珠就是坏的。

网友:
遇见这个问题,开关控制零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测量一下整流后的电压。试试能不能点亮相同电压的白炽灯泡。(灯泡瓦数不要太大)用一节电池挨个试等等珠。

网友:
恒流驱动坏的可能大。修过好几个,都是电源,换上新的电源就好了,还没碰见过灯珠坏的。

修电源也不难,就这么几个零件,但从来没考虑去修。恒流电源本身很便宜,我碰到过的都是7W以下的恒流,一个不超过2元,你的恒流也就3-4元,换上好的可能是99%,直接去买恒流电源吧。

楼主:
ls老兄是高手啊,哪里有卖的?有型号或者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开关后闪烁,零火线对调就可以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还有修的价值吗?前面那个灯罩好像不好拧下来

这种灯罩都是稍用力就拧下了,都是卡扣的,看是不是电容怀孕了,多拆开那些不亮的全是里面的LED灯烧坏几只或一只,见过一只全板灯全烧的

楼主:
关键是怎么判断电容好坏,除了外观

网友:
简单的用指针表判断电容的好坏:检测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  耐压16V以上的电解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好的电容充电过程中的表的指针摆动很平滑,不会突变,放电后指针回到无穷大的地方(回归原位),即漏电电阻值为无穷大!

楼主:
ls的是高手啊需要把电容拆下来测量吧

网友:
我是用万用表直流10V档,灯泡通电,挨个测LED灯珠的压降,,,正常的2.5-4.2V左右,,,如果这个灯珠坏了,压降远远大于10V【指针打满过了】。

网友: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贴片的问题换贴片就应该可以了,可以用电表一个一个短上就试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关闭开关后闪烁。

你的家里线路有问题,不是灯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的家里线路有问题,不是灯的事

具体说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来,什么原因?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是开关控制了n线,二就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电工,特别百分之八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nl线在经过单双p开关之前有短路,这种你开关换成双p带保的就可以知道,这种错误只有白只灯不会闪,其他都会闪,就是你开关控制了l线也没有用的

网友(2016-11-24):
很想知道楼主的灯现在还闪不闪了

网友:
见过几次是灯珠坏了。用360.368等电阻档是3V的指针表很好检测。用一欧档测。好的灯珠亮。坏灯珠一般有小黑点。。很好辨认。这个灯珠都是两两并联的。一坏就是两个。找到坏灯珠。用个几欧的电阻跨接在坏灯珠两端即可。

网友:
这个灯珠怎么更换?我的焊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