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磁带录像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6-05-02):
有一台磁带录像机自录自放无图像无声,但把录的磁带放其它正常的机子播放有图有声,该故障机放正常的带子也是无图无声,坛上高手指教问题出在哪个部位。

网友:
不会是录放转换开关异常或者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那就得检查放像部分的电路了,看看有没有亮度延时或者色度延时之类的延时晶体, 这类机器因时间长久,晶体老话 电极脱落导置 色度 亮度信号丢失也不少, 有些录像机的色度部分用了印刷电阻, 时间太长了 印刷电阻脱落都有可能, 说白了这类都是录像机的老年病,  找一下具体型号的录像机资料 了解电路结构和组成就就好下手了,  如果没修过录像机的 真的很难修 说真话,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录像正常。如果放像时所有一系列机械加载都正常的话,录像无问题,仅放像时无图无声。那么可能性最大的问题就是放像指令信号没有顺利送达相应的AV端口上的电子切换开关或者电子切换IC有虚焊。一般情况下,无图又无声应先检查同步受控的切换器件或指令信号,而不是先去检查各自的声,图电路。这样可做到事半功倍,少走弯路避免造成新的故障。

网友:
那就检查切换电路,根据描述礠鼓,和磁头应该没问题,应该在放像电路一般无图的话会引起静音,先排除图像通路,再看声音。

网友:
录像录音电路部分是好的,但是视放电路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高手的指点,更换了一只4.43晶振和3.3u电解后,一切正常。

网友(2016-06-15):
看来楼主本人就是高手

网友(2017-01-22):
感谢各位坛友高手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高手的指点,更换了一只4.43晶振和3.3u电解后,一切正常。

技术牛叉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