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多52A-A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6-05-02):
上海美多52A-A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A:
楼主的这台不是52A-A,是52A-B。

52A-A比这个漂亮。

52A-A

52A-B

52A-C

52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台不是52A-A,是52A-B。

52A-A比这个漂亮。

见识了!美多52-ABCD !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台不是52A-A,是52A-B。

52A-A比这个漂亮。

张教授好,您见过美多662-3-5吗?今年《无线电》第二期登的文章介绍过。说是用了2个大八脚管6SA7和6P6P,其余为小管。我还真没找到。我见过的美多电子管收音机都是小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教授好,您见过美多662-3-5吗?今年《无线电》第二期登的文章介绍过。说是用了2个大八脚管6SA7和6P6P,其 ...

那机器我哈尔滨的时哥就有。但是虽然同为662-3-5,有的是大小管合用的,有的又是全小管的。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机器我哈尔滨的时哥就有。但是虽然同为662-3-5,有的是大小管合用的,有的又是全小管的。怪。

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台不是52A-A,是52A-B。

52A-A比这个漂亮。

旁边的那个是621-56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张教授好,您见过美多662-3-5吗?今年《无线电》第二期登的文章介绍过。说是用了2个大八脚管6SA7和6P6P,其 ...

老徐好,美多662-3-5有大小管混合的和全小管的。

美多662-3-5

还有662-3-7也是大小管混用。

机芯差不多,不知那个中周是原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徐好,美多662-3-5有大小管混合的和全小管的。

美多662-3-5

张教授好,我实际观察也发现,662系列也只有662-1-1和662-1-4.以及662-3-5和662-3-7.前两种底盘和后两种底盘外形相似但是细节上有差异。后两种,似乎是用663-2-5的底盘改的。是否是663-2-5等型号多余的零件组装成的整机,所以才出现大小管混用和“上海4604中周”以及“黑字输入输出中周”复用的情况?去年还发现有663-2-3存世。我原先以为663系列,从663-1-1开始,接着就是663-2-5,没想到中间还有。可惜这两台机器品相都比较差,一台还被人加装MP3解码板“摩机”,风味全失。

网友A:
可达好。662系列有了662-1-1、662-3-5和662-3-7.,缺-4的。原以为662系列还有其他的,还在记录表格里空出-2、-3、-4、-6,写着“待购”呢。

662-1-1与662-3-5(7)区别较大,前者短波4-12M,后者6-18M。似乎应该分开为662-1系列和662-3系列更适当?

同样,663-1-?和 663-2-?也似乎分开较为合理。

大小管混合机的内涵太深,还得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达好。662系列有了662-1-1、662-3-5和662-3-7.,缺-4的。原以为662系列还有其他的,还在记录表格里空出- ...

您所言极是,另外想请教您一事,652系列,是到了哪一个,检波低放管才改成6N2的呢?网上图片,普遍是卖家拍摄,没有内部照片,恰好检波低放管被中周遮挡,看不见

网友:
那几个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旁边的那个是621-561?

那台是东方红723-562
8寸永磁大喇叭(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出品)。
猫眼在度盘上,有外接扬声器接线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