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改修兆欧表

楼主(2016-05-02):
我的一块500伏兆欧表流比计烧了,正好手头有一个坏了线路板的MG28钳形表,把表头按装到了坏的兆欧表上,测电阻,测耐压,效果很好。也非常准。就用现有的电阻刻度,改动也非常容易。 图片

网友A(2016-08-30):
首先说楼主做的很好。请问图中5M欧电阻是后加的吗?兆欧表的表头是流比计,有两组线圈,通电后,力矩相反,在稳定直流电路一定范围内,受电压影响较小,因此能测出准确数值。用磁电系仪表做表头,由于一组线圈,电压不同,指针偏转角就不同,要想测精确数值,电压必须稳定,也就是摇的速度要一致。

网友(2016-05-10):
楼主太有才....我记得兆欧表的原理接线和电流表接线不一样.摇则绝缘不一定整确

网友B:
理解楼主的办法就是把MG28装在摇表壳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楼主的办法就是把MG28装在摇表壳子里了?

用MG28的表头替代了摇表的流比计

网友:
这都可以,楼主厉害

网友C:
高人这个也行,了解过原理,怎么厂家生产的兆欧表不用这种办法

网友D:
高人,能画张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这个也行,了解过原理,怎么厂家生产的兆欧表不用这种办法

只用表头的电阻刻度不均匀,用流比计的刻度均匀,表头代替流比计只是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表头的电阻刻度不均匀,用流比计的刻度均匀,表头代替流比计只是废物利用。

谢谢!知道兆欧表的测量原理,没玩过,还没真太注意表面刻度,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人,能画张接线图吗

网友:
你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了了

网友:
真的是可以废物利用哦

网友:
绝对的废物利用1!

楼主(2016-08-30):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楼主做的很好。请问图中5M欧电阻是后加的吗?兆欧表的表头是流比计,有两组线圈,通电后,力矩相反, ...

5M电阻是后加的,手摇发电机有稳速装置,电压基本稳定,做一般维修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测量是可以的。毕竟是废物利用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5M电阻是后加的,手摇发电机有稳速装置,电压基本稳定,做一般维修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测量是可以的。毕竟是 ...

废物利用值得大家学习?发一下手摇发电机稳速装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值得大家学习?发一下手摇发电机稳速装置图。

质量好的兆欧表发电机内部就有稳速装置,劣质的兆欧表发电机没有稳速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质量好的兆欧表发电机内部就有稳速装置,劣质的兆欧表发电机没有稳速装置。

我想看一下兆欧表发电机稳速装置实图,能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就是对业余的来说一般用不上或很少用。

网友:
废物利用当然好,不过感觉测量时的误差很大(发电机式摇表工作原理中,包括一个电压线圈、一个电流线圈,电流线圈是与被测电阻串联,电压线圈与电源并联连接;而且兆欧表指针,不像其它仪表,其指针没有阻尼弹簧……),实际测量在10%左右的误差吗????迷茫中

网友E:
      楼主这种改装太不成熟,根本不能投入使用,用电池升压供电倒是可以,流比计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手摇发电机的,具体原理原有帖子已有介绍,要不然,工厂干嘛不这样设计?
    流比计,有2组动圈,一组通测量电流,一组经表内固定电阻接直流高压,俩组动圈力矩相反,固定电流动圈起到游丝的作用,俩动圈转动力平衡点就是测量示数,此结构优点是电压的高低波动对示数的稳定准确影响最小,也就是电压在一定的范围波动,表针示数稳定,以适应手摇发电机,静态指针可以停在任何位置。动圈由导流丝引出,导流丝很软,力矩非常小。电子兆欧表用的是稳恆直流电,表头示数稳定,所以可行。试想,手摇发电机一摇一摇的,表针一摆一摆的,无法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看一下兆欧表发电机稳速装置实图,能发一下吗?谢谢。

离心调速

网友(2016-10-05):
手摇兆欧表的表头线圈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改装太不成熟,根本不能投入使用,用电池升压供电倒是可以,流比计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手摇发 ...

废物利用,普通维修完全可以胜任,发电机有稳速装置,要求精度不高的地方可以,比当废品扔掉强多了。

网友(2017-02-07):
两个刻度规律不同,都是非线性的,最好校对一下。

网友(2017-05-17):
我也试一试

网友F:
能正常使用吗?若可以我也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正常使用吗?若可以我也试下

能正常使用,但是测量电阻精度一般,测量耐压完全可以。

网友G:
如果装一个500伏的并联稳压,就和电子式的一样了,可以消除很多人的疑虑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装一个500伏的并联稳压,就和电子式的一样了,可以消除很多人的疑虑了。

不明,请指教一二,谢谢,正好手头有个坏了表头动圈的500v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装一个500伏的并联稳压,就和电子式的一样了,可以消除很多人的疑虑了。

不明,请指教一二,谢谢,手头有个坏了表头动圈的500v摇表

网友:
不明,请指教一二,谢谢,手头有个坏了表头动圈的500v摇表

网友G:
因为手摇发电电压不稳,以前又没有简单的稳压办法,所以想出了流比计的方法,现在可以用几个稳压二极管串成500伏的击穿电压,直接并联在发电机二端(因为手摇发电机内阻很大,所以可以直接并联),这样手摇到感觉沉的时候,就是500伏的输出了。接下来的就是设计一个电阻表的事了,找一个灵敏度比较高的磁电式表头,配一个合适的电阻,还要根据计算在表盘上写上数字,这个兆欧表就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手摇发电电压不稳,以前又没有简单的稳压办法,所以想出了流比计的方法,现在可以用几个稳压二极管串成 ...

谢谢矿友,试着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手摇发电电压不稳,以前又没有简单的稳压办法,所以想出了流比计的方法,现在可以用几个稳压二极管串成 ...

手里有个微安表头可以用吗,还有稳压二极管怎么加呢,发电机出来已经有四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F:
如何保证短路时,指针在零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手摇发电电压不稳,以前又没有简单的稳压办法,所以想出了流比计的方法,现在可以用几个稳压二极管串成 ...

稳压管要什么规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保证短路时,指针在零点呢

这就是做电阻表的问题了。选用合适的电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