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6-05-02):
220V变10V变压器,我直接 拆次级50圈 现在的电压是220V变 7V 整流后输出空载是 DC 9.8V   正是我需要的电压

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楼主:
整流电路:4个二极管是1N5819 并入4个 103

网友:
你这个是经过电容后的电压,小电流工作还可以,大电流时电压就要下降

网友:
  电容滤波压降大,你带负载试试看

网友A:
空载9.8V带载就没有了9.8V了,不知道楼主要的是几v

网友:
看负载电流,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9.8V带载就没有了9.8V了,不知道楼主要的是几v

我想要8--9v

网友:
没啥大影响,电压达标就可以用

网友:
电流不超标的刚刚好

楼主:
这种整流桥怎么用

网友B:
桥上标的很清楚,中间两个脚接交流,左边是直流正级,右边负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其实就是四个二极管封在一起了,跟普通的桥式整流比没有区别,只是安装简便,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上标的很清楚,中间两个脚接交流,左边是直流正级,右边负级。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电路:4个二极管是1N5819 并入4个 103

拆去50匝,次极输出由10V降到7V,说明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很小,带负载的能力很低,整流后输出9.8V是虚的,你带载试一下,看电压跌落多少。

网友:
电压低了,它很不稳定,假如市电交流电压再降低它根本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去50匝,次极输出由10V降到7V,说明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很小,带负载的能力很低,整流后输出9.8V是虚的,你 ...

带负载后面是7.8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要8--9v

空载 U=E*1.414
带载 U=E*1.2
U: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E:交流电压

7V交流整流后,空载电压9.9V,带载电压8.4V。你需要8-9V的直流电压,按现在的情况,电压能满足要求。但你这个变压器功率不大,需要的电流如果比较大,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 U=E*1.414
带载 U=E*1.2
U: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1A左右就行,,这变压器能达到吗?还有  我找到粗铜线了,,,准备从绕次级,,匝数和原来一样电压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1A左右就行,,这变压器能达到吗?还有  我找到粗铜线了,,,准备从绕次级,,匝数和原来一样电压不变? ...

要看你这变压器铁芯尺寸和次级线径是多少,告知数据,大概能判断出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A左右就行,,这变压器能达到吗?还有  我找到粗铜线了,,,准备从绕次级,,匝数和原来一样电压不变? ...

仅仅加粗次级线径不行的  铁芯面积 初级线径都配套的

网友:
单单加粗次级线径没有用,不知道你那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少。如要求输出8-9V 1A的话至少应达到10W。

网友:
五十匝是三V,这个变压器功率不大,楼主不如用一个稳压集成块好

网友(2016-06-05):
变压器容量小带负载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