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2 晶体管图示仪 问题

楼主(2016-05-03):
收了一台晶体管图示仪 型号为 QT2 功能有, 但是发现如下现象

请各位解惑一下, 看图,

以下两图 X Y 都是同一设置, 只是亮度不同,

但是为何调亮了 曲线会不同?

网友A:
亮度开的太大,回扫线显示出来了。

网友:
重点检查X和Y通道的电源负载能力(或者是所有电源)。有可能是电容问题,个人看法,高手请指正!

楼主:
感谢指点,

机器是老放了很久的新机, 电源我用表测了一下电压, 没问题, 但是纹波没有检测,

回头示波器检查一下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开的太大,回扫线显示出来了。

这是正常现的? 我感觉要很暗才能没有你说的回扫线,

网友(2017-01-16):
如果手头有交流毫伏表,利用它来测量用于电源滤波的电解电容两端的交流纹波的方法,能很快地检查收哪一只电解电容有故障。这个办法我经常使用,十分高效。

网友:
如果是测大功率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簇呈柳叶状是正常的。

网友:
四楼正确,亮度太高时,回扫线就会出现。不过Y 系统应该也有问题,否则,回扫时应该和上面的线重合。查查Y系统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里边的一个调整电路有问题了,这个电路是补偿电路电容的,这个明显是电路充放电形成的电流环,需要消除。

网友:
可能是回扫线。

网友(2017-05-28):
qt2晶体管图示仪 坏了!

网友:
QT2图示仪的电源是不受控电源,亮度开大就是这样的。
这是用我自制的图示仪,用外挂电源测量2SC3421时的图。用本机受控电源就是完全重合的。

楼主:
现在换管子修好了,但是要开机半小时才有显示 , 不知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