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6-05-03):
       制作了一台3dq矿机,距离彩电塔2.0公里,距离沈阳广播电视台和辽宁广播电视台个4公里左右,普通住宅5楼。收到9个台:
fm103.4同92.1辽宁都市
fm102.9生活广播
fm98.6交通
fm97.5交通
fm95.9音乐
fm93.5中国之声经济广播
fm92.1都市
沈阳生活
还有一个最低的88.几,整天卖药,不常听。其中92.1有两个频率,即92.1和103.4,不知为何。
电路参考【爱鼓捣无线电】的3dq机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下 另外看到两个黑色电感 电路图上并没有画出

电路图上33uh的电感就是。实物中后来改用色环电感,效果更好。因为离谐振线圈太近,所以磁芯电感多少也会影响谐振回路的q值。

楼主(2017-01-04):
好机型也要认真制作,批量生产一致性要好。

楼主(2016-05-19):
本坛有不少前辈关于调频矿石收音机的检波原理做过很多说明,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斜率检波。有很多坛友可能没有真正弄明白斜率检波的过程,我在这抛砖引玉,再仔细一点说明一下。欢迎大家讨论。
其实斜率检波的过程分两个步骤,1.波开变换,2。调幅检波。要想弄懂斜率检波,重要的是第一步,即波开变换。调频波如何变成调幅波的呢,实质就是波开变换。波开变换说白了就是在调谐正太曲线上,不取完全谐振点,而取离完全谐振点稍有偏差的谐振点提取信号,这个信号在正态曲线的斜坡上,这是一个带有调幅包络线的调频信号。在说明白点就是在调谐回路处在微失谐状态时输出的不是等幅的调频波,而是带有调幅包络线的调频波。而在矿机中,波开变换随处都是,因为谁也不可能通过手动把谐振调节到完全谐振点。有了调幅包络线,第二步就是检波了,各位大侠都懂,我就不说了。之所以叫斜率检波,就是把信号输出点调节到调谐回路的正态曲线的斜坡上而后进行的检波。

楼主:
把矿机拿到彩电塔下收听,只能收到4个台,估计由彩电塔发射的fm广播节目只有4套,而其他台因为这4个台的信号太强,在彩电塔附近无法收到。另外发现没有必要非得要用镀银线做线圈,4平方的电线做成的线圈收听效果很好。在沈阳市,fm广播好像并不是完全集中在彩电塔发射,另外,中波广播好像也有好几个地点。

网友A:
祝贺下 另外看到两个黑色电感 电路图上并没有画出

网友B:
收听条件得天独厚,羡慕,机器做得简洁漂亮,赞!与楼上同感两个黑色电感在电路图上没表示。

网友:
能再上一张实际线路图和几张矿机局部近距离的图片吗?

网友C:
不错!养眼了!就喜欢这种简易简的东西!

网友:
有详细的制作图吗

网友:
美中不足,没看见带电感的电路图。

网友D:
这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弄的

网友:
很不错的制作,我看来也得抓紧做个调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矿机拿到彩电塔下收听,只能收到4个台,估计由彩电塔发射的fm广播节目只有4套,而其他台因为这4个台的信号 ...

祝贺朋友FM矿机成功❗
您那是玩F M矿机的好地方❗

网友E:
很简约的布局, 收台又多,值得点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矿机拿到彩电塔下收听,只能收到4个台,估计由彩电塔发射的fm广播节目只有4套,而其他台因为这4个台的信号 ...

看实物图高频旁路电容接在耳机插孔两端,通过2只电感与线圈相连,这样会影响D S间的高频通路,请在3D Q的D S极在焊一只电容试试;
线圈换成镀银粗铜线或条,矿机的接收效果会加倍增长的;

网友:
挺好玩 我这里调频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下 另外看到两个黑色电感 电路图上并没有画出

那两个33uH的电感作用是高频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听条件得天独厚,羡慕,机器做得简洁漂亮,赞!与楼上同感两个黑色电感在电路图上没表示。

据我研究发现,距离发射塔5公里以内,完全可以玩fm矿机,如果你是高手10公里以内也不是不可能。一般规模的城市,一环之内玩fm矿机基本都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养眼了!就喜欢这种简易简的东西!

看上去简易,实质上还是有点说头的,fm矿机的制作思路和中波矿机的制作思路有很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实物图高频旁路电容接在耳机插孔两端,通过2只电感与线圈相连,这样会影响D S间的高频通路,请在3D Q的 ...

d与s之间有一个30pf的小电容,只是图片有点虚。4平方的铜线足够用了,关键是要做的规矩。刚开始研制时也用的镀银线,多股搅在一起,后来发现还不如粗一点铜线效果好,可能是多股绞线破坏了线圈的外形,q值反而下降了。后来放弃了多股镀银绞线,直接用4平方的导线,效果大幅提高。看来线圈的美观也与q值有关【在fm矿机中】。估计是越标准的线圈,越能减少临近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弄的

fm矿机没有什么太神秘的,只要制作认真,都能成功。而且收听距离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制作fm矿机关键是要有一块电感电容表,小许老师的那种最好用,能量到0.00uh和pf。谐振线圈一般在0.210---0.250uh,也就是210----250nh为最好。可变最好在1--3p至12--15p之间为好。由于电感和可变的数字都很小,所以推荐小许老师发明的那种表,都能量的准。另外无论制造那种fm矿机,那两个33uh的高频扼流圈是绝对不能省略的,而且必须要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约的布局, 收台又多,值得点赞.

其实看了您的fm矿机视频,您做的矿机非常好,可能使用上好像有问题。估计香港的fm广播频道肯定要比沈阳的多不少。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个双回路,双调谐,不共用地的fm矿机,拉杆天线1米。距离彩电中心11.8公里。2楼,收到fm106.9辽宁之声,fm97.5的交通广播。还有个卖药的台,没听清楚。不管如何,fm矿机突破10公里了 。随着中波电台的逐步取消,能收到的中波台越来越少了,到了玩fm矿机的时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个双回路,双调谐,不共用地的fm矿机,拉杆天线1米。距离彩电中心11.8公里。2楼,收到fm106.9辽 ...

您要是感兴趣再试试这个电路
元器件:可变是2p--15p碟型镀银宽片距可变,谐振线圈长24cm直径大概3mm的镀银线,绕3圈;天线是1.2米拉杆,装在用瓷柱做的架子上,耦合线圈是3根0.8的镀银线绞合的,绕1圈;反馈线圈直径0.8镀银线绕2圈
参考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77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要是感兴趣再试试这个电路
元器件:可变是2p--15p碟型镀银宽片距可变,谐振线圈长24cm直径大概3mm的镀 ...

L1和L2之间有公共点吗,图上好像没有。看了一遍那个帖子,是软耦合。估计距离发射塔太远一些这个电路就不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L1和L2之间有公共点吗,图上好像没有。看了一遍那个帖子,是软耦合。估计距离发射塔太远一些这个电路就 ...

L1与L2是松藕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提升主振回路的Q值,应该效果更好才对!

感兴趣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1与L2是松藕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提升主振回路的Q值,应该效果更好才对!

感兴趣就试试吧

双回路,双调谐的已经试了。没有那么多银子,不试也罢。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距离和收台数,对声大不太感兴趣。

楼主:
1.4米的大型天线:

网友:
不错,简易,实用,

网友G:
不错!养眼了,加个透明外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养眼了,加个透明外壳更好

有带盒的,【大千世界1型fm3dq矿机】,准备量产的。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带盒的,【大千世界1型fm3dq矿机】,准备量产的。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最近看到有人说3dq,有假的,发盘真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
羡慕死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勇气可嘉,支持楼主,做这些东西需要大量时间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勇气可嘉,支持楼主,做这些东西需要大量时间啊 ❗

勇气倒是用不着,时间确实用了很多。机芯基本成型了,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与人同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