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 :上海L601电子管录音机清晰电路图,电源,输出变压器以及扼流圈数据

楼主(2016-05-03):
  谢谢 ! 请坛友帮忙找一下

网友:
大图已经发在广坛了(这里发不了大的图)

网友:
有时间给你扫一份

网友A:
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楼上拍得很清楚。经裁剪尺寸后,我拍的变得糊涂了。也来两张。

电路图

电路图

元件

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B(2017-02-21):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一样?

你好,请教L601与L601A电路结构是一样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L601与L601A电路结构是一样吗,望指教。谢谢!

抱歉,我不清楚是否一样。
同一型号只是后缀不同,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L601与L601A电路结构是一样吗,望指教。谢谢!

没听说过有L601A机型。有比他高级点的L602A,也是电子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有L601A机型。有比他高级点的L602A,也是电子管的。

L601A是L601后续产品,线路采用印刷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601A是L601后续产品,线路采用印刷板电路。

L601A只是把录音电平指示管6E1换成了6E2。与L601电路外形均相同。 L601之前是钟声810。 L601时间并非太长,电子管就被晶体管取代了。
读书时期维护的是810,工作时期维护的是601。的确没有接触l601A。
这种电子管录音机不可能用印刷电路,它不是小胆机可以搭棚还可以不整体印刷。再说工厂产品较大的改造是需要生产线的,较大的改造其工装设备人力的投入成本是相当高的。
70年代上录就已经升级换代生产了用于各不同需求单位及家庭个人的不同档次晶体管录音机。有LY321普通单位用的开盘机。有L323立体声开盘机供科研,文艺单位使用,另有便携手提盒式,与砖头机。
这是唬不了人的。

网友B:
版主您好!我收到一台L601A开盘机如您所说6E1换6Ez。但其它有所变动。首先电路采用印刷板线路设计。录放磁头也改动了,原磁头为三线磁头。即录、放、地各为分开。录放磁头阻抗分别不同,后期L601A改为二线磁头,即录放、地,其中录放合用同一磁头线圈,录放磁头阻抗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我收到一台L601A开盘机如您所说6E1换6Ez。但其它有所变动。首先电路采用印刷板线路设计。录放磁 ...

网友:
本人有两台601有点毛病,便宜出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