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款KCC604高频头;

楼主(2016-05-05):
最近在某宝安悦那里看到一款KCC604高频头,翻翻《电子报》曾经有过介绍。更有网上磨机的文章。
遂 购买了几只;按图纸接上却无反映;回过头来再看,原本卖家就说了“无使用资料,不包好”。
自己慢慢折腾吧;
估计坛内也有人购买过这个吧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是这物件本身就是不OK品,还是有什么秘密没被发现。
yijiaotu

引脚图

引脚图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这是网上搜到《电子报》的文章。 《电子报合订本》2002年下册:第 234 页

KCC604CV高频头是一款进口的一体化高频头组件,它除了提供AM/FM的中频信号外,还内置了调频立体声解码功能,使其具有一个完整的调谐器的作用。其体积小巧、品质优良、一致性好。内部功能较多,存在打摩的空间,可进一步拓宽其应用范围。

  这款尺寸仅有两个火柴盒大小的组件内,密布着贴片元件和多块贴片集成电路,FM高频头部分采用了TA8116F,部分组件用了KIA6016F,功能完全一样。第一级调谐高放采用了双栅场效应管,且增益可调,实际上组件的③脚就是控制第二栅极的,当此脚悬空时,增益最大。AM部分采用了三联一体化的变容二极管,其中放部分采用了LA1137N,实用表明,其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十分出色。由于AM/FM均采用了三联窄带调谐式放大,故十分适合作远程接收。在闲暇之余,又进一步研究了一下该组件,打摩了FM部分,如附图所示,L206为KIA6016F外接的10.7MHz中频变压器,其输出信号经F201谐振后,又返回IC,经内部放大输出,进一步由贴片三极管组成的一级预中放放大,再通过一个0Ω的电阻和一个10.7MHz三端滤波器F303,进入解码块KI-A8127AF。将0n电阻(在电路板背面上端的中部)焊下,其位置正好是一个10.7MHz三端滤波嚣的安装位置,只不过没有安装而已。找一个同色点的10.7MHz三端滤波器,补焊在此位置即可。

  要注意组件内空间十分狭小,这一步一定要有耐心和细心,才能将其安装到位,经过这一改动,灵敏度又进一步提高,把原来收不到的106.8MHz信号收下,效果十分明显。

  本组件为电子调谐方式,改变调谐电压便达到了调节电台的目的。经实际测试,调谐电压和各波段频率间关系如下表所示。从表审不难看出,当调谐电压为6.8V时,就已覆盖了AM/FM液段,若仅用FM波段,5.7V已足够用了。

  实践证明,频率也并非随电压升高而永远升高。当超过7.5V时,已不再明显增长,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只要增高调谐电压,便能拓宽收听的频率范围,这并不像电视上的变容管,它有很大的变化范围,因为这里毕竟是收音机专用。

  有人反映本组件的耗电量大,其实这与工作电压的选取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组件原是应用在汽车上的,故选取12V作为工作电压,此时的工作电流是103mA,立体声解码芯片发热量较大,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实际上它在6~12V均可工作,测试了在不同电压下的电源功耗(在FM状态下),得出下表的结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5v电压下已经可以工作了,只不过声音较小,而在6V时已完全正常,灵敏度和音质丝毫不受影响。如果使用直流供电,建议用6V供电,此时解码IC微温;如果用交流供电,建议用8V,此时电流适中,长时间工作发热量也不大,就是用7808三端稳压器供电的。当然有条件最好用电池作电源,其音质相当纯净,不受电磁干扰,灵敏度电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为了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可将天线端对地的R4电阻去掉,它对灵敏度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也可再加一级预中放,以提高中频信号的电平。把音频输出的两个电解电容换成钽电解,音质可进一步提高。最后一点是,一定要把调台的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以利于电台的方便调谐和稳定接收。经过如此打摩,其性能已相当高,总之,这是一款不可多得的组件,高灵敏和高保真是其最大的特点,非常适合作远程接收。

  当然电可用在其他场合,如装在电脑有源音箱中,可将仪能放音的电鼬音箱变为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搜到《电子报》的文章。 《电子报合订本》2002年下册:第 234 页

KCC604CV高频头是一款进口的 ...

汽车机内对调谐盒不是直接供电的,外销汽车机都加了10V稳压或用7809IC稳压,非外销机多用8V的稳压

IC供电,主要考滤是电源退耦和电压的稳定,不受功放电流波动和沿电源线引入的汔车高压点火噪音/仪表

开关电源调光等杂波的滤除

网友A:
你有买 LA1888不?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买 LA1888不?看起来不错啊

这款没买。

网友B:
早就发现了,和10年前的KCC604差不多,当时觉得音质灵敏度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发现了,和10年前的KCC604差不多,当时觉得音质灵敏度太好了

jacky,你好;
看来你是资深收音发烧友啊!

另外对你图像的这个人有点好奇,能告诉名字和番号吗?

网友C:
前两天 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卖家 发过来 几个型号 KCC604, KCC605, KCC 1101, 管脚排列 有些 差异,但是 都弄响了,个人感觉 ,其中KCC1101 稍微好些。

网友C:
我拿到这个 , 卖家也不提供资料的, 我的方法是, 拆开屏蔽罩, 看芯片,从网上找芯片的应用图来推测出管脚,一般 电源正,VT 和地找到以后,用示波器 看每个管脚输出 就知道 那个是 音频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 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卖家 发过来 几个型号 KCC604, KCC605, KCC 1101, 管脚排列 有些 差异,但是  ...

哇,你运气真好居然买到了OK品。
我买的几个都是没反映的NG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到这个 , 卖家也不提供资料的, 我的方法是, 拆开屏蔽罩, 看芯片,从网上找芯片的应用图来推测出管脚 ...

你真幸福、设备齐全!我只有万用表!
不过我找到了高频头的引脚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 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卖家 发过来 几个型号 KCC604, KCC605, KCC 1101, 管脚排列 有些 差异,但是  ...

朋友能给个短消息吗?购买店铺的链接,以前也玩过这些高频头,感觉挺好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真幸福、设备齐全!我只有万用表!
不过我找到了高频头的引脚图。

搞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响了?

只有1个有声音;但是声音小勉强能收2个台!

楼主:
应本坛网友要求上传资料!

KCC604

KCC605

网友:
605过去玩过……很好

楼主(2016-07-20):
时至今日终于全部找到资料了。接下来就可以维修捯饬这些不良品了!
KIA6016F=TA8116F,
KIA8172AF=TA8172AF(跟TA8150F引脚兼容)
KIA6037F=LA1137F

8116F

8116F

8172AF

8172AF

1137F

1137F

网友D:
我的那个高频头问题修好了,你看下是不是暴力快递把陶瓷滤波器震坏了,出现了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个高频头问题修好了,你看下是不是暴力快递把陶瓷滤波器震坏了,出现了裂缝。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你的那个不良的也修好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你的那个不良的也修好了是吧?

是的,就是那个不良的高频头坏在陶瓷滤波器上,手摸鉴频中周也会无声,你回家后两个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那个不良的高频头坏在陶瓷滤波器上,手摸鉴频中周也会无声,你回家后两个都看看。

好的,等我回去后试试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回去后试试看。谢谢!

立体声解码IC,除了LA3450,UPC1223C,还有其它顶级的的不?现在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解码IC,除了LA3450,UPC1223C,还有其它顶级的的不?现在能买到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吧。